433MHz LoRaFSK 无线频谱波形分析(频谱分析仪测试LoRaFSK带宽、功率、频率误差等)

楼主(2018-10-09):
1、测试环境
频谱分析仪:安捷伦N9020A
无线通信频段:433M Hz
射频芯片:Sx1278
天线:433MHz 弹簧天线
2、测试方法
模仿国内测试机构的步骤:使用频谱分析仪,设置分析仪参数分别为RBW = 300Hz,VBW = 1kHz,Span = 30kHz,Detector = Peak,Trace mode = Max hold,Sweep = Auto couple
注意:在测试带宽过程中要动态去找RBW,一般RBW约30k的时候测无线功率(在单独测功率的界面),并逐渐减小RBW,当减小RBW致其所对应的功率小于1.5 的时候,记住上一个RBW,然后到Current BW界面设置该RBW,并查看此时的带宽数值。。记住整个过程中要选择测试peak的功率,并且选中max hold。
3、频谱波形
(仅供参考,实际波形随软件射频参数、频谱分析仪观测参数变化)
3.1、FSK
FSK带宽(Emission Bandwidth):
频率误差(Frequency Error)测试:
FSK 载波波形,既无调制时的波形,用于测试ERP (Effective Radiated Power)功率:
附:Sx127x 切换为无调制模式(FSK) 实现方法:
1、设置fdev = 0;
2、packet 模式设置为连续模式
3、切换Sx1278为Transmission发送状态
3.2、LoRa
LoRa波形:
LoRa带宽如下图,在RBW为27kHz时,对应的占用带宽为151kHz左右(与软件程序中设置的LoRa通信参数相匹配)
4、不同软件参数/RBW下FSK带宽测试结果:
5、相关知识补充5.1、频谱分析仪关键参数简介及设置原则
VBW: 显示带宽-在测试时能看到更宽的频率范围,如果要观测的信号更精细,则需要减少;
RBW: 分辨率带宽,有人也叫参考带宽,表示测试的是多大带宽的功率;比如,测试CDMA的功率,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应该与信号的带宽相对应;还有测试链路噪声等,也需要对RBW有一定的要求。
RBW 实际上是频谱仪内部滤波器的带宽,(是中频滤波器的3dB带宽),设置它的大小,能决定是否能把两个相临很近的信号分开。它的设置对测试结果是有影响的。 只有设置RBW大于或等于工作带宽时,读数才准确
设置原则:
RBW:通常的原则是:测量接收机分辨带宽(末级中频滤波器的3dB带宽)应等于参考带宽。但为了提高测量的精确性、灵敏度和效率,分辨带宽可以不同于参考带宽。
VBW:显示带宽至少与分辨带宽相同,最好为分辨带宽的3至5倍。视频带宽(VBW)反映的是测量接收机中位于包络检波器和模数转换器之间的视频放大器的带宽。改变VBW的设置,可以减小噪声峰-峰值的变化量,提高较低信噪比信号测量的分辨率和复现率,易于发现隐藏在噪声中的小信号。
5.2、3dB、20dB带宽定义
3dB带宽,确切的术语是通频带,它的定义是对于一个放大电路或者滤波器,当幅度(或者对放大器来说就是电压增益)下降为70.7%(-3dB,-3dB=20lgY,Y=0.707)的时候,所对应的带宽,这里有两个数据,上限频率FH和下限频率FL,他们的差值就是带宽BW=FH-FL。这个波形可以在频谱仪中看到,用示波器也可以进行间接测量。
3dB带宽是通过功率得出的,简单的就来说是指损耗下降3dB(峰值的50%)时对应的频率间隔。
一般来说,频谱密度是一个类似“拱形”的形状。在某个频点频谱密度最大(即拱形顶端)。两侧则逐渐减小。设频谱密度最大处的值为A,则3dB带宽就是频谱密度大于A/2的频带。
其实与其说叫“3dB带宽”不如叫“-3dB带宽”更容易理解,因为是以最大值的一半为衡量标准。
-20dB谱宽就是信号衰减到十分之一时的频谱带宽
db与功率对应:

网友A(2019-06-11):
硬件需要什么

网友B:
太给力了,STM32  与 Lora 模块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