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发送问题

楼主(2018-10-09):
在程序中写的是1,2,3,4上位机通过串口发送到单片机需要经过什么处理啊

网友A:
不好回答啊。
第一:“程序中写的是1、2、3、4”,是什么样的数据类型?十六进制数,或是字符?
第二:如果是十六进制数据,那么,串口发送就只能用HEX模式,如果是字符,就要用文本模式。
第三:你用的什么样的串口调试助手?我用这个,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回答啊。
第一:“程序中写的是1、2、3、4”,是什么样的数据类型?十六进制数,或是字符?
第二:如 ...

之前做嵌入式和stm32实验时遇到无法传输的问题,首先你得确定你的串口助手与机箱是否连接上了,其次你的程序里设置的波特率要与串口助手一致,还有你的程序要是正确的,因为有的程序编译可能没错,但自己敲代码时可能漏掉了一些代码,使程序内部思维可能混乱的。

网友C:
上位机和单片机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位设置要一致。可以发送这些数字的ASCII码

网友D:
因为有的程序编译可能没错,但自己敲代码时可能漏掉了一些代码,使程序内部思维可能混乱的。

网友E:
单片机收到的只是你要发送内容对应的7个字节分别是 1、 2、 3、 4 对应的ASIIC码值,如果你要发送16进制数应给写成01 02 03 04这样子

网友F:
程序和上位机的串口的参数匹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