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手机触摸屏能同51单片机连接使用吗?

楼主(2018-10-09):
各位老师们:
         不知道旧手机触摸屏能否
用51单片机连接使用?
同样,旧手机内的芯片能否当单片机
一样控制各类外设设备?
         刚接触单片机有些东西在脑
中处于朦胧期,望不要见笑。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智能 手机内的CPU 是 ARM。

普通的单片机要驱动该触摸屏,有些费劲,主要是通讯一般不公开的。

网友B:
如果能找到驱动资料可以研究利用或可重写驱动

网友C:
去网上搜nokia的手机屏,有资料,可以用单片机驱动。

网友D:
看一下触屏的手册就有准确的答案了。

网友E:
能驱动就能使用,问题是“驱动”,以“单片机驱动显示屏”为目标,可以从最简单最易驱动的显示屏开始驱动...

网友F:
难度太大

网友G:
这是要重新开发一个系统呀

网友H:
厉害 厉害  我也想做

网友H:
想法不错  感觉很有趣

网友H:
哈哈哈  很有趣  想法很不错

网友I:
难度很大,可以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