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报警器,温度能显示,但怎么弄报警呢

楼主(2018-10-0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温度传感器.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r=P1^3;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char num=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0)
        {
                DisplayData[0]=0x40;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DisplayData[0]=0x00;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if(temp>26)
                {
                        beer=~beer;
                }
        }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4] = smgduan[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 smgduan[temp % 10];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P0=DisplayData[5-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DigDisplay();
        }
}

网友A:
本坛不是有很多温度报警器吗,下载下来参考参考别人的代码或者直接使用

网友B:
报警可以利用简单的蜂蜜器。设置一个条件,当温度超过设置的条件就报警, 可以利用IIC采集去随时的监控温度的变化。

网友C:
来个上下限,读取数据的时候跟设定的值进行比较,不在范围内就给端口赋值报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