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告知单片机型号

楼主(2018-10-09):
我想买一个单片机能同时控制LED灯亮和文字滚动,求大佬告知这种单片机怎么买。

网友A:
stc51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B:
基本上的单片机都可以用。

网友C: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 你应该说详细一点

网友D:
你说的是不是广告灯?

网友E:
基本的单片机的都可以实现。只要设置好工作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F:
一般的都可以啊

网友G:
你可以买一个LCD12864文字模块就可以同时做两种了

网友G:
你可以买一个LCD13864显示模块就可以同时显示文字和做led灯了

网友H:
是需要程序支持才能工作的,不是买来就能用的

网友I:
买stc51 就可以了 52也行

网友J:
c51、c52、c52rc都可以的

网友K: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L:
你说的这种大概是想找IO口比较多的单片机,C51有4组IO算是比较合适的。你说的功能就得看你的实际硬件功夫和软件编程能力了。

网友M:
51单片机就可以啊

网友N:
基本单片机都可以实现

网友O:
51或者52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P:
51轻松搞定

网友Q:
在你脑海里搜索一种你会的单片机即可,型号随便

网友R:
可以在淘宝上看看

网友S:
51单片机大部分都可以

网友T:
at89c51

网友U:
stc89c51单片机即可

网友V:
单片机基本都可以做到,初学的话推荐51,我就是初学者,想控制更高级的stm32可以尝试

网友W:
StC89C52单片机可以

网友X:
51单片机搞定~    STM8  也行啊  哈哈

网友Y:
任何最简单的八位单片机都行

网友Z: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买一个LCD12864文字模块就可以同时做两种了

厉害了

网友AA:
51芯片都可以,在淘宝上买

网友AB:
如果是LED灯的话,一般的单片机都是可以的,但是文字滚动的话,第一看你用什么屏,这就涉及到刷新频率以及单片机的处理能力,从而找到适合你的单片机

网友AC:
这取决于你的LED是怎么连接的?是串?还是协议通信啊

网友AD:
正常51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AE:
STC89S51相对来说要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