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Programmer安装及烧录说明

楼主(2018-10-09):
好多人用PIC单片机都是在IDE软件里面直接烧写,有时候只有Hxe文件就不大好操作了,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用PIC kit3及PICkit3-Programmer软件来烧录PIC单片机的方法!有软件有教材,跟着说明里面一步步操作保你烧录成功!

从安装软件到自动识别单片机到烧录程序到单片机

PIC kit3 Programmer.rar

软件包

网友A:
用过这个软件,可能烧录器质量不行,老是掉线

网友B(2018-11-22):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B:
购买了怎么下载呢?

网友C(2019-01-11):
支持下正需要

网友D(2020-01-18):
引用 网友A:
用过这个软件,可能烧录器质量不行,老是掉线

我也碰到相同问题,发现是软件版本1.0问题,换成3.1最新版就好用了,芯片型号自动识别。非常好用!

网友E(2020-05-14):
正好今天需要烧写,下来看看

网友F(2021-05-28):
怎么把原有的程序给读出来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怎么把原有的程序给读出来呢!

666,顺便告诉我pcb图和bom在哪里下载

网友H(2021-08-17):
资料相当好,比较方便

网友I(2021-09-19):
kit3没有写片插口是怎样写片呢?

网友J(2021-11-26):
以为能自制呢,白高兴了

网友K(2022-04-08):
非常好的一个贴子,我捣鼓了两个小时,各种意外,最后终于搞定了,没有攻略还真不容易搞定。以前不知道PIC的烧录软件还有这个功能,能自动识别芯片ID对我太有用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L:
这种烧录是不是不带加密?

网友M(2022-09-20):
转平台了,上kit4吧

网友N(2022-10-26):
是的又要花钱买KIT4了

网友O(2023-06-19):
旧芯片用旧软件即可!

网友P:
这个软件有好多的型号不支持的,比如我现在用的PIC18F45K80,我都是在编辑环境里烧录或者下载到kit3里烧录。

网友Q:
嗯嗯,旧芯片用旧软件即可!

网友R(2024-05-31):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找呢

网友S(2024-08-20):
今天需要烧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