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用ECLIPSE开发51系列单片机

楼主(2018-10-09):
        提到Eclipse许多初学者可能很陌生,如果是搞JAVA或ANDROID开发的人就非常熟悉了,这是一款功能非常强大的IDE软件,支持市面上流行的各种编程语言。
        我刚到我们公司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记忆力非常不好,对于开发大一些的软件程序就显得非常吃力,因为之前有用过ECLIPSE,如果能用ECLIPSE来开发C51或其他单片机程序,那一定会非常轻松,为此我开始尝试采用ECLIPSE编辑代码,采用KEIL编译和调试的思路,在实际操作中发现C51中有一些关键字ECLIPSE会认为是错误的,比如:idata xdata data bdata bit sbit sfr interrupt ,于是采用“__C51__”这个C51特有的宏重新定义这几个C51关键字来骗ECLIPSE,使ECLIPSE认为是正确的,于是在reg51.h中加入以下代码
#ifndef __C51__
#define sfr int
#define data
#define xdata
#define idata
#define bdata
#define bit bool
#define sbit bool
#define code
#define interrupt
#endif
经过以上简单的修改,整个工程愉快了,没有一丝错误,如下图
以上是整个ECLIPSE与C51的整合过程,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如果将现有的KEIL工程加入到ECLIPSE中
首先在Project Explorer中右键单击空白处然后在菜单中按下图所示点“C Project”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项目名称,然后一直单击“Next”直到“Finish”结束,这里以“demo”为例
以时会在“Project Explorer”中发现demo已经产生点开以后里面是空的,此时将整个C51项目文件夹拖动到demo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第一种是将这些文件复制到workspace中,第二种是连接到你的原始项目文件,第三种没研究过不说了

此时可以点开demo查看里面的文件
双击main.c编辑C文件

第5行我故意制造了一个错误,大家可以看到右侧有一个红色的小长方形,可以单击它定位到错误,这是ECLIPSE非常方便的功能之一,图中的demo也有了褐色的背景而且是两个,对于代码比较多的情况下这个功能是非常有用的,可以定位相同的关键字,而且最右侧有也与之一样颜色的方块可以单击
其他功能大家可以慢慢体会,下面给大家推荐几个本人常用的快捷键:
Alt+/:代码补全,例如:打de然后按下此快捷键会自动补上mo
Alt+左右方向键: 定位代码,例如你之前在第5行打了dd然后又到第10行打demo你又想回到之前编辑的地方,就可以按Alt+左方向键
Alt+上下方向键:将当前编辑行上移一行或下移一行(可选多行)
Alt+Ctrl+上下方向键: 将当前编辑行上复制一行或下复制一行(可选多行)
Ctrl+M:最大化或恢复当前编辑窗
Ctrl+Shift+F: 格式化代码,当你的代码比较杂乱时,可以尝试此功能,非常爽
Alt+Shift+O: 自动添加头文件, 可根据代码需要,自动加头文件
Alt+Shift+R: 批量修改变量名称,比如你看demo这个函数名不爽,可以按此快捷键,修改一个demo,其他地方有调用也会跟着同步修改,按回车键结束并生效修改,按Esc取消
Ctrl+D: 删除选中的行或当前编辑行
Ctrl+/: 注释选中行或当前编辑行
Ctrl+Shift+/: 用/**/注释选中内容
Shift+回车:在当前编辑行下面产生新行,与不加Shift的区别是,不会把光标后面的文字换行
Ctrl+小键盘+-号: 折叠或打开代码段
Ctrl+非小键盘+(Shift + =)-号:放大或缩小字体
Ctrl+Shift+P: 从当前编辑光标挨着的括号一侧到另一侧
以上快捷键是我能想起来常用的快捷键了,大家可BAIDU 了解更多快捷键。另外提醒一下,鼠标指针放在变量或函数上不对,会显示该变量或函数的详细定义。
以上介绍的是利用ECLIPSE编辑C51代码(掌握方法以此类推其他类型单片机或C程序都可以用)的方法,至于编译和调试请在“Project Explorer”中打开Keil项目用Keil进行,谢谢大家晚安。

网友A(2019-05-08):
楼主有没有办法在eclipse调用c51.exe来进行编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