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铁电存储器FM24C128A 附单片机程序源码

楼主(2018-10-10):
    自从有了存储器93C46,24C01,终于有了比较理想的不担心失电丢数据的存储器了!
单片机也有了内部储存用户数据区域,通过IAP操作,可实现数据长久保存,不用外挂存储器啦!
而市场上也有了号称与单片机系统速度同步的铁电存储器!
百花齐放的时代,有了更多选择!
单片机内部的可改写储存区,对一些大量的一次性写入数据来说,的确很不错!但是,写入之前必须擦除,且一次擦除512字节!对一些经常性需要改这改那的场合,就遇上一个小小的不方便,哪怕修改一个数,也得擦除512字节!与铁电存储器比较一下,才发现24C之类的覆盖改写是多么的宝贵!它不需任何擦除就可任意改写任一个数据!完全可以按照需要去选择.
最近做项目时,就遇上了这个问题.储存区域保存有几个手机号码,及一些语句,运行中随时需要更改某一个号码,或某一语句,处理起来不方便啦! --- 这时,覆盖改写是一大优势!
其次,存储器与单片机可以分离,也就方便通过其它工具(例如电脑或者编程器)进行批量操作与数据更新!
于是,也买来些FM24C128A铁电存储器,并且进行实际测试.
尽管网上有许多文章以及器件手册,可以参考学习,但是,没有实践的知识就都是人家的!
在测试中,按照最快速度去写入/读出,结果,一开始就发现有错误出现,(见图).
过去做一些仪表项目,存储器都是24C02便足够,而24C128容量就大了许多,前者仅仅256字节,后者是16000字节!并且,说是很快很快也心存疑惑,到底有多快?
经过多次实验,我使用的单片机一条指令执行时间为0.25us,首先发现是读出不用任何延时也没有什么问题,足够快!随后发现是每一次写完8位数据后,需要有一个延时! 于是.从小到大,逐步增加延时时间,当时间到达近1ms时,就完全正常了!
实验程序如下:
;==============================
;//FM24C128A读写测试程序 bjxs1508 2018-10-10 4:08
;-----------------------------------------------------------
P24DA        EQU        P12 ;引脚
P24CK        EQU        P13
P24DAM        EQU        P12M;工作模式寄存器
P24CKM        EQU        P13M
FC      EQU        C   ;系统C标志
;--------------------------------
ARDSH        DS        1;地址H
ARDSL        DS        1;地址L
R        DS        1;延时
TEMP        DS        1;延时
RE24        DS        1;存放读出数据
WR24        DS        1;存放待写数据
;==============================
;******程序开始*******
.CODE
;;;;;; 初始化略;;;;;;;;;
;==============================
B_LOOP:
        @RST_WDT
        CALL        B_WR24C  ;写入256个字节:连续写入成功!
        CALL        B_RED24C ;读取256个字节;连续读出成功!
        JMP        B_LOOP
;================================
B_RED24C:
        ZMN        ARDSH,#3FH ;24C128最后1页256字节!
        ZMN        ARDSL,#0   ;低8位地址00开始使用
        ZHLN        #1,#00H
        ZB0         FGIE;开中断
@@:
        CALL        B_RED24Z
        MOV_        @HL,RE24
        ZM0        RE24
        INCMS        L
        INCMS        ARDSL
        JMP        @B
        RET
;===============================
B_WR24C:;写入数据
        ZB0         FGIE;禁止中断
        ZMN        ARDSH,#3FH;24C128最后1页256字节!
        ZMN        ARDSL,#0
@@:
        MOV_        WR24,#3EH ;256字节连续写入3EH
        CALL        B_WRE24C
        CALL        B_Delms ;960us延时仅此处调用!
        INCMS        ARDSL
        JMP        @B
        RET
;============================
;FM24C128A读写子程序
;============================
B_WRE24C:
        MOV_        R,#08H;防止出错,重复次数
B_WR24START:
        CALL        B_START
        BS0        FC
        JMP        B_RETESWR;如果总线无效跳转
        MOV        A,#0A0H ;0A0H 指定写操作
        CALL        B_Send        ;发送器件地址
        BS0        FC
        JMP        B_WRTOP        ;没有应答跳转
        MOV        A,ARDSH        ;发送地址高字节
        CALL        B_Send
        BS0        FC
        JMP        B_WRTOP        ;没有应答跳转
        MOV        A,ARDSL        ;发送低字节地址
        CALL        B_Send
        BS0        FC
        JMP        B_WRTOP        ;没有应答跳转
        MOV        A,WR24        ;得到数据
        CALL        B_Send        ;发送数据
        BS0        FC
        JMP        B_WRTOP        ;没有应答跳出
        ZB0        FC        ;清除错误标志
B_WRTOP:
        CALL        B_STOP
        BS1        FC
        JMP        B_EXIT24B
B_RETESWR:
        DECMS        R
        JMP        B_WR24START
B_EXIT24B:
        RET
;===============================
B_RED24Z:
        MOV_        R,#08H ;重复次数
B_Reta:
        CALL        B_START
        BS0        FC
        JMP        B_RET255
        MOV        A,#0A0H ;指定写操作
        CALL        B_Send
        BS0        FC
        JMP        B_RETOP
        MOV        A,ARDSH
        CALL        B_Send
        BS0        FC
        JMP        B_RETOP
        MOV        A,ARDSL
        CALL        B_Send
        BS0        FC
        JMP        B_RETOP
        JMP        B_CRERE
B_RETOP:
        CALL        B_STOP
        BS1        FC
        JMP        B_EXITB
B_RET255:
        DECMS        R
        JMP        B_Reta
B_EXITB:
        RET
;==============================
B_CRERE:
        MOV_        R,#08H ;防止出错,重复次数
B_CRE24:
        CALL        B_START
        BS0        FC
        JMP        B_CRE250
        MOV        A,#0A1H;指定读操作
        CALL        B_Send
        BS0        FC
        JMP        B_CTOP
        CALL        B_RE8B
        CALL        B_NAK
        ZB0        FC
B_CTOP:
        CALL        B_STOP
        BS1        FC
        JMP        B_EndRE
B_CRE250:
        DECMS        R
        JMP        B_CRE24
B_EndRE:
        RET
;===============================
B_Send:
        MOV        RE24,A
        MOV_        SSS,#8
        ZB1        P24DAM
B_Sen01:
        RLCM        RE24
        BS0        FC
        ZB1        P24DA
        BS1        FC
        ZB0        P24DA
        NOP
        ZB1        P24CK
        NOP
        ZB0        P24CK
        DECMS        SSS
        JMP        B_Sen01
        ZB0        P24DAM
        NOP
        ZB1        P24CK
        NOP
        ZB0        FC
        BS0        P24DA
        ZB1        FC
        ZB0        P24CK
        RET
;----------------------------------------------------------------
B_RE8B:
        ZB0        P24DAM
        MOV_        SSS,#8
B_RE8S:
        NOP
        ZB1        P24CK
        NOP
        ZB0        FC
        BS0        P24DA
        ZB1        FC
        RLCM        RE24
        ZB0        P24CK
        DECMS        SSS
        JMP        B_RE8S
        RET
;===============================
B_START:
        ZB1        P24DAM
        ZB1        P24CKM
        ZB1        P24DA
        ZB1        P24CK
        NOP
        BS1        P24DA
        JMP        B_ErrE
        ZB0        P24DA
        NOP
        ZB0        P24CK
        NOP
        ZB0        FC
        RET
B_ErrE:
        NOP
        ZB1        FC
        RET
;----------------------------------------------------------
B_STOP:
        ZB1        P24DAM
        ZB0        P24DA
        NOP
        ZB1        P24CK
        NOP
        ZB1        P24DA
        NOP
        RET
;=============================
B_NAK:
        ZB1        P24DAM
        ZB1        P24DA
        NOP
        ZB1        P24CK
        NOP
        ZB0        P24CK
        RET
;=============================
B_Delms:;时间太短会失败!---仅仅一处调用!
        Z2MN        TEMP,R,#15,#0H ;这个才会成功! 2018-10-10 0:42
@@: ;15*256*0.25=960us
        DECMS        R
        JMP        @B
        DECMS        TEMP
        JMP        @B
        RET
;**********************************
        ENDP
;**********************************

网友A(2018-11-26):
编好的程序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B:
请问总工:您有C语言的源码可以分享吗?汇编看不懂。

网友C(2019-02-21):
大师能给个代码吗,用用的芯片,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