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小车的PWM波的频率?

楼主(2018-10-10):
想玩小车,不知控制小车的PWM波的频率用多大,有找了一些资料有些说,100Hz就行,有些说80KHz,有些说2000---5000Hz,各位大神有做出小车的给出你们驱动小车的频率啊。

网友A:
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
我猜猜看:
第一:你的小车用的什么电机?一般都是直流电机,那么,不用PWM一样可以开动的。
第二:PWM主要用于小车调速。既然是调速,那么,它就不是固定值,占空比越大,速度越快。
第三:如果你说的是PWM的频率,个人经验,频率稍大一点(就是同期小一点)好,这样可以很快速地调速。
我通常用的周期(为什么说这个,不说频率?因为设置的是定时器啊,那个只说时间长短,说频率的话,还要转换一下,麻烦)是100微秒,也就是频率为10000Hz

网友B:
一般电机15.6Khz 噪声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
我猜猜看:
第一:你的小车用的什么电机?一般都是直流电机,那么,不用PWM一样可 ...

就是你说的第三点,用10KHz?噪声打不?

网友B:
有刷电机用的15.6khz

网友B:
频率太低 会有低频噪声

网友C:
舵机为必须是50HZpwm,直流电机的驱动pwm的频率是没有规定的

网友D:
小车一般用的是直流电机,我记得这里PWM要和电机驱动线前的电容匹配吧,还有电机的参数什么的差别,所以这里所说的PWM值没有所谓最好,只有最合适,具体还得自己试。

网友E:
这个和你的驱动电路有关,不过一般要高于30Khz,大功率低频率噪声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