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制作的GAMEBOX_Keil5_v1.1源码与原理图(射击,赛车,贪食蛇)

楼主(2018-10-10):
单片机制作的gamebox,包含射击游戏,赛车游戏,贪食蛇等,有led显示,2个8*8点阵 电路原理图如下:

元件清单:

可以到./src/config.h文件自由配置引脚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有详细的代码注释):
#include "config.h"

#define ASPEED 28         //按加速键后的速度
uint8 ucar=1;                //你的车,1靠右,2靠左

static void keyscan()
{
        static bit r = 0;
        int8 k = Get_Kvuale(30);
        if(KEY_OK==0) {
                speeds = ASPEED;
                if(!sound_cnt_time | r) Sound_Tone(sound_ON,6,255);
                r=0;
        }
        else{        //随着分数的增加, 游戏速度逐渐加快
                speeds = 200 - scores/10;
                if(!sound_cnt_time | !r) Sound_Tone(sound_ON,1,255);
                r=1;
        }
        if(k==K_LEFT)        ucar=1;
        if(k==K_RIGHT)        ucar=2;
}
void RAC_Game()
{
        int8 xcar[4][2]={0};        //[2] 0:左/右/无;        1:车的Y轴位置
        uint8 code carport[3][4]={{0,0,0,0},{0x50,0x20,0x70,0x20},{0x0a,0x04,0x0e,0x04}};
        uint8 code track[5]={0x81,0x81,0x81,0x00,0x00};
        uint8 carid=0,lastid=0,stp=0;
        uint8 p,i;
        Glife=1;
        speeds = 200;
        scores = 0;
        for(i=0;i<4;i++){
                xcar[i][1]=i*5;//其它赛车之间间隔控制,重要部分!
                xcar[i][0]=0;
        }
        /******************初始化完成,开始游戏***********************/
        while(Glife){
//                分层扫描,将画面两边的赛道和赛车分为两次扫描,使跑道跟赛车产生画面对比度
//                uint8 xtmp[16];
//                for(p=0;p<16;p++)//刷新跑道
//                        DispRAM[p]=track[(p+stp)%5];//动态跑道算法
//                for(p=0;p<16;p++){
//                        xtmp[p]=0x00;
//                        for(i=0;i<4;i++)        //刷新其他赛车
//                                if((0<=(p-xcar[i][1])) && (p-xcar[i][1])<4)
//                                        xtmp[p] = carport[xcar[i][0]][p-(xcar[i][1])];
//                        if(p<4)
//                                if(xtmp[p] & carport[ucar][p])//判断你的赛车是否与其它赛车碰撞
//                                        Glife=0;
//                                else
//                                        xtmp[p] |= carport[ucar][p];
//                }

                //同步扫描
                for(p=0;p<16;p++)//刷新跑道
                {
                        DispRAM[p]=0x00;
                        DispRAM[p]=track[(p+stp)%5];//动态跑道算法

                        for(i=0;i<4;i++)//刷新其他赛车
                                if((0<=(p-xcar[i][1])) && (p-xcar[i][1])<4)
                                        DispRAM[p] |= carport[xcar[i][0]][p-(xcar[i][1])];
                        if(p<4)
                        {
                                if(DispRAM[p] & carport[ucar][p])//判断你的赛车是否与其它赛车碰撞
                                        Glife=0;
                                else        DispRAM[p] |= carport[ucar][p];
                        }
                }
                if(tms > speeds)//游戏速度节拍
                {
                        stp++;
                        if(stp==5) stp=0;//跑道动态算法标记位
                        for(i=0;i<4;i++)
                        {
                                xcar[i][1]--;        //其他车跟随跑道下移
                                if(xcar[i][1]== -4){
                                        xcar[i][1]=15;
                                        if(lastid>0)        //游戏规则,如果上次产生的不是空车位,则这一次产生一个空车位
                                                carid=0;
                                        else
                                                carid=rand()%3;//随机产生一辆车
                                        lastid = carid;
                                        xcar[i][0]=carid;
                                        scores ++;
                                }
                        }
                        tms=0;
                }
                keyscan();
                MatxDisp(DispRAM,duty);
                SMG_Display(scores,duty);
        }
        TR2_OFF;
}

/*
        2014-1-26 00:00:00        :完成贪吃蛇游戏模型
        2014-3-8 23:27:05        :增加游戏会随着吃的食物的增加而加快游戏速度
        2014-3-15 20:06:15        :进行实体硬件测剩,运行良好,但贪吃蛇结构设置太耗RAM,将进行优化。
*/
#include "config.h"

#define NORSPEED 360
#define ASPEED 100
#define WIDTH  8        //游戏屏幕宽度
#define LENGTH 16        //游戏屏幕长度

static struct Food
{
    uint8 x;//食物的横坐标
    uint8 y;//食物的纵坐标
}food;

struct Snake snake;

enum direc{up, down, left, right};//蛇的运动方向

static void Snake_Init();                //初始化游戏
static void Snake_Disp();        //游戏显示
static void Snake_Run();                //蛇向前走一步
static void Create_Food();                //随机生成食物

static void Create_Food()
{
        uint8 i;
        food.x = rand() % WIDTH;        //范围1-16;
        food.y = rand() % LENGTH;        //获得随机数种子;//用计数器作为随机数发生器
        for(i=1;i<(snake.node);i++)//检测产生的食物是否与蛇本身重叠
        {
                if((food.x==snake.x[i])&&(food.y==snake.y[i]))
                        Create_Food();        //重叠则重新成生
        }
}

static void Snake_Init()
{
        uint8 c;
        for(c=0;c < MAX_SNAKE;c++)//清除内存数据
        {
                snake.x[c]=-1;
                snake.y[c]=-1;
        }
        snake.life = 1;                                //赋予蛇生命
        snake.node = 3;                        //默认长度3节
        snake.direc = up;//初始方向
        snake.x[0]=4;
        snake.y[0]=5;
        snake.x[1]=4;
        snake.y[1]=4;
        snake.x[2]=4;
        snake.y[2]=3;
        speeds = NORSPEED;         //游戏速度
        tms = 0;
        scores = 0;
        Create_Food();                //生成第一个食物
}

static void Snake_Run()        //蛇爬行算法
{
        uint8 i;
        for(i=(snake.node-1);i>0;i--)                //蛇头作为前进引导,长江后浪推前浪
        {
                snake.y[i]=snake.y[i-1];
                snake.x[i]=snake.x[i-1];
        }
        switch (snake.direc)        //根据蛇的方向标前进
        {
                case up:         snake.y[0]+=1;        break;
                case down:        snake.y[0]-=1;        break;
                case left:        snake.x[0]-=1;        break;
                case right:        snake.x[0]+=1;        break;
        }
}

static void Snake_Disp()        //游戏画面显示
{
        uint8 p = 16;
//        for(p=0;p<snake.node;p++)//绘制蛇图像
//        {
//                delayus(500-duty);
//                DisPoint(snake.x[p],snake.y[p]);
//                delayus(duty/5);
//                cdata = 0xff;
//        }
//        DisPoint(food.x,food.y);//绘制食物图像
//        delayus(duty);
//        cdata = 0xff;
//
//        for(i=0;i<16;i++)
//        {
//                DispRAM[i] = 0;
//        }
        while(p--) DispRAM[p]=0;        //清除缓存
        for(p=0;p<snake.node;p++)        //写入新缓存
        {
                DispRAM[snake.y[p]] |= 0x80 >> (snake.x[p]);
        }
//        DispRAM[food.y] |= 0x80 >> (food.x);

        MatxDisp(DispRAM,duty);
        DisPoint(7-food.x,food.y);
        delayus(duty);
}

void Snake_Game()        //游戏过程
{
        Snake_Init();                //初始化游戏
        Play_Music(sound_canon);
        while(snake.life)        //有生命,便可玩
        {
                uint8 i;
                switch(keypad)//直接读取键值,贪吃蛇不需要消抖
                {
                        case K_UP:        if((snake.direc==left)||(snake.direc==right))        snake.direc=up;
                                //按下UP键时,只有蛇在水平方向时才能改变
                                break;
                        case K_DOWN:if((snake.direc==left)||(snake.direc==right))        snake.direc=down;
                                //按下DOWN键时,只有蛇在水平方向时才能改变
                                break;
                        case K_LEFT:if((snake.direc==up)||(snake.direc==down))                snake.direc=left;
                                //按下left键时,只有蛇在垂直方向时才能改变
                                break;
                        case K_RIGHT:if((snake.direc==up)||(snake.direc==down))                snake.direc=right;
                                //按下right键时,只有蛇在垂直方向时才能改变
                                break;
                        default :
                                break;
                }

                if(KEY_OK==0) speeds = ASPEED;//加速键
                else speeds = NORSPEED;
                keypad = K_NULL;

                if(tms > speeds)        //半秒前进一格
                {
                        tms=0;
                        Snake_Run();        //无聊散步
                }
                if((snake.x[0]==food.x) && (snake.y[0]==food.y))//是否吃到食物
                {
                        Sound_Tone(sound_ON,4,5);
//                        getfood=1;//直接在此增加蛇长度会在下一个显示扫描产生一个原有数据留影,故通过加长
                        snake.node++;
//                        game_speed-=10;        //每吃一个食物增加10点速度
                        Create_Food();        //产生新食物
                }
                if((snake.x[0]>WIDTH-1)||(snake.x[0]<0)||(snake.y[0]>LENGTH-1)||(snake.y[0]<0))//是否碰壁
                {
                        snake.life=0;        //蛇碰到墙壁死亡
                }
                for(i=3;i<snake.node;i++)//从蛇的第四节开始判断是否撞到自己了,因为蛇头不可能撞到二三四节
                {
                        if((snake.x[i]==snake.x[0])&&(snake.y[i]==snake.y[0]))//是否自残
                                snake.life=0;        //蛇头碰到自身死亡
                }
                Snake_Disp();        //显示游戏图像
                scores = snake.node-3;
                SMG_Display(scores,duty);
        }
        scores = snake.node-3;
        TR2_OFF;
}

/*
//作者:郑梓滨        Jaupin@126.com
//日期:2014年10月27日14:04:35
//功能:复古掌上俄罗斯方块游戏机源代码,包括游戏GUI,俄罗斯方块、贪吃蛇、经典赛车游戏、射击障碍物游戏
v1.0:
        2014-7-26 00:00:00        :完成有俄罗斯方块游戏基本模型;
        2014-7-28 02:12:03        :将原先临时使用的延时键盘扫描改为外部中断状态位检测键;
        2014-7-28 20:40:37        :完成俄罗斯方块分数计数及分数显示功能;
        2014-8-1 01:01:54        :将较早之前完成贪吃蛇游戏代码合并植入;
        2014-8-2 17:04:25        :整理之前的临时源码,使工程文件规范化;
        2014-8-3 23:50:49        :构建游戏选择画面基本模型,完成画面平移效果;
        2014-8-5 00:50:04        :改进LED点阵底层驱动,用软件PWM调节画面亮度;
        2014-8-7 00:53:35        :完成赛车游戏,用PWM分层扫描画面,形成游戏画面对比度;
        2014-8-8 02:16:44        :完成赛车游戏选择预览画面,并将三个游戏合并在一起;
        2014-8-12 01:47:07        :将逐行扫描改为逐点扫描,使显示亮度均匀;增加亮度调节功能;
        2014-9-9 00:32:40        :修改及优化若干细节;
v1.1:
        2014-9-18 0:57:23        :重新布局电路,修改原先不合理的地方,为制作PCB板作准备;
        2014-9-19 22:02:36        :加入游戏音效,并且可以通过软件方式开关声音;
        2014-9-21 14:59:39        :增加三位mini数码管,实时显示游戏分数,数码管共用点阵并行数据口;
        ~~~~~~~~~~~忘记备注
        2014-10-20 21:30:15        :加入射击游戏,将GUI模块化,简化流程
*/

#include "config.h"
volatile uint8 data keypad = K_NULL;        //键盘状态
volatile uint8 data keycont = 0;                //键盘检测消抖定时器
volatile uint16 data tms = 0;                        //1ms T0定时器
bit key_state = 0;                                                //按键状态

uint16 data speeds = 0;                //游戏速度
uint16 data scores = 0;                //游戏计分
bit Glife = 1;                                //游戏生命
bit sound_ON = 1;                        //音效开关
uint8 data duty = 80;                //PWM,默认亮度
uint8 data DispRAM[16]={0};
uint8 code bitman[8]={1,2,4,8,16,32,64,128};//用于数字序号定位0~7bit位

uint8 code num[10][5]=                //阳码
{
        {0x7,0x5,0x5,0x5,0x7},
        {0x2,0x6,0x2,0x2,0x7},
        {0x7,0x1,0x7,0x4,0x7},
        {0x7,0x1,0x7,0x1,0x7},
        {0x5,0x5,0x7,0x1,0x1},
        {0x7,0x4,0x7,0x1,0x7},
        {0x7,0x4,0x7,0x5,0x7},
        {0x7,0x1,0x1,0x1,0x1},
        {0x7,0x5,0x7,0x5,0x7},
        {0x7,0x5,0x7,0x1,0x7}
};

/*********************PORT_INIT********************/
void Port_Init()
{
        P0M0 = 0Xff;
        P0M1 = 0X00;
        P1M0 = 0Xff;
        P1M1 = 0X00;
        P2M0 = 0Xff;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ff;
        P4M1 = 0X00;
        P5M0 = 0Xff;
        P5M1 = 0X00;
}

void Init_Timer()
{
/******************定时器0中断设置**********************/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载)
    TL0 = T1MS;                     //初始化计时值
    TH0 = T1MS >> 8;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外部中断设置*************************/
        IT0 = 1;                    //设置INT0下降沿触发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INT0
        IT1 = 1;                    //设置INT1下降沿触发
    EX1 = 1;                    //使能外部中断INT1
        INT_CLKO |= 0x70;           //使能INT2,INT3,INT4(EX4 = 1,EX3 = 1,EX2 = 1

        EA = 1;
}

void Array_CLR(uint8 *p)
{
        uint8 i=0;
        while(i!=16)
        {
                p[i] = 0x00;
                i++;
        }
}

void ShowScore(uint score)
{
        uint8 i;
        uint8 qx,bx,sx,gx;
        qx = score /1000;
        bx = score %1000 /100;
        sx = score %100/10;
        gx = score %10;

        Array_CLR(DispRAM);

        for(i=0;i<5;i++)
                DispRAM[8-i] = (num[sx][i]<<4) | (num[gx][i]);

        for(i=0;i<5;i++)
                DispRAM[14-i] = (num[qx][i]<<5) | (num[bx][i]<<1);

//        MatxDisp(DispRAM,duty);
}

void main()
{
        Port_Init();
        Sound_Init();
        Init_Timer();
        Sound_Tone(1,14,5);//滴

        srand(TL0);
        delayms(100);
        Play_Music(sound_game_start);
        Flash_Screen_Clear();
        while(1)
        {
                tms = 0;
                keypad = K_NULL;//清除按键状态
                switch (GUI_Main())        //进入用户游戏选择界面,返回选择的游戏
                {
                        case 1:        Tetris_Game();        break;
                        case 2:        Snake_Game();        break;
                        case 3:        RAC_Game();                break;
                        case 4:        Shot_Game();        break;
                }
                Play_Music(sound_game_over);
                Flash_Screen_Clear();
                ShowScore(scores);        //将分数载入显存
                delayms(300);

                keypad = K_NULL;
                while(keypad != K_UP)        //在没按下OK键时保持分数显示
                {
                        MatxDisp(DispRAM,duty);
                        SMG_Display(scores,duty);
                }
        }
}

/* Timer0 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0_Timer_1ms_int() interrupt 1 using 1
{
        if(tms<0xfffe)        tms++;        //防止溢出
        if(key_state){ if(!--keycont) key_state=0;}

        if(PIN_TR2)//TR2如果打开,则开始播放音效
        {
                if(!sound_cnt_time--)
                {
                        TR2_OFF;
                        beep = 1;
                        if(music_p[s_p][1])
                        {
                                Sound_Tone(sound_ON,music_p[s_p][0],music_p[s_p][1]);
                                s_p++; //自动装载下一个音符,实现音效与游戏“同时”运行
                        }
                }
        }
        if(KEY_DOWN==0 & KEY_UP==0)        IAP_CONTR=0x60;//软件复位下载程序
}

void T2_Timer_Sound_freq() interrupt 12           //中断入口
{
     beep = ~beep; //蜂鸣器频率震动
}

uint8 Get_Kvuale(uint8 key_delay)//键值消抖处理,参数为灵敏度调节
{
        uint8 kvuale = K_NULL;        //返回的初始值为空值
        if(keypad != K_NULL)        //当键值不为NULL时,说明有按键按下
        {
                if(!key_state)                //当按键状态位state为0时说明是第一次触发有效,为1时为重复触发
                {
                        key_state=1;        //置1,防止重复触发
                        kvuale = keypad;//获得读取键值
                        keycont = key_delay;//载入消抖时间
                }
                keypad = K_NULL;        //清楚键值
        }
        return kvuale;
}
/*********外部中断按键区**********/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INT0
{
        keypad = 0;
}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INT1
{
        keypad = 1;
}
void exint2() interrupt 10      //INT2
{
        keypad = 2;
}
……………………

网友A(2019-07-04):
啊啊啊啊啊,好纠结啊,学校要求做一个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