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S.C(19): error C242: 'array[]': too many initializers

楼主(2018-10-10):
MMS.C(19): error C242: 'array[]': too many initializers
这个是什么错误呀,求各位大佬告知。怎么修改?

网友A:
错误类型的内容是:初始化对象超限。
没有看到你的程序,只能猜:可能是你的数组变量array[]的问题——可能长度不对、可能赋值类型不对......,你不给看程序,只能这么乱猜了。

网友B:
一般错误定义会指出位置。请将对应位置代码贴出来。从字面意思理解,是你的数组初始化有问题。这里是初始化元素太多了。但实际上错误一定要对照代码来看。

网友C(2021-05-07):
我在使用TFT2.0-R61503B-189165768A1模块显示图片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image2LCD软件生成数组时把图片大小设置的小一点就好了

网友D(2021-10-05):
引用 网友C:
我在使用TFT2.0-R61503B-189165768A1模块显示图片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image2LCD软件生成数组时把图片大 ...

你好    请问我想要显示大图该什么办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错误类型的内容是:初始化对象超限。
没有看到你的程序,只能猜:可能是你的数组变量array[]的问题——可 ...

问一下 我也有这个错误   错误指向我图片取模的数组,我确认过的空间还是够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    请问我想要显示大图该什么办呢

可以数一下你的数组内有多少个数
如array1[9] = {0,1,2,3,4,5,6,7,8,9};
看的出array1里有10个数
但初始化宣告时说它只有9个
编译时就会出too many initializers

可以把array1[9]改为array1[10] 或者array1[]让编译器自己算

网友F(2022-03-17):
可以看看是不是数组最后的大括号后面少了一个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