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s2手柄控制 stm32F4驱动麦克纳姆轮3D图纸源码资料

楼主(2018-10-10):
ps2手柄控制 stm32f4zgt6芯片驱动麦克纳姆轮资料
这里使用的是PWM调速来完成的,简单的程序,资料和源码在下面。

麦克纳姆轮3D图纸:

#include <sys.h>
#include <pwm.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pstwo.h>

int main(void)
{
        u16 L11=0;
  u16 L12=0;
        u16 L21=0;
  u16 L22=0;
        u16 R11=0;
  u16 R12=0;
        u16 R21=0;
  u16 R22=0;
        u8 ke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PWM_init(500-1,84-1);        //84M/84=1Mhz的计数频率,重装载值500,所以PWM频率为 1M/500=2Khz.
        PS2_Init();
        PS2_SetInit();

        while(1)
        {
                key=PS2_DataKey();
                if(key!=0)
                {
                        switch(key)
                        {
                                case 5:        //前进
                                {
                            L11=300;
          L12=0;
                L21=300;
          L22=0;
                R11=300;
          R12=0;
          R21=300;
          R22=0;
          TIM_SetCompare1(TIM14,L11);
          TIM_SetCompare1(TIM13,L12);
          TIM_SetCompare1(TIM11,L21);
          TIM_SetCompare1(TIM10,L22);
          TIM_SetCompare1(TIM3,R11);
          TIM_SetCompare2(TIM3,R12);
          TIM_SetCompare3(TIM3,R21);
          TIM_SetCompare4(TIM3,R22);
                                }
                                break;
                                case 6:        //右平移
                                {
                L11=0;
          L12=300;
                L21=300;
          L22=0;
                R11=300;
          R12=0;
          R21=0;
          R22=300;
          TIM_SetCompare1(TIM14,L11);
          TIM_SetCompare1(TIM13,L12);
          TIM_SetCompare1(TIM11,L21);
          TIM_SetCompare1(TIM10,L22);
          TIM_SetCompare1(TIM3,R11);
          TIM_SetCompare2(TIM3,R12);
          TIM_SetCompare3(TIM3,R21);
          TIM_SetCompare4(TIM3,R22);
                                }
                                break;
                                case 8:         //左平移
                                {
                L11=300;
          L12=0;
                L21=0;
          L22=300;
                R11=0;
          R12=300;
          R21=300;
          R22=0;
          TIM_SetCompare1(TIM14,L11);
          TIM_SetCompare1(TIM13,L12);
          TIM_SetCompare1(TIM11,L21);
          TIM_SetCompare1(TIM10,L22);
          TIM_SetCompare1(TIM3,R11);
          TIM_SetCompare2(TIM3,R12);
          TIM_SetCompare3(TIM3,R21);
          TIM_SetCompare4(TIM3,R22);
                                }
                                break;
                                case 7:        //后退
                                {
                L11=0;
          L12=300;
                L21=0;
          L22=300;
                R11=0;
          R12=300;
          R21=0;
          R22=300;
          TIM_SetCompare1(TIM14,L11);
          TIM_SetCompare1(TIM13,L12);
          TIM_SetCompare1(TIM11,L21);
          TIM_SetCompare1(TIM10,L22);
          TIM_SetCompare1(TIM3,R11);
          TIM_SetCompare2(TIM3,R12);
          TIM_SetCompare3(TIM3,R21);
          TIM_SetCompare4(TIM3,R22);
                                }
                                break;
                                case 9:         //逆时针旋转
                                {
                L11=0;
          L12=300;
                L21=0;
          L22=300;
                R11=300;
          R12=0;
          R21=300;
          R22=0;
          TIM_SetCompare1(TIM14,L11);
          TIM_SetCompare1(TIM13,L12);
          TIM_SetCompare1(TIM11,L21);
          TIM_SetCompare1(TIM10,L22);
          TIM_SetCompare1(TIM3,R11);
          TIM_SetCompare2(TIM3,R12);
          TIM_SetCompare3(TIM3,R21);
          TIM_SetCompare4(TIM3,R22);
                                }
                                break;
                                case 10:         //顺时针旋转
                                {
                L11=300;
          L12=0;
                L21=300;
          L22=0;
                R11=0;
          R12=300;
          R21=0;
          R22=300;
          TIM_SetCompare1(TIM14,L11);
          TIM_SetCompare1(TIM13,L12);
          TIM_SetCompare1(TIM11,L21);
          TIM_SetCompare1(TIM10,L22);
          TIM_SetCompare1(TIM3,R11);
          TIM_SetCompare2(TIM3,R12);
          TIM_SetCompare3(TIM3,R21);
          TIM_SetCompare4(TIM3,R22);
                                }
                                break;
                                case 13:         //左前
                                {
                L11=0;
          L12=0;
                L21=300;
          L22=0;
                R11=300;
          R12=0;
          R21=0;
          R22=0;
          TIM_SetCompare1(TIM14,L11);
          TIM_SetCompare1(TIM13,L12);
          TIM_SetCompare1(TIM11,L21);
          TIM_SetCompare1(TIM10,L22);
          TIM_SetCompare1(TIM3,R11);
          TIM_SetCompare2(TIM3,R12);
          TIM_SetCompare3(TIM3,R21);
          TIM_SetCompare4(TIM3,R22);
                                }
                                break;
                                case 14:         //右前
                                {
                L11=300;
          L12=0;
                L21=0;
          L22=0;
                R11=0;
          R12=0;
          R21=300;
          R22=0;
          TIM_SetCompare1(TIM14,L11);
          TIM_SetCompare1(TIM13,L12);
          TIM_SetCompare1(TIM11,L21);
          TIM_SetCompare1(TIM10,L22);
          TIM_SetCompare1(TIM3,R11);
          TIM_SetCompare2(TIM3,R12);
          TIM_SetCompare3(TIM3,R21);
          TIM_SetCompare4(TIM3,R22);
                                }
                                break;
                                case 16:         //左后
                                {
                L11=0;
          L12=0;
                L21=0;
          L22=300;
                R11=0;
          R12=300;
          R21=0;
          R22=0;
          TIM_SetCompare1(TIM14,L11);
          TIM_SetCompare1(TIM13,L12);
          TIM_SetCompare1(TIM11,L21);
          TIM_SetCompare1(TIM10,L22);
          TIM_SetCompare1(TIM3,R11);
          TIM_SetCompare2(TIM3,R12);
          TIM_SetCompare3(TIM3,R21);
          TIM_SetCompare4(TIM3,R22);
                                }
                                break;
                                case 15:         //右后
                                {
                L11=0;
          L12=300;
                L21=0;
          L22=0;
                R11=0;
          R12=0;
          R21=0;
          R22=300;
          TIM_SetCompare1(TIM14,L11);
          TIM_SetCompare1(TIM13,L12);
          TIM_SetCompare1(TIM11,L21);
          TIM_SetCompare1(TIM10,L22);
          TIM_SetCompare1(TIM3,R11);
          TIM_SetCompare2(TIM3,R12);
          TIM_SetCompare3(TIM3,R21);
          TIM_SetCompare4(TIM3,R22);
                                }
                                break;
                        }

           }
                        else//停止
                        {
                                  L11=0;
          L12=0;
                L21=0;
          L22=0;
                R11=0;
          R12=0;
          R21=0;
          R22=0;
                                  TIM_SetCompare1(TIM14,L11);
          TIM_SetCompare1(TIM13,L12);
          TIM_SetCompare1(TIM11,L21);
          TIM_SetCompare1(TIM10,L22);
          TIM_SetCompare1(TIM3,R11);
          TIM_SetCompare2(TIM3,R12);
          TIM_SetCompare3(TIM3,R21);
          TIM_SetCompare4(TIM3,R22);
                        }
                        delay_ms(50);
         }
        }

#include "main.h"
#include "PID.h"
#include<stdio.h>
#include<math.h>
#include<systick.h>
#include<main.h>

#define Kp 10                                                 //比例系数
#define Ki 10                                         //积分系数
#define Kd 0                                                 //微分系数

#define PID_MAX 12800

uint8_t last_error;                          //上次误差
uint8_t last_error1;                  //上次误差
uint8_t last_error2;                  //上次误差

float I_term;                                                  //前面温差和
float I_term1;                                          //前面温差和
float I_term2;                                          //前面温差和

u16 PWMA_Num =0;
u16        PWMB_Num =0;
u16 PWMC_Num =0;

//unsigned int out;//,PWMT;
//unsigned int out1//,PWMT;

int PID(int Set_value,int Real_value) //标准PID温度控制算法
{
        int error;
        float P_term, D_term;
        int pid_out;
        error=Set_value - Real_value;                                                                                                //误差量
  //if(error<1000)
  //{
                P_term =Kp*error;                                                                                                    //比例量
                I_term+=Ki*error;                                                                                                    //积分量
                if(I_term>PID_MAX) I_term=PID_MAX;                                                                 //限定积分量上限
                else if(I_term<0) I_term=0;                                                                                   //限定积分量下限
                D_term =Kd*(error - last_error);                                                                  //微分量
                last_error=error;                                                                                                    //缓存当前误差量
                if(error<20)I_term=130;
                else I_term=0;
                pid_out=(signed int)(P_term+I_term+D_term);                         //PID控制量计算

                if(pid_out>PID_MAX) pid_out=PID_MAX;                                                  //控制量上限=PID_MAX
                else if(pid_out<0) pid_out=0;                                                                            //控制量下限=0
                //return(pid_out);
  //}
  //else if(error>=1000) pid_out=12800;

  return(pid_out);
}

int PID1(int Set_value,int Real_value) //标准PID温度控制算法
{
        int error;
        float P_term, D_term;
        int pid_out;
        error=Set_value - Real_value;                                                                                                //误差量
  //if(error<1000)
  //{
                P_term =Kp*error;                                                                                                    //比例量
                I_term1+=Ki*error;                                                                                                    //积分量
                if(I_term1>PID_MAX) I_term1=PID_MAX;                                                                 //限定积分量上限
                else if(I_term1<0) I_term1=0;                                                                                   //限定积分量下限
                D_term =Kd*(error - last_error1);                                                                  //微分量
                last_error1=error;                                                                                                    //缓存当前误差量
                if(error<20)I_term1=130;
                else I_term1=0;
                pid_out=(signed int)(P_term+I_term1+D_term);                         //PID控制量计算

                if(pid_out>PID_MAX) pid_out=PID_MAX;                                                  //控制量上限=PID_MAX
                else if(pid_out<0) pid_out=0;                                                                            //控制量下限=0
                //return(pid_out);
  //}
  //else if(error>=1000) pid_out=12800;

  return(pid_out);
}

int PID2(int Set_value,int Real_value) //标准PID温度控制算法
{
        int error;
        float P_term, D_term;
        int pid_out;
        error=Set_value - Real_value;                                                                                                //误差量
  //if(error<1000)
  //{
                P_term =Kp*error;                                                                                                    //比例量
                I_term2+=Ki*error;                                                                                                    //积分量
                if(I_term2>PID_MAX) I_term2=PID_MAX;                                                                 //限定积分量上限
                else if(I_term2<0) I_term2=0;                                                                                   //限定积分量下限
                D_term =Kd*(error - last_error2);                                                                  //微分量
                last_error2=error;                                                                                                    //缓存当前误差量
                if(error<20)I_term2=130;
                else I_term2=0;
                pid_out=(signed int)(P_term+I_term2+D_term);                         //PID控制量计算

                if(pid_out>PID_MAX) pid_out=PID_MAX;                                                  //控制量上限=PID_MAX
                else if(pid_out<0) pid_out=0;                                                                            //控制量下限=0
                //return(pid_out);
  //}
  //else if(error>=1000) pid_out=12800;

  return(pid_out);
}

void jiare_pid_kongzhi(void)
{
        uint16_t goal_temp=0;//目标温度
        //PWMT=12800;                                                                                                    //128级步进PWM控制
        //PID_MAX=PWMT;

        uint16_t out=0;
        I_term=0;
        last_error=0;
        if (WorkFaceDisBuff[10]==0)//现场测试华氏不加热 增加温度单位转换 目标温度是摄氏和华氏分开存放的 2017年12月6日 09:16:22
        {
                goal_temp = (WorkFaceDisBuff[3]+0)*100;//之前的是+3 会导致PWM值超过目标温度值3度的时候才停止 可能需要PID数值才是正确方法 2017年11月30日 15:04:01
        }
        else
        {
                goal_temp = (WorkFaceDisBuff[11]+0)*100;//之前的是+3 会导致PWM值超过目标温度值3度的时候才停止 可能需要PID数值才是正确方法 2017年11月30日 15:04:01
        }
        out=PID(goal_temp,WorkFaceDisBuff[4]);                                                                                                    //PID程序
        PWMA_Num= (out/100);                                                                                                    //PWM值
}

void jiare_pid_kongzhi1(void)
{
        uint16_t goal_temp=0;//目标温度
        //PWMT=12800;                                                                                                    //128级步进PWM控制
        //PID_MAX=PWMT;

        uint16_t out=0;
        I_term1=0;
        last_error1=0;

        if (WorkFaceDisBuff[10]==0)//现场测试华氏不加热 增加温度单位转换 目标温度是摄氏和华氏分开存放的 2017年12月6日 09:16:22
        {
                goal_temp = (WorkFaceDisBuff[5]+0)*100;//之前的是+3 会导致PWM值超过目标温度值3度的时候才停止 可能需要PID数值才是正确方法 2017年11月30日 15:04:01
        }
        else
        {
                goal_temp = (WorkFaceDisBuff[12]+0)*100;//之前的是+3 会导致PWM值超过目标温度值3度的时候才停止 可能需要PID数值才是正确方法 2017年11月30日 15:04:01
        }
        out=PID1(goal_temp,WorkFaceDisBuff[6]);                                                                                                    //PID程序
        PWMB_Num= (out/100);                                                                                                    //PWM值
}

void jiare_pid_kongzhi2(void)
{
        uint16_t goal_temp=0;//目标温度
//        //PWMT=12800;                                                                                                    //128级步进PWM控制
//        //PID_MAX=PWMT;

//        uint16_t out=0;
//        I_term2=0;
//        last_error2=0;

        if (WorkFaceDisBuff[10]==0)//现场测试华氏不加热 增加温度单位转换 目标温度是摄氏和华氏分开存放的 2017年12月6日 09:16:22
        {
                goal_temp = (WorkFaceDisBuff[7]+0)*100;//之前的是+3 会导致PWM值超过目标温度值3度的时候才停止 可能需要PID数值才是正确方法 2017年11月30日 15:04:01
        }
        else
        {
                goal_temp = (WorkFaceDisBuff[13]+0)*100;//之前的是+3 会导致PWM值超过目标温度值3度的时候才停止 可能需要PID数值才是正确方法 2017年11月30日 15:04:01
        }
//        out=PID1(goal_temp,WorkFaceDisBuff[8]);                                                                                                    //PID程序
//        PWMC_Num= (out/100);                                                                                                    //PWM值
        if (goal_temp>WorkFaceDisBuff[8])//将PWM转化为开关量了 因为C路是继电器控制的
        {
                PWMC_Num=129;//永远大于128
        }
        else
        {
                PWMC_Num=0;
        }
}

纳姆车资料

网友A(2018-11-30):
正好要用呐。想问下这个经过测试了咩,PID控制可靠么~

网友A:
下载来看了一下,原来是开环控制…失望…

网友B(2019-04-09):
下载的程序打不开。

网友C(2019-05-21):
不知道你这个东西能干嘛?还以为是PS2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