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开源51单片机PID电机调速Proteus仿真与源码

楼主(2018-10-10):
本代码采用Proteus仿真,采用51单片机模拟PWM,用定时器获取电机转速信息,用PID算法控制转速,转速、PID都可以用按钮设置,LCD显示屏显示出电机的转速、差值、设定值、PID,并可以粗调跟微调,还有闪烁提示,用来指示当前的设置项目。

不按设定键直接调整的是设定速度值因为速度值是以周期形式调整,所以速度值越小,转速越高,2秒钟无操作退出设置模式,非设置模式调节转速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客户名称:
//************************文件信息**************************
//文件名称:pi.c
//作    者:Lebo
//文件版本:
//校 验 和:
//************************硬件信息**************************
//目标器件:
//源 时 钟:
//UCBA型号:
//************************平台信息**************************
//开发环境:
//烧录环境:
//配置内容:
//************************功能信息**************************
//程序功能:
//函数列表:
//************************修改记录**************************
// <author>  <time>   <version> <desc>
//1.Lebo    15/01/11    V1.0    build this moudle
//2.
//**********************************************************

//**********************************************************
//程序名称:头文件
//程序说明:
//**********************************************************

#include "pid.h"
//**********************************************************
//程序名称:增量式PID初始化 函数
//入口参数:*ptrPID
//出口参数:e0, e1, e2, ka, kb, kc, kz, max_adjust, max_out, min_out
//返回参数:
//调用函数:
//程序说明:
//**********************************************************

void PID_IncInit(PID_TypeDef *ptrPID){
        (* ptrPID).e0 = 0;
        (* ptrPID).e1 = 0;
        (* ptrPID).e2 = 0;

        (* ptrPID).ka = 0;
        (* ptrPID).kb = 0;
        (* ptrPID).kc = 0;
        (* ptrPID).kz = 0;

        (* ptrPID).maxAdjust = 0;
        (* ptrPID).maxOut = 0;
        (* ptrPID).minOut = 0;
}
//**********************************************************
//程序名称:增量式PID系数设置 函数
//入口参数:kp, ki, kd, z, *pid_ptr
//出口参数:ka, kb, kc, kz
//返回参数:
//调用函数:
//程序说明:
/*
    T--------采样周期
    Ti-------积分时间
    Td-------微分时间

    Kp = Kp
    Ki = Kp*T/Ti
    Kd = Kp*Td/T

    A = Kp+Ki+Kd = Kp*(1 + T/Ti + Td/T)
    B = Kp+2*Kd = Kp*(1 + 2Td/T)
    C = Kd = Kp*Td/T
*///120,11,0,10
//**********************************************************
void PID_IncSetRatio(u8 kp, u8 ki, u8 kd, u8 kz, PID_TypeDef *ptrPID){
        (* ptrPID).ka = kp + ki + kd;
        (* ptrPID).kb = kp + (2 * kd);
        (* ptrPID).kc = kd;
        (* ptrPID).kz = kz;
}

//**********************************************************
//程序名称:PID系数极限设置 函数
//入口参数:max_ajst, max_outval, min_outval, *pid_ptr
//出口参数:max_adjust, max_out, min_out
//返回参数:
//调用函数:
//程序说明:
//**********************************************************
void PID_IncSetRatioLimit(s8 maxAdjust, u8 maxOut, u8 minOut, PID_TypeDef *ptrPID){
        (* ptrPID).maxAdjust = maxAdjust;
        (* ptrPID).maxOut = maxOut;
        (* ptrPID).minOut = minOut;
}

//**********************************************************
//程序名称:增量式PID 函数
//入口参数:nonce_error, pid_ptr, out_ptr
//出口参数:*out_ptr
//返回参数:
//调用函数:
//程序说明:
/*
////位置式PID控制算式
////    离散的PID表达式:
////    U(n) = Kp*{e(n) + (T/Ti)*Sum[e(0)+e(1)...+e(n)] + (Td/T)*[e(n)-e(n-1)]}
////    U(n) = Kp*e(n) + Ki*Sum[e(0)~e(n)] + Kd*[e(n)-e(n-1)]
////    说明:
////    n--------采样序号,n=0,1,2,…… 。
////    U(n)-----第n次采样时刻的计算输出量
////    e(n)-----第n次采样时刻输入的偏差值
////    e(n-1)---第n-1次采样时刻输入的偏差值
////    T--------采样周期
////    Ti-------积分时间
////    Td-------微分时间
////    Kp-------比例系数
////    Ki-------积分系数,Ki = Kp*T/Ti
////    Kd-------微分系数,Kd = Kp*Td/T

增量式PID控制算式(广泛应用)
    增量式PID控制算法公式:
    dU(n) = U(n)-U(n-1)
    dU(n) = Kp*[e(n)-e(n-1)] + Ki*e(n) + Kd*[e(n)-2*e(n-1)+e(n-2)]
    dU(n) = (Kp+Ki+Kd)*e(n) - (Kp+2*Kd)*e(n-1) + e(n-2)*Kd
    dU(n) = A*e(n) - B*e(n-1) + C*e(n-2)
    说明:
    T--------采样周期
    Ti-------积分时间
    Td-------微分时间

    Kp = Kp
    Ki = Kp*T/Ti
    Kd = Kp*Td/T

    A = Kp+Ki+Kd = Kp*(1 + T/Ti + Td/T)
    B = Kp+2*Kd = Kp*(1 + 2Td/T)
    C = Kd = Kp*Td/T

由于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和ram 资源的限制,一般不采用浮点数运算,而将所有参数全部用整
数,运算到最后再除以一个2的N次方数据(相当于移位),作类似定点数运算,可大大提高
运算速度,根据控制精度的不同要求,当精度要求很高时,注意保留移位引起的“余数”,做
好余数补偿。
*/
//**********************************************************

void PID_IncCompute(s16 offset, u8 *ptrOut, PID_TypeDef *ptrPID){
        s16 outResult = (s16)(* ptrOut);
        s32 median;
        s8 adjust;
        (* ptrPID).e2 = (* ptrPID).e1;
        (* ptrPID).e1 = (* ptrPID).e0;
        (* ptrPID).e0 = offset;
        median = (s32)(* ptrPID).ka * (* ptrPID).e0 -\
                                         (s32)(* ptrPID).kb * (* ptrPID).e1 +\
                                         (s32)(* ptrPID).kc * (* ptrPID).e2;
        median = median >> (* ptrPID).kz;
        if(median < -(* ptrPID).maxAdjust)
                adjust = -(* ptrPID).maxAdjust;
        else if(median > (* ptrPID).maxAdjust)
                adjust = (* ptrPID).maxAdjust;
        else
                adjust = (s8)median;

        outResult += adjust;
        if(outResult > (* ptrPID).maxOut)
                outResult = (* ptrPID).maxOut;
        else if(outResult < (* ptrPID).minOut)
                outResult = (* ptrPID).minOut;
        *ptrOut = (u8)outResult;
}

网友A:
原理图文件和源程序文件都打不开,能不能从发一份

网友B:
正是需要的材料。

网友C:
Proteus仿真图没有单片机,仿真不起来。

网友D(2019-06-22):
引用 网友C:
Proteus仿真图没有单片机,仿真不起来。

楼主仿真文件是多层图纸的需要切换在加载仿真程序

网友E(2019-12-15):
楼主,可以发一份hex 文件吗,急需,谢谢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仿真文件是多层图纸的需要切换在加载仿真程序

您好,这个多层图纸怎么切换?

网友G(2020-03-09):
学习下,这个站长给了这么高的黑比,必须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您好,这个多层图纸怎么切换?

proteus界面Desig->下拉列表中会出现Rootsheet1和Rootsheet2,这两个就是来回切换图纸的。

网友I(2021-06-25):
z是什么参数?duty怎么看想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J:
谢谢分享,跟高手学习是一件让人长进的事

网友K(2023-08-11):
MotorControl.hex file included for Proteus simulation
in Proteus go to Design /go to next sheet(page-down) click on CPU/ properties and sel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