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工程模板下载

楼主(2018-10-10):
关于STM32F030的具体模板,共开发者参考

////////////////////////////////////////////////////////////////////////////////////////////////////////////////////
/*
STM32F030C8T6模板
时钟都在system_stm32f0xxx.里设定。用那个开那个,输出都是48MHZ,最大频率,可以在里面改变大小频率
#define PLL_SOURCE_HSI        // HSI (~8MHz) used to clock the PLL, and the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8MHz)
//#define PLL_SOURCE_HSE        // HSE (8MHz) used to clock the PLL, and the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define PLL_SOURCE_HSE_BYPASS // HSE bypassed with an external clock (8MHz, coming from ST-Link) used to clock

使用内部时钟 48MHZ

*/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delay.h"

void Led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GPIOF时钟打开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模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输入类型:上拉/下拉/无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输出类型: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速率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定时器初始化,
        LedInit();///LED灯初始代,

   while (1)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delay_ms(200);                                                  //延时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delay_ms(200);
  }
}

网友A(2020-06-28):
感谢分享,刚好下载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