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字母

楼主(2018-10-10):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
* P2 上接的是 D1 ~ D7
*/
sbit RS = P3 ^ 0;//数据 H 命令 L
sbit RW = P3 ^ 1;//读 H 写 L
sbit E  = P3 ^ 2;//高电平 H 使能
#define DATA P2

/**
* 经过逻辑分析仪测量时间
* 单指令是 5us
* nop 0.4ms
* 经过试验发现, 只需要一个单指令执行时间 5us 休眼就可以
* E = 1 后需要等一小段时间, 在手册中并没有说明 -
*/

void delayms(char ms);
char is_busy();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pos (unsigned char pos);

void main()
{
    //初始化 复位 lcd1602
    write_cmd(0x38);//设置显示模式 指令码 00111000 => 0x38
    delayms(1);
    write_cmd(0x0c);//开显示 不显示光标 不闪烁
    delayms(1);
    write_cmd(0x06);//光标设置 写字符后指针加一
    delayms(1);
    write_cmd(0x01);//光标清0 指针清0
    delayms(1);

    pos (0);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W');
    write_data('a');
    write_data('r');
    write_data('n');
    write_data('i');
    write_data('n');
    write_data('g');

    pos (0x40);

    write_data('P');
    write_data('l');
    write_data('e');
    write_data('a');
    write_data('s');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g');
         write_data('i');
         write_data('v');
         write_data('e');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write_data('w');
         write_data('a');
         write_data('y');

    while(1);
}

void pos (unsigned char pos)
{
    //设置指针位置 0x80 | 位置
    write_cmd(pos|0x80);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is_busy());
    RS = 1;
    RW = 0;
    E  = 0;
    //_nop_();
    DATA = dat;
    _nop_();
    E = 1;//在E 高向低变化时传输
    E = 0;
}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while(is_busy());
    RS = 0;
    RW = 0;
    E  = 0;
    //_nop_();
    DATA = cmd;
    _nop_();
    E = 1;//在E 高向低变化时传输
    E = 0;
}

char is_busy()
{
    int a=0;
    char result;
    RS = 0;//发送的是命令
    RW = 1;//读
    //_nop_();
    E  = 1;//使能
    _nop_();
    result = (1<<7 & DATA);//7bit 1 忙 0 不忙
    E = 0;//取消使能
    return result;
}

void delayms(char ms)        //@12.000MHz
{
    while(ms--)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