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单片机代码不明白,请指教

楼主(2018-10-10):
#ifndef _KEY_H_
#define _KEY_H_
#include "Global.h"
/*----------------------------------------------------------------------------------*/
//KEY/IN/OUT
//#define ENABLE_SCAN_OUTL        ~0x04
//#define ENABLE_SCAN_OUTH         0x04
/*----------------------------------------------------------------------------------*/
//只有PA7,PA6,---,PA4, ---,PA2,PA1,PA0有用
//     1   1   0   1    0   1   1   1
//#define DISABLE_PULL_UP                0x97        //禁止所有PA口上拉(PA6按键唤醒端口除外)                //by Grady.Du
#define KEY_AIN                                0xD7                                //by Grady.Du
//#define KEY_AINC                        (~KEY_AIN)
#define KEY_CIN                                0x01        //PA0
#define KEY_CINC                        (~KEY_CIN)
#define KEY_A_IN                        (PORTA & KEY_AIN)
#define KEY_C_IN                        (PORTA & KEY_CIN)

请问大神们这红色代码(PORTA & KEY_AIN)这相与代表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这两个是寄存器PORTA  PORTA

网友A:
0X97变成2进制就是10010111,跟PORTA按位相与,表示把PORTA的pin6、pin5和pin3清0

网友B:
即PORTA & 0xD7,对A口进行设置

网友C:
PORTA是PIC单片机里A口输入输出寄存器。A口的状态控制寄存器是TRISA

网友D:
这是声明吧

网友E:
(PORTA & KEY_AIN)表示只读取除去bit3和bit5以外的bit值,忽略bit3和bit5,上面也写了bit3和bit5不使用(//只有PA7,PA6,---,PA4, ---,PA2,PA1,PA0有用)。 (PORTA & KEY_CIN)表示只读取bit0的值,其他忽略。

网友F:
应该是打开PA7,PA6,---,PA4, ---,PA2,PA1,PA0这几位

网友G:
这是一个个人喜好上的定义,就是为了看有用的IO引脚的状态,相与之后PA5和PA3被清0,如果再检测到高电平的话,只可能是有用的IO口,可能就是为检测有用引脚是否会变为高电平,比如所接按键对应高电平,检测到KEY_A_IN不为0,说明有按键按下

网友H:
硬件工程师,系统设计制造,设备维护,课程内容面很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