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开发板TurnipBit DIY存钱罐教程实例

楼主:
    储钱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样东西。它经常已一头小猪的形象出现,因为猪食量广大,体胖身圆,有招财纳福之意,所以一般会以小猪的形象出现,英文名也叫做The piggy ,译为贪心的小猪猪。它可以帮助小朋友们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今天我们使用TurnipBit制作一个简易的自动计数储钱罐。在我们做完以后,你也许有更多创意,能让这只piggy变得更加智能,让我们开始吧!

    所需器材:

    TurnipBit开发板 1块
    下载数据线 1条
    纸盒(这里我们使用了飞机盒) 1个
    导线若干
    金属夹片 2片
    接入互联网的电脑 1台(推荐使用Google Chome或者Firefox浏览器)

    实现储钱罐

    储钱罐的制作过程分为两个步骤,一是硬件部分的制作,二是软件部分的制作。从这一章开始,我们的实验将基本分为这两步,这也是在实现产品设计和制作过程中必须的两个步骤,这将更加接近于产品研发和制作的过程。

    硬件制作

    步骤1:找一个硬纸盒,并在硬纸盒顶端做一个开口,大小以正好放入一元硬币为最佳;
    步骤2:在纸盒正面做三个开口,其中中间的大小正好露出显示屏,两边的两个孔为按键;

    步骤3:这个实验中,我们要用到TurnipBit的引脚,先要搞清楚各引脚的意义。从“引脚图”(图10-4)可以看出,TurnipBit共有28个引脚,每个引脚代表不同的意义 。这里我们重点讲解一下P类引脚和电源引脚。电源引脚分为3.3V和GND。3.3V为电源输入电压,GND为地,也就是相当于电源的负极。P类引脚又称GPIO,主要用于通过输入与输出的电平来判断值,如本例中,我们将使用P0(PIN0)脚。我们判断的逻辑是,在没有硬币投入时,P0(PIN0)脚与3.3V是断开的,本身是低电平,当有硬币投入时,P0(PIN0)与3.3V导通,变为高电平,此时通过P0(PIN0)电压的变化来判断是否有硬币投入。因此,在这一步中,我们通过两条电源线,将P0(PIN0)和3.3V引出,连接到硬币投入口两边,保证当硬币经过时,会接触到两条导线,从而让P0(PIN0)与3.3V连通。

    TurnipBit 引脚图

    导线及TurnipBit图

    导线安装图

    步骤4:放入TurnipBit,贴合正面开口并使LED显示屏朝外,将纸盒封装好;

    TurnipBit储钱罐硬件完成图

    软件实现

    根据流程图,首先定义一个数组,用来保存显示图形的代码;然后定义一个函数,用来显示图形;在循环中循环扫描两个金属夹片是否短路;检测到短路,延时2秒。这里延时2秒的目的,就是确保硬币已经落下去了,否则在硬币落下的过程中,可能会多次计数。最后计数加一;在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值做相应调整。

    具体的制作过程如下:

    步骤1:打开官方网站,点击“开始编程”按钮进入编程界面。

    “开始编程”

    步骤2:创建变量coin_count用来记录硬币数量;创建变量pin0 用来存储引脚0的值。

    创建变量

    步骤3:在“无限循环”内,给pin0赋值“读取引脚0的数字输入”,然后创建“如果XX那么XX”,在“如果”条件内判断pin0是否为1,如果是1,表示是高电平,此时电路是导通的,说明有硬币通过。

    创建变量

    存钱数计算

    步骤5:下载HEX文件运行看一下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