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帖求找错,百分之一秒跑表程序

楼主(2018-10-10):
  • #include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sbit P20=P2^0;
  • sbit P21=P2^1;
  • sbit P22=P2^2;
  • sbit P23=P2^3;
  • sbit P27=P0^7;
  • sbit KS=P1^0; //开始
  • sbit KR=P1^1; //复位
  • uchar time,xs,ge,shi,bai,qian;
  • uchar code tab[ ]=        {
  •                                         0x3F,/*0*/
  •                                 0x06,/*1*/
  •                                 0x5B,/*2*/
  •                                 0x4F,/*3*/
  •                                 0x66,/*4*/
  •                                 0x6D,/*5*/
  •                                 0x7D,/*6*/
  •                                 0x07,/*7*/
  •                                 0x7F,/*8*/
  •                                 0x6F,/*9*/
  •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1ms延时
  • {
  •            uchar a;
  •            while(ms--)
  •         for(a=123;a>0;a--);
  • }
  • void display();
  • void T0intinit( )        //定时器T0初始化
  • {
  •         TMOD=0x01;
  •         TH0=(65536-10000)/256;       //10ms定时
  •         TL0=(65536-10000)%256;
  •         EA=1;
  •         ET0=1;
  • }
  • void main()
  • {
  •         T0intinit( );
  •         while(1)
  •         {
  •                 display( );
  •                 while(!KS)            //开始/暂停 键
  •                 {
  •                         display( );
  •                         if(KS)
  •                         TR0=!TR0;
  •                 }
  •                 while(!KR)         //清零键
  •                 {
  •                         display( );
  •                         if(KR)
  •                         TR0=0;
  •                         qian=0;
  •                         bai=0;
  •                         shi=0;
  •                         ge=0;
  •                 }
  •                 if(bai==10)
  •                 {
  •                         bai=0;
  •                         qian++;
  •                 }
  •                 if(qian==10)
  •                 {
  •                         qian=0;
  •                         TR0=0;
  •                 }
  •         }
  • }
  • void display( )
  • {
  •         P23=0;
  •         P0=tab[ge];
  •         delay_ms(1);
  •         P23=1;
  •         P22=0;
  •         P0=tab[shi];
  •         delay_ms(1);
  •         P22=1;
  •         P21=0;
  •         P0=tab[bai]|0x80;
  •         delay_ms(1);
  •         P21=1;
  •         P20=0;
  •         P0=tab[qian];
  •         delay_ms(1);
  •         P20=1;
  • }
  • void T0int( )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 方式1
  • {
  •         TH0=(65536-10000)/256;       //重装10ms定时常数
  •         TL0=(65536-10000)%256;
  •         ge++;
  •                 if(ge==10)
  •                 {
  •                         ge=0;
  •                         shi++;
  •                 }
  •                 if(shi==10)
  •                 {
  •                         shi=0;
  •                         bai++;
  •                 }
  • }

网友A:
你的按键程序有缺陷,给你改了一下,你试试。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7=P0^7;
sbit KS=P1^0; //开始
//sbit KR=P1^1; //复位
uchar zantin=0;                                        //暂停标志
uchar ge=0,shi=0,bai=0,qian=0;
uchar code tab[ ]={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1ms延时
{
        uchar a;
        while(ms--)
        for(a=123;a>0;a--);
}
void T0intinit( )        //定时器T0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10ms定时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keyscan()
{
        static uchar count2=0,count1=0;        //计数变量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
        if(KS==0)                                //检测输入如果为0
        {
                count1++;                                        //计数延时消抖
                if((count1>=100)&&(key_sign==0))//检测按键如果为0
                {
                        key_sign=1;                //按键状态标志置1,防止重复响应
                        count2++;
                        if(count2>=3)
                                count2=0;
                        switch(count2)
                        {
                                case 0:        ge=0;
                                                        shi=0;
                                                        bai=0;
                                                        qian=0;        break;//清0
                                case 1:        zantin=1;   break;//计时
                                case 2:        zantin=0;        break;//暂停
                        }
                }
        }
        else
        {
                count1=0;                                //计数变量清0
                key_sign=0;                                //按键状态标志清0
        }
}

void display()
{
        P23=0;
        P0=tab[ge];
        delay_ms(1);
        P23=1;

        P22=0;
        P0=tab[shi];
        delay_ms(1);
        P22=1;

        P21=0;
        P0=tab[bai]|0x80;
        delay_ms(1);
        P21=1;

        P20=0;
        P0=tab[qian];
        delay_ms(1);
        P20=1;
}

void main()
{
        T0intinit();
        while(1)
        {
                keyscan();
                if(bai>=10)
                {
                        bai=0;
                        qian++;
                        if(qian>=10)
                                qian=0;
                }
                display();
        }
}
void T0int( )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 方式1
{
        TH0=(65536-10000)/256;       //重装10ms定时常数
        TL0=(65536-10000)%256;
        if(zantin==1)
        {
                ge++;
                if(ge>=10)
                {
                        ge=0;
                        shi++;
                        if(shi>=10)
                        {
                                shi=0;
                                bai++;
                        }
                }
        }
}

网友B:
1.#include <AT89x52.H>//添加头文件,keil里也要有

网友C:
1. 没有添加库函数
2. 第58行调用了全局变量
3. 第88行语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