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接线问题

楼主(2018-10-10):
哪位大佬给个18b20的接线图参考下,我弄了好多次怎么都不行,加上拉了也不行,我是这么接的,但没有返回值temp,下面是我的接线图,请大佬指点

还有第二张图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8b20电源和地搞反了

网友B:
DS18B20的电源和地都搞反了

网友C:
18b20电源和地管脚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b20电源和地搞反了

我改过了,还是不行,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接P2的接到P0,接P3的接到P2,再试试。电源改过的图可以再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