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PWM呼吸灯代码(带详细注释)

楼主(2018-10-10):
#include <stc15f2k60s2.h>

sbit ADDR0 = P1^0;   //如果是自己搭的电路,可以无视下面这几行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sbit PWMOUTLED = P0^0;//用于PWM控制输出

unsigned char heighHR0, heighLR0;//PWM一个周期中高电平高字节和低字节重载值
unsigned char lowHR0, lowLR0;//PWM一个机器周期中低电平时高字节和低字节重载值

void Initial();
void ConfigPWM(unsigned int fr, unsigned char dc);
void ClosePWM();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Initial();

    while (1)     //呼吸灯效果
   {
//LED亮->暗
    ConfigPWM(60, 1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10%
   for (i = 0; i < 30; i++); //软件测试延时大约76ms
    ConfigPWM(60, 2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20%
   for (i = 0; i < 30; i++);
   ConfigPWM(60, 3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30%
   for (i = 0; i < 30; i++);
   ConfigPWM(60, 4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40%
for (i = 0; i < 30; i++);
ConfigPWM(60, 5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50%
for (i = 0; i < 30; i++);
ConfigPWM(60, 6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60%
for (i = 0; i < 30; i++);
ConfigPWM(60, 7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70%
for (i = 0; i < 30; i++);
ConfigPWM(60, 8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80%
for (i = 0; i < 30; i++);
ConfigPWM(60, 9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90%
for (i = 0; i < 30; i++);
ConfigPWM(60, 95);//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95%
for (i = 0; i < 60000; i++);
//LED暗->亮
ConfigPWM(60, 9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10%
for (i = 0; i < 60000; i++);
ConfigPWM(60, 8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20%
for (i = 0; i < 60000; i++);
ConfigPWM(60, 7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30%
for (i = 0; i < 60000; i++);
ConfigPWM(60, 6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40%
for (i = 0; i < 60000; i++);
ConfigPWM(60, 5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50%
for (i = 0; i < 60000; i++);
ConfigPWM(60, 4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60%
for (i = 0; i < 60000; i++);
ConfigPWM(60, 3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70%
for (i = 0; i < 60000; i++);
ConfigPWM(60, 2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80%
for (i = 0; i < 60000; i++);
ConfigPWM(60, 10);//配置PWM频率为100HZ,占空比为90%
for (i = 0; i < 60000; i++);
ClosePWM();
}
}

/*初始化*/
void Initial()
{
ADDR3 = 1;
ENLED = 0;//选择U3,即LED
ADDR2 = 1;
ADDR1 = 1;
ADDR0 = 0;//LEDS6=0
}

/*使用T0配置PWM高低电平的频率*/
void ConfigPWM(unsigned int fr, unsigned char dc)  //fr为PWM的频率,100HZ无闪烁,dc是PWM的占空比(高电平占的百分比)
{
   unsigned long tmp;
   unsigned int heigh, low;

   tmp = 12000000/12;//一个机器周期频率
    tmp = tmp / fr;  //一个机器周期中fr的频率所需计数值(包括高电平和低电平)
   heigh = (tmp * dc) / 100;//高电平占dc%,所需计数值
   low   = tmp - heigh;//低电平所需计数值
   heigh = 65536-heigh;//高电平计数初值
   low   = 65536-low;//低电平计数初值

heighHR0 = (unsigned char)(heigh >> 8);//高电平装入初值的高字节
heighLR0 = (unsigned char)heigh;    //高电平装入初值的低字节
lowHR0   = (unsigned char)(low >> 8);  //低电平装入初值的高字节
lowLR0   = (unsigned char)low;    //低电平装入初值的低字节

  TMOD &= 0xF0;//清零T0控制位
TMOD |= 0x01;//设定T0工作方式1,16位可设定时器
TH0 = heighHR0;
TL0 = heighLR0;//装入高电平计数初值
PWMOUTLED = 1;//开始时PWM输出高电平
TR0 = 1;
ET0 = 1;
EA  = 1;
}

/*关闭PWM*/
void ClosePWM()
{
TR0 = 0;//关闭Timer0
ET0 = 0;//关闭T0中断
PWMOUTLED = 1;//PWM输出高电平
}

/*定时器T0中断服务*/
void Timer0_ISP() interrupt 1
{
//判断PWM现在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if (PWMOUTLED)
   {
    TH0 = lowHR0;
    TL0 = lowLR0;//装载低电平计数初值
    PWMOUTLED = 0;//PWM输出低电平
   }
   else
   {
    TH0 = heighHR0;
    TL0 = heighLR0;//重装装载高电平计数初值
    PWMOUTLED = 1;//PWM输出高电平
   }
}

网友A(2018-11-27):
帮你上个源代码工程文件

网友B(2021-02-18):
heighHR0 = (unsigned char)(heigh >> 8);//高电平装入初值的高字节
heighLR0 = (unsigned char)heigh;    //高电平装入初值的低字节

想问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就像装入初值的低字节

网友C:
这是适合金沙滩宋师傅的开发板开发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