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IM900A的电池自动满电提醒及实时查询电量装置 附单片机源码与仿真

楼主(2018-10-10):
作品:基于SIM900A的电池自动满电提醒及实时查询电量装置,附件中含有SIM900A参考资料,源码,仿真图等

proteus仿真原理图:仿真图中不包含sim900A模块,7805模块可以将输入电压在6-36V之间的电压稳定输出为5V,作为ADC0832的电压源以及参考电压。

实物图:测量的电池(核定电压在12V)电量为10V左右,14.4V为满电浮充状态(以14.4V为满电标准,信息显示电满),此时10V,则显示少于90%电量。

单片机主函数代码:
/*******************************************************************************
*  标题:        基于SIM900A的自动充电提醒以及实时查询电量装置                  *
*  时间                      2018年10月10日16:12:42                            *
*                                                                              *
*  实验说明:本装置的核心是SIM900A模块,需要调用SIM900A指令。本原理图中ADC0832 *
的参考电压为5V,由7805稳压源提供7805的电源以及参考电压。检测电池的电压在9-15V之 *
间,采用分压方式,一个30K,一个10K电阻进行分压。假如检测电压为15V,则输入ADC0832 *
的电压为5V。依次类推。                                                                                                    *
                                                                               *
********************************************************************************
* 实验心得:SIM900A是个难点,需要在电脑上进行调试。ADC0832进行AD转化的时候,需 *
要研究下时序图,在进行数据检测的时候需要进行两次检测,如果前后两次数据相等,那 *
么再返回得到的值,减少了测量误差。7805稳压源是个重要的部件,为了提供精确稳定的 *
5V参考电压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ADC0832.h"

//全局变量
#define Yes                1
#define No                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char number[11]={'0','0','0','0','0','0','0','0','0','0','0'};
unsigned char Voltage_bit;                //对电压进行AD转化后的数字信号,5V为参考电压,此时Voltage_bit=256;
float Percentage;                //电量百分比,Percentage = Voltage/256;

/********测试GSM是否启动**********/
int test_boot;
/********测试GSM是否注册网络**********/
int test_net_register;
/********测试是否有电话打入**********/
int test_have_call;
/********测试是否有信息发入**********/
int test_have_SM;
/********GSM串口接收数据缓存**********/
unsigned char GSM_receive[60];
/********GSM串口接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GSMDATA_count;
/********号码缓存*******************/
/********短信发送程序********/

//IO口定义
sbit K1 = P2^0;
sbit K2 = P2^1;
sbit Powerkey = P2^2;
sbit beep = P1^5;

//短信发送程序
void message()
{
        Send_String("AT+CMGF=1\r\n");//指定信息的输入输出格式为文本格式
        Delay_Ms(100);

        Send_String("AT+CSMP=17,167,2,25\r\n");                                 //
        Delay_Ms(100);

        Send_String("AT+CSCS=\"UCS2\"\r\n");                                 //设置为 UCS2 字符集编码
        Delay_Ms(100);

        Send_String("AT+CMGS=\"00310038003800380038003600340035003000300033\"\r\n");           //号码18888645003的Unicode编码,0031 0038 0038 0038 0038 0036 0034 0035 0030 0030 0033
        Delay_Ms(100);

        Send_String("4E3B4EBAFF0C53C889C197625566\r\n");                                                                   //主人,又见面啦          4E3B 4EBA FF0C 53C8 89C1 9762 5566
        Delay_Ms(100);
        Send_Char(0x1A);                                                                                                    //结束命令符号
        Delay_Ms(200);
}

void Phonemessage()
{
        Send_String("AT+CMGF=1\r\n");//指定信息的输入输出格式为文本格式
        Delay_Ms(100);

        Send_String("AT+CSMP=17,167,2,25\r\n");                                 //
        Delay_Ms(100);

        Send_String("AT+CSCS=\"UCS2\"\r\n");                                 //设置为 UCS2 字符集编码
        Delay_Ms(100);

        Send_String("AT+CMGS=\"00310038003800380038003600340035003000300033\"\r\n");           //号码18888645003的Unicode编码,0031 0038 0038 0038 0038 0036 0034 0035 0030 0030 0033
        Delay_Ms(100);

        Send_String("4E3B4EBAFF0C62116536523075358BDD5566\r\n");                                                                   //主人,我收到电话啦 4E3B 4EBA FF0C 6211 6536 5230 7535 8BDD 5566
        Delay_Ms(100);
        Send_Char(0x1A);                                                                                                    //结束命令符号
        Delay_Ms(200);
}

void othermessage()
{
        Send_String("AT+CMGF=1\r\n");//指定信息的输入输出格式为文本格式
        Delay_Ms(100);

        Send_String("AT+CSMP=17,167,2,25\r\n");                                 //
        Delay_Ms(100);

        Send_String("AT+CSCS=\"UCS2\"\r\n");                                 //设置为 UCS2 字符集编码
        Delay_Ms(100);

        Send_String("AT+CMGS=\"00310038003800380038003600340035003000300033\"\r\n");           //号码18888645003的Unicode编码,0031 0038 0038 0038 0038 0036 0034 0035 0030 0030 0033
        Delay_Ms(100);

        /*Send_String("00560065006E00630065002C6211653652304F60768477ED4FE15566\r\n");                                                                   //主人,我收到电话啦 4E3B 4EBA FF0C 6211 6536 5230 7535 8BDD 5566
        Delay_Ms(100);
        Send_Char(0x1A);                                                                                                    //结束命令符号
        Delay_Ms(200);*/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j=0;
        test_boot = No;
        Powerkey = 0;
        test_have_call=No;
        test_have_SM = No;
        //GSM启动
        Powerkey=1;
        Delay_Ms(1000);                                //系统重启在开机和关机之间的间隔要大于800ms.
        Powerkey=0;
        Uart_Init();
        while(test_boot==No)
        {
                Send_String("AT\r\n");                 //如果开机成功,则会返回一个OK,进入串口中断
                Delay_Ms(1000);
        }
        Send_String("AT+CLIP=1\r\n");
        Delay_Ms(100);
         while(1)
         {
                Voltage_bit = ADC0832(0);                        //从ADC转化通道0进入,模数转化后的值为Voltage_bit;
                Percentage = (float)Voltage_bit/256;        //电量百分比转化语句
                j = 0;
                if(K1==0)
                {
                        while(j==0)
                        {
                                message();
                                j=1;
                        }

                }

                if(K2==0)
                {
                        while(j==0)
                        {
                                othermessage();
                                j=1;
                        }
                }
                while(test_have_call==Yes)
                {
                        if(number[10]=='3'&&number[9]=='0'&&number[8]=='0'&&number[7]=='5')
                        Phonemessage();
                        break;
                }

                if(test_have_SM == Yes)
                {
                         //Send_String("AT+CMGR=1\r\n");
                         //if(GSM_receive[69]=='7'&&GSM_receive[70]=='5'&&GSM_receive[71]=='3'&&GSM_receive[72]=='5')
                         //{
                                  Send_String("AT+CMGD=1\r\n");
                                 if(Percentage<=0.1)
                                 {
                                         othermessage();
                                         Send_String("00560065006E00630065002C73B05728753591CF5C114E8E003100300025\r\n");                                                                   //Vence,电量少于10%
                                         Delay_Ms(100);
                                         Send_Char(0x1A);                                                                                                    //结束命令符号
                                         Delay_Ms(200);
                                         test_have_SM = No;

                                 }

                                 if(Percentage>0.1&&Percentage<=0.2)
                                 {
                                          othermessage();
                                         Send_String("00560065006E00630065002C73B05728753591CF5C114E8E003200300025\r\n");                                                                   //Vence,电量少于20%
                                         Delay_Ms(100);
                                         Send_Char(0x1A);                                                                                                    //结束命令符号
                                         Delay_Ms(200);
                                         test_have_SM = No;
                                         Send_String("AT+CMGD=1,4\r\n");
                                 }

                                  if(Percentage>0.2&&Percentage<=0.3)
                                 {
                                          othermessage();
                                         Send_String("00560065006E00630065002C73B05728753591CF5C114E8E003300300025\r\n");                                                                   //Vence,电量少于30%
                                         Delay_Ms(100);
                                         Send_Char(0x1A);                                                                                                    //结束命令符号
                                         Delay_Ms(200);
                                         test_have_SM = No;
                                         Send_String("AT+CMGD=1,4\r\n");
                                 }

                                  if(Percentage>0.3&&Percentage<=0.4)
                                 {
                                          othermessage();
                                         Send_String("00560065006E00630065002C73B05728753591CF5C114E8E003400300025\r\n");                                                                   //Vence,电量少于40%
                                         Delay_Ms(100);
                                         Send_Char(0x1A);                                                                                                    //结束命令符号
                                         Delay_Ms(200);
                                         test_have_SM = No;
                                         Send_String("AT+CMGD=1,4\r\n");
                                 }

                                  if(Percentage>0.4&&Percentage<=0.5)
                                 {
                                          othermessage();
                                         Send_String("00560065006E00630065002C73B05728753591CF5C114E8E003500300025\r\n");                                                                   //Vence,电量少于50%
                                         Delay_Ms(100);
                                         Send_Char(0x1A);                                                                                                    //结束命令符号
                                         Delay_Ms(200);
                                         test_have_SM = No;
                                         Send_String("AT+CMGD=1,4\r\n");
                                 }

                                  if(Percentage>0.5&&Percentage<=0.6)
                                 {
                                          othermessage();
                                         Send_String("00560065006E00630065002C73B05728753591CF5C114E8E003600300025\r\n");                                                                   //Vence,电量少于60%
                                         Delay_Ms(100);
                                         Send_Char(0x1A);                                                                                                    //结束命令符号
                                         Delay_Ms(200);
                                         test_have_SM = No;
                                         Send_String("AT+CMGD=1,4\r\n");
                                 }

                                  if(Percentage>0.6&&Percentage<=0.7)
                                 {
                                          othermessage();
                                         Send_String("00560065006E00630065002C73B05728753591CF5C114E8E003700300025\r\n");                                                                   //Vence,电量少于70%
                                         Delay_Ms(100);
                                         Send_Char(0x1A);                                                                                                    //结束命令符号
                                         Delay_Ms(200);
                                         test_have_SM = No;
                                         Send_String("AT+CMGD=1,4\r\n");
                                 }

                                  if(Percentage>0.7&&Percentage<=0.8)
                                 {
                                          othermessage();
                                         Send_String("00560065006E00630065002C73B05728753591CF5C114E8E003800300025\r\n");                                                                   //Vence,电量少于80%
                                         Delay_Ms(100);
                                         Send_Char(0x1A);                                                                                                    //结束命令符号
                                         Delay_Ms(200);
                                         test_have_SM = No;
                                         Send_String("AT+CMGD=1,4\r\n");
                                 }

                                  if(Percentage>0.8&&Percentage<=0.9)
                                 {
                                          othermessage();
                                         Send_String("00560065006E00630065002C73B05728753591CF5C114E8E003900300025\r\n");                                                                   //Vence,电量少于90%
                                         Delay_Ms(100);
                                         Send_Char(0x1A);                                                                                                    //结束命令符号
                                         Delay_Ms(200);
                                         test_have_SM = No;
                                         Send_String("AT+CMGD=1,4\r\n");
                                 }

                                  if(Percentage>0.9&&Percentage<1)
                                 {
                                          othermessage();
                                         Send_String("00560065006E00630065002C73B05728753591CF5C114E8E0031003000300025\r\n");                                                                   //Vence,电量少于100%
                                         Delay_Ms(100);
                                         Send_Char(0x1A);                                                                                                    //结束命令符号
                                         Delay_Ms(200);
                                         test_have_SM = No;
                                         Send_String("AT+CMGD=1,4\r\n");
                                 }

                                 if(Percentage==1)
                                 {
                                          othermessage();
                                         Send_String("00560065006E00630065002C73B05728753591CF4E3A0031003000300025\r\n");                                                                   //Vence,电量为100%
                                         Delay_Ms(100);
                                         Send_Char(0x1A);                                                                                                    //结束命令符号
                                         Delay_Ms(200);
                                         test_have_SM = No;
                                         Send_String("AT+CMGD=1,4\r\n");
                                 }
                         //}

                }
         }
}

/****************************************************************************/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UART_data;
        unsigned char i;

        if(RI)
        {
                UART_data=SBUF;
                if(UART_data=='\n')
                {
                        if(GSM_receive[0]=='O'&&GSM_receive[1]=='K')
                                test_boot=Yes;
                        else
                                test_boot=No;

                        if(GSM_receive[12]=='C')
                                test_net_register=Yes;
                        else
                                test_net_register=No;

                        if(GSM_receive[0]=='R'&&GSM_receive[1]=='I'&&GSM_receive[2]=='N'&&GSM_receive[3]=='G')
                        {
                                test_have_call=Yes;
                        }
                        else
                        {
                                test_have_call=No;
                        }

                        if(GSM_receive[0]=='+'&&GSM_receive[1]=='C'&&GSM_receive[2]=='L'&&GSM_receive[3]=='I'&&GSM_receive[4]=='P')
                        {
                                for(i=0;i<11;i++)
                                {
                                        number[i]=GSM_receive[i+8];
                                }
                                //display_number(line_2,0x00);

                        }
                        if(GSM_receive[0]=='+'&&GSM_receive[1]=='C'&&GSM_receive[2]=='M'&&GSM_receive[3]=='T'&&GSM_receive[4]=='I')
                        {
                                 test_have_SM = Yes;
                        }
                        GSMDATA_count=0;
                }
                else
                {
                        GSM_receive[GSMDATA_count]=UART_data;
                        GSMDATA_count++;
                }
        }
        R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