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与单片机连接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8-10-10):
本人萌新,想问大神一个关于L298N的问题,比如IN1输入高电平其余IN口悬空,OUT1输出高电平这个没错但是out2-4全部输出低电平输出,298也与单片机共地了这个情况是正常还是298坏了?

网友A:
看情况,输出口接什么负载如果只是直流电机或空置就没事

网友B:
是正常的

网友C:
我的也是,没问题

网友D:
驱动电机的需要输入一高一低或者PWM

网友E:
这个是大学时的智能小车的电机驱动IC吧,哈哈哈哈

网友F:
你的这个问题是正常的,同时不要忘记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