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开源AVR32从SD卡中用FAT32文件系统读取文本显示于LCD的Proteus仿真源码

楼主:
这个程序是我8年前无聊时做的,SD卡镜像文件可用uiso打开,编辑后保存镜像文件后可在Proteus中看到效果。

AVR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文    件:                fs/fat32.c
*作    用:                SD/MMC卡的相关操作
*作    者:                宋
*************************************************************************/
#include "../config.h"                  //配置文件
#include "../drivers/mmc.h"             //MMC卡驱动
#include "fat32.h"
#include "../gui/font.h"
DBRInfo dbrInfo;
buf_t dataBuffer;
File *fileItem;
LongDir *longItem;
uint8 getFileInfo(void);
uint8 delSpace(buf_t string,buf_t stringd,uint8 len);
uint32 currentPath;
uint16 currentLong;                     //当前路径所在簇

/*************************************************************************
*函    数:                chedkNameSum
*作    用:                计算短文件名的效验和
*入口参数:                FileName(短文件名)
*返 回 值:            Sum(短文件名的效验和)
*备    注:     这个函数参考了Microsoft Extensible Firmware Initiative FAT32 File System Specification.pdf
*************************************************************************/
uint8 checkNameSum(buf_t FileName)
{
        uint8 FileNameLen;
        uint8 Sum;
        Sum = 0;
        for(FileNameLen = 11;FileNameLen != 0;FileNameLen --)         //共11个字符
        {
                Sum = ((Sum & 1) ? 0x80 : 0) + (Sum >> 1) + *FileName ++;  //计算效验和
        }
        return Sum;
}

/*************************************************************************
*函    数:                bigToSmallending
*作    用:                大小端转换
*入口参数:                big(大端数据)
*返 回 值:            len(big的长度)
*备    注:     这个函数参考了一个帖子 忘记是哪个帖子了
*************************************************************************/
/*
uint32 bigToSmallEnding(uint32 big,uint8 len)
{
        uint32 result = 0;
        uint32 fact = 1;
        int8 i;
        for(i = 0;i < len;i ++)
        {
                result += ((uint8 *)&(big))[i] *fact;
                fact *= 0x100;
        }
        return big;
}
*/

/*************************************************************************
*函    数:                stringCmp
*作    用:                比较字符串
*入口参数:                str1(字符串1),str2(字符串2),len(长度)
*返 回 值:            0不同 1相同
*************************************************************************/

uint8 stringCmp(buf_t str1,buf_t str2,uint8 len)
{
        uint8 i;
        for(i = 0;i < len; i ++)
        {
                if(str1[i] != str2[i]) return 0;
        }
        return 1;
}

/*************************************************************************
*函    数:                readSector
*作    用:                读一扇区数据
*入口参数:                add(扇区地址),buf(数据缓冲区)
*返 回 值:            TRUE(成功),FALSE(失败)
*************************************************************************/

uint8 readSector(uint32 add,buf_t buf)
{
        return MMC_ReadSector(add,buf);
}

/*************************************************************************
*函    数:                getDBRInfo
*作    用:                获取FAT的基本信息
*入口参数:                dbrsector(DBR所在的扇区)
*返 回 值:            TRUE(成功),FALSE(失败)
*************************************************************************/
uint8 FAT_Initialize(uint32 dbrSector)
{
        buf_t tmpString = malloc(11);
        dataBuffer = malloc(512);
        FAT32_DBR *dbr          = (FAT32_DBR *)dataBuffer;
        if(readSector(dbrSector,dataBuffer) == FALSE)
        {
                free(tmpString);
                free(dataBuffer);
                return FALSE;
        }
        dbrInfo.bytePerSector   = dbr->BPB_BytsPerSec;                               //每扇区字节数
        dbrInfo.rootDirClust    = dbr->BPB_RootClus;                                                                 //根目录所在簇
        dbrInfo.sectorsPerClust = dbr->BPB_SecPerClus;                               //每簇扇区数
        dbrInfo.FATSector       = dbr->BPB_FATSz32;                                  //FAT表所占扇区数
        dbrInfo.firstFATSector  = dbr->BPB_RsvdSecCnt;                                                                 //第一个FAT表的位置
        dbrInfo.rootDirSector   = dbrInfo.firstFATSector \
                                                                                +(dbrInfo.FATSector * dbr->BPB_NumFATs); //根目录所在扇区
        currentPath = dbrInfo.rootDirClust;

        free(tmpString);
        free(dataBuffer);
        return TRUE;
}

/*************************************************************************
*函    数:                getNextClust
*作    用:                根据当前簇获取下一簇
*入口参数:                currentClust(当前簇)
*返 回 值:            nextClust(下一簇)
*************************************************************************/

uint32 getNextClust(uint32 currentClust)
{
        uint32 nextClust;                                                  //定义下一个簇
        readSector(
                        dbrInfo.firstFATSector                                                                     //FAT表项的首扇区
                         + (uint32)((currentClust << 2) >> 9)                      //一个FAT表占4个字节
                                                                                                   //比如currentClust = 200 那么它所在位置就是800 而一个dataBuffer是512
                                                                                                   //字节这样的话800就溢出了所以用800/512=1(整型)这样就读出了它在哪个扇区中
                         ,dataBuffer);
        currentClust = (currentClust << 2) >= 512 ?(currentClust * 4) % 512:currentClust << 2;
                                                                                                   //如上所说下一簇就等于第800/512扇区中的第的第800%512偏移量处
        nextClust = (uint32)(dataBuffer[currentClust]                      //合并4个字节为1个32位数
                        |(dataBuffer[currentClust + 1] << 8)
                        |(dataBuffer[currentClust + 2] << 16)
                        |(dataBuffer[currentClust + 3] << 24));
        return nextClust;                                                           //返回下一簇的数值
}

/*************************************************************************
*函    数:                delSpace
*作    用:                删除字符串两端的空格
*入口参数:                source(源字符串),string(目地字符串),len(字符个串长度)
*返 回 值:            去掉空格后的字符串长度
*************************************************************************/

uint8 delSpace(buf_t source,buf_t string,uint8 len)
{
        uint8 i;
        uint8 handspace = 0;
        uint8 lastspace = 0;
        for(i = 0;i < len;i ++)                                              //从头部查询
        {
                if(source[i] == ' ')                                             //发现空格
                        handspace  ++;                                               //字符串头部空格计数器加1
                else break;                                                      //如发现非空格则退出循环
        }
        for(i = len - 1;i > 0;i --)                                          //从尾部查询
        {
                if(source[i] == ' ')                                             //发现空格
                        lastspace ++;                                                                                //字符串尾部空格计数器加1
                else break;                                                      //如发现非空格则退出循环
        }
        memcpy(string,&source[handspace],len - handspace);             //把有字符串的位置向头部移动
        if(lastspace != 0)string[len - handspace - lastspace] = 0; //向字符串尾部写0意为字符串到此结束
        return len-handspace-lastspace;                             //返回去掉空格后的字符串长度
}

/*************************************************************************
*函    数:                getFileDate
*作    用:                获取文件日期
*入口参数:                date(从File里读到的文件日期信息),filedate(读出的日期)
*返 回 值:            无
*************************************************************************/
/*
void getFileDate(uint16 date,Date *filedate)
{
        filedate->year = (date >> 9) + 1980;                        //计算年
        filedate->month = (date & 0x1e0) >> 5;                      //计算月
        filedate->day = date & 0x1f;                                //计算日
}

/*************************************************************************
*函    数:                getFileTime
*作    用:                获取文件日期
*入口参数:                time(从File里读到的文件时间信息),filetime(读出的时间)
*返 回 值:            无
*************************************************************************/
/*
void getFileTime(uint16 time,Time *filetime)
{
        filetime->hour = (time &0xf800) >> 11;                      //计算小时
        filetime->minute = (time & 0x7e0) >> 5;                     //计算分钟
        filetime->second = time & 0x1f;                             //计算秒
}

/*************************************************************************
*函    数:                bigToSmall
*作    用:                字符串大小写转换
*入口参数:                string(源字符串),stringd(目地字符串),flag(大写到小是为1 小写到大写为0),len(字符个串长度)
*返 回 值:            无
*************************************************************************/

void bigToSmall(buf_t string,buf_t stringd,flag_t flag,uint8 len)
{
        uint8 i;
        if(flag)                                                                                                    //判断大(小) -> 小(大)
        {
                for(i = 0;i < len;i ++)
                {
                        if((string[i] >= 'A') && (string[i] <= 'Z'))        //大写到小写的字符范围是'A'-'Z'
                                stringd[i] = string[i] + 0x20;                  //大写到小写的转换
                        else
                                stringd[i] = string[i];                         //不在大写字符范围内的不进行转换
                }
        }else{
                for(i = 0;i < len;i ++)
                {
                        if((string[i] >= 'a') && (string[i] <= 'z'))        //小写到大写的字符范围是'a'-'z'
                                stringd[i] = string[i] - 0x20;                                        //小写到大写的转换
                        else
                                stringd[i] = string[i];                         //不在小写字符范围内的不进行转换
                }
        }
}

/*************************************************************************
*函    数:                sectorToClust
*作    用:                扇区和簇之间的换算
*入口参数:                扇区
*返 回 值:            簇
*************************************************************************/

uint32 sectorToClust(uint32 sector)
{
        return sector / dbrInfo.sectorsPerClust;                   //单位换算
}

/*************************************************************************
*函    数:                clustToSector
*作    用:                簇和扇区之间的换算
*入口参数:                簇
*返 回 值:            扇区
*************************************************************************/

uint32 clustToSector(uint32 clust)
{
        return clust * dbrInfo.sectorsPerClust;                    //单位换算
}

/*************************************************************************
*函    数:                dispFileSize
*作    用:                显示文件的大小信息
*入口参数:                size(文件的大小)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ispFileSize(uint32 size)
{
#if   DEBUG_TYPE == EN                                                                   //英文终端
        if(size < 1024)                                                                           //不到1K 的
                printf("size:%dB\r\n",size);                   //直接显示XXB
        if((size > 1024) && (size <0x100000))              //大于1K小于1M的
                printf("size:%dKB\r\n",size/1024);             //显示XXKB
        if((size > 0x100000) && (size < 0x40000000))           //大于1M小于1G的
                printf("size:%dMB\r\n",size/0x100000);                   //显示XXMB
        if(size > 0x40000000)                              //大于1G小于1T的
                printf("size:%dGB\r\n",size/0x40000000);       //显示XXGB
#elif DEBUG_TYPE ==CN
        if(size < 1024)
                printf("文件大小:%dB\r\n",size);
        if((size > 1024) && (size <0x100000))
                printf("文件大小:%dKB\r\n",size/1024);
        if((size > 0x100000) && (size < 0x40000000))
                printf("文件大小:%dMB\r\n",size/0x100000);
        if(size > 0x40000000)
                printf("文件大小:%dGB\r\n",size/0x40000000);
#endif
}

/*************************************************************************
*函    数:                getFileItem
*作    用:                从当前缓冲区中获取文件信息
*入口参数:                offset(当前缓冲区中的位置 最大值:512)
*返 回 值:            无
*************************************************************************/

void getFileItem(uint16 offset)
{
        fileItem = (File *)&dataBuffer[offset];                //获取文件结构
}

/*************************************************************************
*函    数:                getFileItem
*作    用:                从当前缓冲区中获取文件信息
*入口参数:                offset(当前缓冲区中的位置 最大值:512)
*返 回 值:            无
*************************************************************************/

void getFileLongDirItem(uint16 offset)
{
        longItem = (LongDir *)&dataBuffer[offset];  //获取长目录项结构
}

/*************************************************************************
*函    数:                fileNameProcess
*作    用:                普通文件名转换成短文件名例如:"mp3.txt" >> "MP3     TXT"
*入口参数:                dir(普通文件名),dird(转换好的文件名)
*返 回 值:            无
*************************************************************************/

void fileNameProcess(buf_t dir,buf_t dird)
{
        uint8 i;
        uint8 point = 12;                                 //"."在文件名中的位置
        for(i = 0;i < 8;i ++)                             //主文件名
        {
                if(dir[i] == 0)goto space;
                if(dir[i] != '.')                             //没有发现"."
                        dird[i] = dir[i];                         //获取短文件名
                else
                {                                             //发现"."
                        point = i + 1;                            //记录"."的位置
space:
                        for(;i < 8;i++)
                                dird[i] = ' ';                        //从"."的位位置填充空格
                }
        }
        if(dir[8] == '.')point = 9;                       //如第9个字符是"."
        if(point != 12)                                   //如果有"."(为12就是没有".")
        {
                for(i = 0;i < 3;i ++)                         //获取3个扩展名
                {
                        if(dir[point + i] != 0)                   //如果没有结束
                                dird[8 + i] = dir[point + i];         //从"."后面获取扩展名
                        else                                      //如果结束了
                                for(;i < 3;i ++)                      //剩下的字符填充空格
                                        dird[8 + i] = ' ';
                }
        }
        else                                              //如果没有"."
                for(i = 8;i < 11;i ++)
                        dird[i] = ' ';                            //全部填充空格
        bigToSmall(dird,dird,SMALL_TO_BIG,11);            //转换成大写
}

/*************************************************************************
*函    数:                openDir
*作    用:                在当前目录下查找文件 如果是文件夹则打开 是文件则返回文件首簇
*入口参数:                dir(文件或文件夹名)
*返 回 值:            文件首簇
*************************************************************************/

uint32 openDir(buf_t dir)
{
        uint16 i;
        uint8 sector;
        uint32 currentClust;
        buf_t tmpString = malloc(11);
        currentClust = currentPath;                                                                           //设置当前簇
        fileNameProcess(dir,tmpString);
        while(1)
        {
                for(sector = 0;sector < dbrInfo.sectorsPerClust;sector ++)                                        //扫描1整簇
                {
                        readSector(                                                                                   //读一扇区到缓冲区
                                 clustToSector(currentClust - dbrInfo.rootDirClust)                                       //扇区和簇之间的单位转换
                                                                                                   //当前簇 - 根目录首簇 + 根目录首扇区 = 当前簇首扇区
                                  + sector                                                                                //第"sector"个扇区
                                  + dbrInfo.rootDirSector,                                                                //以根目录首扇区为参考
                                  dataBuffer);                                                                            //读到这里
                        for(i = 0;i < 16;i ++)                                                                        //每个目录项占32个字节512/32 = 16所以要扫描16次
                        {
                                getFileItem(i *32);                                                                       //从i*32偏移量获取目录项信息
                                if(stringCmp(tmpString,fileItem->DIR_Name,11))                                            //如果找到文件
                                {
                                        currentLong = i * 32;                                                                 //获取长目录项用
                                        if(fileItem->DIR_Attr == ATTR_DIRECTORY)                                              //如果是文件夹
                                        {
                                                currentPath = (uint32)(fileItem->DIR_FstClusHI << 16)|(fileItem->DIR_FstClusLO);  //设置当前目录首簇(相当于进入一个目录)
                                                free(tmpString);
                                                return TRUE;                                                                      //返回成功 可以用if(openDir("xxx")) == TRUE
                                                                                                   //来判读这个文件是文件还是文件夹
                                        }
                                        else
                                        {
                                                        free(tmpString);
                                                        return (uint32)(fileItem -> DIR_FstClusHI << 16)|(fileItem -> DIR_FstClusLO); //如果是文件则返回文件首簇
                                        }
                                }
                        }
                }
            currentClust = getNextClust(currentClust);                                                        //根据当前簇获取下一簇
            if((currentClust == ENDCLUST)||(currentClust == BADCLUST)||(currentClust == FIRSTCLUS))           //如果扫描完所有簇还是没有发现要找的文件则返回失败
                {
                        free(tmpString);
                        return FALSE;
                }
        }
        free(tmpString);
        return FALSE;
}

/*************************************************************************
*函    数:                open
*作    用:                返回一个文件所在的簇
*入口参数:                path(文件路径)
*返 回 值:            文件所在的簇
*************************************************************************/

uint32 fileOpen(buf_t path)
{
        uint32 result;
        uint16 i;
        uint8 j = 0;
        buf_t dir;
        dataBuffer = malloc(512);
        dir = malloc(13);                          //开辟一个13个字节的数组
        if(path[0] != '/')                         //判断文件路径
        {
                i = 0;                                 //非根目录 表示是当前目录
        }else
        {
                i = 1;                                 //
                currentPath = dbrInfo.rootDirClust;    //是根目录 切换当前目录至根目录
        }
        while(1)
        {
                if(path[i] == '/')                     //一个文件或目录名的开始例如:"/usr/src/linux/include/asm-generic/page.c"
                {
                        dir[j + 1] = '\0';
                        openDir(dir);                             //打开目录
                        j = 0;                             //开始一个文件或目录名的获取
                }else
                {
                        dir[j] = path[i];                  //获取一个文件或目录名
                    if(path[i] == 0)                   //路径结束
                        {
                                result = openDir(dir);
                                free(dir);
                                free(dataBuffer);
                                return result;                                   //返回文件或目录的起始簇
                        }
                        j ++;                              //文件或目录字符串中的位置
                }
                i++;                                   //路径字符串中的位置
        }
}

/*************************************************************************
*函    数:                read
*作    用:                读文件
*入口参数:                fp(文件首簇),buf(读到的数据),llseek(相对文件首簇的偏移量),len(数据长度 最大不能超过512),flag
*返 回 值:            文件读取结束信息
*************************************************************************/

uint8 fileRead(fp_t fp,buf_t buf,uint32 llseek,uint16 len,flag_t flag)
{
        uint32 currentClust;                                                                 //当前簇
        uint32 var,var_llseek;
        uint16 i = 0;
        var_llseek = llseek;
        dataBuffer = malloc(512);
        currentClust = fp ;
        var = var_llseek >> 9;
        if(var >= dbrInfo.sectorsPerClust)                                                   //计算偏移量在哪个扇区
        if(flag & FONTFILE_MASK == FONTFILE)                                                 //判断是否是字库文件 因为不加这个读取字库会很慢 加了这个如果有碎片会出意外
                currentClust = var / dbrInfo.sectorsPerClust + currentClust ;                    //从偏移量中计算出当前簇;
        else
        {
            i = (var / dbrInfo.sectorsPerClust) ;                                            //计算从文件头部到偏移量有多少簇
                while(i-- )                                                                      //挨个簇查询
                {
                        currentClust = getNextClust(currentClust);                                   //获取下一簇
                    if((currentClust == ENDCLUST)\
                    || (currentClust == BADCLUST)\
                        || (currentClust == FIRSTCLUS))                                              //有坏簇或到终点返回
                        {
                                free(dataBuffer);
                                return FALSE;
                        }
                }
        }
        readSector(clustToSector(currentClust - dbrInfo.rootDirClust)\
                            + (var % dbrInfo.sectorsPerClust) + dbrInfo.rootDirSector,dataBuffer);  //先从偏移位置读取一扇区数据
        for(i = 0;i < len;i ++)                                                             //把有用数据放进缓冲区
        {
                if((i + var_llseek % 512) >= 512)                                               //如果读取过程中超出当前扇区
                {
                        var_llseek = 0;                                                             //下一个扇区从头读取
                        if(((var + 1) % dbrInfo.sectorsPerClust) == 0)                              //如果读取过程中超出当前簇
                        {
                                currentClust = getNextClust(currentClust);                              //获取下一簇
                            if((currentClust == ENDCLUST)\
                                || (currentClust == BADCLUST)\
                                || (currentClust == FIRSTCLUS))                                         //有坏簇或到终点返回
                                {
                                        free(dataBuffer);
                                        return FALSE;
                                }
                                readSector(clustToSector(currentClust - dbrInfo.rootDirClust)\
                                         +        ((var + 1) % dbrInfo.sectorsPerClust)\
                                          + dbrInfo.rootDirSector ,dataBuffer);                            //读取下个簇的第一个扇区
                        }else
                                readSector(clustToSector(currentClust - dbrInfo.rootDirClust)\
                                 + (var % dbrInfo.sectorsPerClust)\
                                  + dbrInfo.rootDirSector + 1,dataBuffer);                             //读取下个扇区
                }
                buf[i] = dataBuffer[i + var_llseek % 512];                                     //收集有用数据
        }
        free(dataBuffer);
        return TRUE;
}

/*************************************************************************
*函    数:                getFileLongName
*作    用:                从当前文件中获取文件长目录项信息
*入口参数:                string(获取到的长文件名)
*返 回 值:            无
*************************************************************************/

void getFileLongName(buf_t string)
{
        uint8 val,val1,i,item;
        item = 0;
        uint32 offset;
        offset = currentLong;
        if(offset > 31)getFileLongDirItem(offset-32);                                      //获取当前文件的长目录结构
        if((longItem->LDIR_Attr == ATTR_LONG_NAME) && (offset > 31))                       //如里是长目录项并
        {
                val = checkNameSum(fileItem->DIR_Name);                                        //获取文件效验和
                if(val == longItem->LDIR_Chksum)                                               //对比文件效验和
                {
                        do{
                                        getFileLongDirItem(offset-((item + 1) << 5));                      //获取当前文件的长目录结构的子项
                                        for(i = 0;i < 13;i ++)                                             //第个子项是13个字符
                                        {
                                                if(i < 5)                                                      //第1-5个字符
                                                {
                                                        if(longItem->LDIR_Name1[i] == 0xffff)                      //是否结束
                                                        {
                                                                string[i + (item * 13) + 1] = 0;                       //设置结束
                                                                return;                                                //退出
                                                        }
                                                        if(longItem->LDIR_Name1[i] < 0x100)                        //是否Unicode
                                                                string[i + (item * 13)] = longItem->LDIR_Name1[i];     //从长目录项中获取字符
                                                        else
                                                        {
                                                                UnitoAsc(longItem -> LDIR_Name1[i]);                   //把Unicode转换成ASCII
                                                                string[i + (item * 13)] = longItem -> LDIR_Name1[i];
                                                        }                                                                                                   //是Unicode
                                                }
                                                if((i > 4)&&(i < 11))                                          //第6-11个字符
                                                {
                                                        if(longItem->LDIR_Name2[i - 5] == 0xffff)                  //是否结束
                                                        {
                                                                string[i + (item * 13) + 1] = 0;                       //设置结束
                                                                return;                                                //退出
                                                        }
                                                        if(longItem->LDIR_Name2[i - 5] < 0x100)                    //是否Unicode
                                                                string[i + (item * 13)] = longItem->LDIR_Name2[i - 5]; //从长目录项中获取字符
                                                        else
                                                        {
                                                                UnitoAsc(longItem -> LDIR_Name2[i]);
                                                                string[i + (item * 13)] = longItem -> LDIR_Name2[i];   //把Unicode转换成ASCII
                                                        }
                                                }
                                                if (i > 10)                                                    //第12-13个字符
                                                {
                                                        if(longItem->LDIR_Name3[i - 11] == 0xffff)                 //是否结束
                                                        {
                                                                string[i + (item * 13) + 1] = 0;                       //设置结束
                                                                return;                                                //退出
                                                        }
                                                        if(longItem->LDIR_Name3[i - 11] < 0x100)                   //是否Unicode
                                                                string[i + (item * 13)] = longItem->LDIR_Name3[i - 11];//从长目录项中获取字符
                                                        else
                                                        {
                                                                UnitoAsc(longItem -> LDIR_Name3[i]);
                                                                string[i + (item * 13)] = longItem -> LDIR_Name3[i];   //把Unicode转换成ASCII
                                                        }
                                                }
                                        }
                                        item ++;                                                           //子项计数
                                }
                                while(!(longItem->LDIR_Ord & 0x40));                                   //是否最后一个子项
                }
        }
        else
        {
                if(fileItem->DIR_LowCase & FILE_NAME_SMALL)
                        bigToSmall(fileItem->DIR_Name,string,BIG_TO_SMALL,8);                      //如果文件名是小写就把短文件名转换成小写
                else
                        bigToSmall(fileItem->DIR_Name,string,SMALL_TO_BIG,8);                                           //否则转换成大写
                if(fileItem->DIR_LowCase & FILE_EXT_SMALL)
                        bigToSmall(&fileItem->DIR_Name[8],&string[8],BIG_TO_SMALL,3);              //如果扩展名是小写就把短文件名中的扩展名小写
                else
                        bigToSmall(&fileItem->DIR_Name[8],&string[8],SMALL_TO_BIG,3);              //否则转换成大写
                val = delSpace(string,string,8);                                               //删除空格
                string[val] = '.';                                                             //设置'.'
                if(strncmp(&fileItem->DIR_Name[8],"   ",3) != 0)                               //扩展名是否为空
                {
                        val1 = delSpace(&string[8],&string[val + 1],3);                            //如不为空删除空格并连接文件名和扩展名
                        string[val1 + val + 1] = 0;                                                //设置结束
                }else
                        string[val] = 0;                                                           //为空就不设置'.'
        }
}

主程序: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rivers/uart.h"
#include "drivers/mmc.h"
#include "fs/fat32.h"
#include "drivers/lcd.h"
#include "logo.h"
#include "gui/font.h"
#include "gui/gui_window.h"
#include "gui/gui_explorer.h"
int main()
{
        uint32 fp;
        uint32 i;
        buf_t dataBuffer;
        dataBuffer = malloc(512);
        PORTA = 0xff;
        PORTB = 0xff;
        DDRA = 0xff;
        DDRB = 0xff;
        Uart_Initialize(9600);
        LCD_Initialize();
         GUI_DrawBitMap(image1,0,0,240,127,PROGRAM|SUN);
//        while(1);

back:
        if(MMC_Initialize() == FALSE){printf("MMC卡错误\r\n");_delay_ms(1000);goto back;}
        if(FAT_Initialize(0) == FALSE)
                printf("MMC卡错误\r\n");
        else
        {
//                GUI_DrawBitMap(lkj,0,0,16,16,RAMCODE|SUN);
                Font_Initialize();
                fp = fileOpen("/admin.txt");
//                getFileLongName(dataBuffer);
//                printf("fp = %d\r\n",fp);
                fileRead(fp,dataBuffer,0,512,0);
//                GUI_Explorer("/backup~1.dbk");

//                printf("dataBuffer = %s\r\n",dataBuffer);
                LCD_PutString12(dataBuffer,0,0,RAMCODE|SUN);
//                LCD_PutString16(dataBuffer,0,0,RAMCODE|SUN);
        }
//        LCD_ClearRAM();
        free(dataBuffer);
        while(1);
}

网友A(2020-03-14):
感谢分享!可以发个STM32F4的仿真吗?26009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