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开源ARM7驱动拼接1024X1024LCD屏Proteus仿真源码 多年前设计的

楼主:
在当年还没有人尝试过用多块LCD拼接成大屏幕的仿真程序,采用ARM7驱动,希望多交流。

#include "config.h"

uint8   BMP[]={

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F3,0xF0,0x7F,0x18,0x1B,0xFB,0xF2,0x02,0x41,0xF1,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00,0x30,0x00,0x30,0x00,0x00,0x00,0x30,0x0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5*/

};

#define  RD (1<<8)
#define  RW (1<<9)
#define  CD (1<<10)
#define  CE1 (1<<11)
#define  CE2 (1<<12)
#define  CE3 (1<<13)
#define  CE4 (1<<14)
#define  CE5 (1<<15)
#define  CE6 (1<<16)
#define  CE7 (1<<17)
#define  CE8 (1<<18)
#define  CE9 (1<<19)
#define  CE10 (1<<20)
#define  CE11 (1<<21)
#define  CE12 (1<<22)
#define  CE13 (1<<23)
#define  CE14 (1<<24)
#define  CE15 (1<<25)
#define  CE16 (1<<26)

#define  LCD_CUR_POS                0x21        /* 光标位置设置(只有设置到有效显示地址并打开显示时才看到) */
#define  LCD_CGR_POS                0x22        /* CGRAM偏置地址设置(可以增加自已的符号) */
#define  LCD_ADR_POS                0x24        /* 地址指针位置(设置读写操作指针) */

#define  LCD_TXT_STP                0x40        /* 文本区首址(从此地址开始向屏幕左上角显示字符) */
#define  LCD_TXT_WID                0x41        /* 文本区宽度(设置显示宽度,N/6或N/8,其中N为x轴的点数) */
#define  LCD_GRH_STP                0x42        /* 图形区首址(从此地址开始向屏幕左上角显示点) */
#define  LCD_GRH_WID                0x43        /* 图形区宽度(设置显示宽度,N/6或N/8,其中N为x轴的点数) */

#define  LCD_MOD_OR                        0x80        /* 显示方式:逻辑或 */
#define  LCD_MOD_XOR                0x81        /* 显示方式:逻辑异或 */
#define  LCD_MOD_AND                0x82        /* 显示方式:逻辑与 */
#define  LCD_MOD_TCH                0x83        /* 显示方式:文本特征 */

#define  LCD_DIS_SW                        0x90        /* 显示开关:D0=1/0,光标闪烁启用/禁用 */
                                                                        /*                          D1=1/0,光标显示启用/禁用 */
                                                                        /*                         D2=1/0,文本显示启用/禁用(打开后再使用) */
                                                                        /*                         D3=1/0,图形显示启用/禁用(打开后再使用) */

#define  LCD_CUR_SHP                0xA0        /* 光标形状选择:0xA0-0xA7表示光标占的行数 */

#define  LCD_AUT_WR                        0xB0        /* 自动写设置 */
#define  LCD_AUT_RD                        0xB1        /* 自动读设置 */
#define  LCD_AUT_OVR                0xB2        /* 自动读/写结束 */

#define  LCD_INC_WR                        0xC0        /* 数据一次写,地址加1 */
#define  LCD_INC_RD                        0xC1        /* 数据一次读,地址加1 */
#define  LCD_DEC_WR                        0xC2        /* 数据一次写,地址减1 */
#define  LCD_DEC_RD                        0xC3        /* 数据一次读,地址减1 */
#define  LCD_NOC_WR                        0xC4        /* 数据一次写,地址不变 */
#define  LCD_NOC_RD                        0xC5        /* 数据一次读,地址不变 */

#define  LCD_SCN_RD                        0xE0        /* 屏读 */

#define  LCD_SCN_CP                        0xE8        /* 屏拷贝 */

#define  LCD_BIT_OP                        0xF0        /* 位操作:D0-D2--定义D0-D7位,D3--1为置位,0为清除 */

void CHECK_BUSY_COM()
{
        IODIR=0xff000000;
        do
        {
                IOSET=CD;
                IOSET=RW;
                IOCLR=RD;
        }
        while(!(IOPIN|0xfffe));
        IOSET=RD;
}
void CHECK_BUSY_DAT()
{
        IODIR=0xff000000;
        do
        {
                IOSET=CD;
                IOSET=RW;
                IOCLR=RD;
        }
        while(!(IOPIN|0xfffd));
        IOSET=RD;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int8 dat)
{
//        CHECK_BUSY_COM();
        IOCLR=0xff;
        IOSET=dat;
        IOSET=CD;
        IOSET=RD;
        IOCLR=RW;
        IOSET=RW;
}
void  LCD_Write_Data(uint8 dat)
{
//        CHECK_BUSY_DAT();
        IOCLR=0xff;
        IOSET=dat;
        IOCLR=CD;
        IOSET=RD;
        IOCLR=RW;
        IOSET=RW;
}

void LCD_Write_Command3(uint8 command,uint8 dat1,uint8 dat2)
{
        LCD_Write_Data(dat1);
        LCD_Write_Data(dat2);
        LCD_Write_Command(command);
}

void LCD_Write_Command1(uint8 command,uint8 dat1)
{
        LCD_Write_Data(dat1);
        LCD_Write_Command(command);
}

void LCD_Initialize()
{
        LCD_Write_Command3(LCD_TXT_STP,0x00,0x00);
        LCD_Write_Command3(LCD_TXT_WID,32,0x00);
        LCD_Write_Command3(LCD_GRH_STP,0x00,0x00);
        LCD_Write_Command3(LCD_GRH_WID,32,0x00);
        LCD_Write_Command(LCD_MOD_OR);
        LCD_Write_Command(LCD_DIS_SW|0x08);
}

void  LCD_FillAll(uint8 dat)
{  uint32  i;

   LCD_Write_Command3(LCD_ADR_POS, 0x00, 0x00);                        // 置地址指针
   LCD_Write_Command(LCD_AUT_WR);                                                // 自动写
   for(i=0;i<240*128;i++)
   {
   LCD_Write_Data(dat);
   }
   LCD_Write_Command(LCD_AUT_OVR);                                                // 自动写结束
   LCD_Write_Command3(LCD_ADR_POS,0x00,0x00);                        // 重置地址指针
}

void  LCD_UpdatePoint(uint32 x, uint32 y,uint8 dat)
{  uint32  addr;

   /* 找出目标地址 */
   addr = y*(256>>3) + (x>>3);
   LCD_Write_Command3(LCD_ADR_POS, addr&0xFF, addr>>8);        // 置地址指针

   /* 输出数据 */
   LCD_Write_Command1(LCD_INC_WR, dat);
}
void Disp_LCD_HZ(uint16 x,uint16 y,uint16 xsize,uint16 ysize,uint8 *dat)
{
        uint32 i,j;
        for(j=0;j<ysize;j++)
        {
                for(i=0;i<xsize;)
                {
                        LCD_UpdatePoint(i+x,j+y,*dat);
                        dat++;
                        i+=8;
                }
        }
}
void Disp_LCD(uint8 *dat)
{
        uint32 i,j;
        for(j=0;j<1023;j++)
        {
                for(i=0;i<1023;)
                {
                        if((i<=256)&&(j<=255)){IOSET=0xfffffc00;IOCLR=CE1;}
                        if((i>=256)&&(j<=256)&&(i<=512)){IOSET=0xfffffc00;IOCLR=CE2;}
                        if((i<=768)&&(j<=256)&&(i>=512)){IOSET=0xfffffc00;IOCLR=CE3;}
                        if((i>=768)&&(j<=256)&&(i<=1024)){IOSET=0xfffffc00;IOCLR=CE4;}
                        if((i<=256)&&(j>=256)&&(j<=512)){IOSET=0xfffffc00;IOCLR=CE5;}
                        if((i>=256)&&(j>=256)&&(i<=512)&&(j<=512)){IOSET=0xfffffc00;IOCLR=CE6;}
                        if((i<=768)&&(j>=256)&&(i>=512)&&(j<=512)){IOSET=0xfffffc00;IOCLR=CE7;}
                        if((i>=768)&&(j>=256)&&(i<=1024)&&(j<=512)){IOSET=0xfffffc00;IOCLR=CE8;}
                        if((i<=256)&&(j>=512)&&(j<=768)){IOSET=0xfffffc00;IOCLR=CE9;}
                        if((i>=256)&&(j>=512)&&(i<=512)&&(j<=768)){IOSET=0xfffffc00;IOCLR=CE10;}
                        if((i<=768)&&(j>=512)&&(i>=512)&&(j<=768)){IOSET=0xfffffc00;IOCLR=CE11;}
                        if((i>=768)&&(j>=512)&&(i<=1024)&&(j<=768)){IOSET=0xfffffc00;IOCLR=CE12;}
                        if((i<=256)&&(j>=768)&&(j<=1024)){IOSET=0xfffffc00;IOCLR=CE13;}
                        if((i>=256)&&(j>=768)&&(i<=512)&&(j<=1024)){IOSET=0xfffffc00;IOCLR=CE14;}
                        if((i<=768)&&(j>=768)&&(i>=512)&&(j<=1024)){IOSET=0xfffffc00;IOCLR=CE15;}
                        if((i>=768)&&(j>=768)&&(i<=1024)&&(j<=1024)){IOSET=0xfffffc00;IOCLR=CE16;}

                        if(j<255)LCD_UpdatePoint(i,j,*dat);
                        if((j>255)&&(j<512)) LCD_UpdatePoint(i,j-255,*dat);
                        if((j>512)&&(j<768)) LCD_UpdatePoint(i,j-512,*dat);
                        if((j>768)&&(j<1024)) LCD_UpdatePoint(i,j-768,*dat);
                        dat++;
                        i+=8;
                }
        }
}

void Delay()
{
        uint32 i,j;
        for(i=0;i<512;i++)
        for(j=0;j<2;j++);
}
int main()
{
                uint16 j;
                IODIR=0xffffffff;
                IOCLR=0xffffffff;
                IOCLR=CE1;
                IOCLR=CE2;
                IOCLR=CE3;
                IOCLR=CE4;
                IOCLR=CE5;
                IOCLR=CE6;
                IOCLR=CE7;
                IOCLR=CE8;
                IOCLR=CE9;
                IOCLR=CE10;
                IOCLR=CE11;
                IOCLR=CE12;
                IOCLR=CE13;
                IOCLR=CE14;
                IOCLR=CE15;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文件信息--------------------------------------------------------------------------------
**文   件   名: target.c
**描        述: lpc210x(飞利浦的ARM)目标板特殊的代码,包括异常处理程序和目标板初始化程序
**              每个工程应当具有这个文件的拷贝,用户根据程序的需要修改本文件。
**注        意:本文件必须以ARM(32位代码)方式编译,否则,必须更改init.s和vector.s文件
**              别的C代码不必使用ARM(32位代码)方式编译
********************************************************************************************************/

#define IN_TARGET
#include "config.h"

/*********************************************************************************************************
** 函数名称: IRQ_Exception
** 功能描述: 中断异常处理程序,用户根据需要自己改变程序
**
** 输 入: 无
**
** 输 出: 无
**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无
********************************************************************************************************/
void __irq IRQ_Exception(void)
        {
    while(1);                   // 这一句替换为自己的代码
        }

/*********************************************************************************************************
** 函数名称: FIQ_Exception
** 功能描述: 快速中断异常处理程序,用户根据需要自己改变程序
**
** 输 入: 无
**
** 输 出: 无
**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无
********************************************************************************************************/
        void FIQ_Exception(void)
{
    while(1);                   // 这一句替换为自己的代码
}

/*********************************************************************************************************
** 函数名称: TargetInit
** 功能描述: 目标板初始化代码,在需要的地方调用,根据需要改变
** 输 入: 无
**
** 输 出: 无
**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无
********************************************************************************************************/
        void TargetInit(void)
{
    /* 添加自己的代码 */
}

/*********************************************************************************************************
** 函数名称: TargetResetInit
** 功能描述: 调用main函数前目标板初始化代码,根据需要改变,不能删除
** 输 入: 无
**
** 输 出: 无
**
** 全局变量: 无
** 调用模块: 无
********************************************************************************************************/
        void TargetResetInit(void)
{

    /* 设置系统各部分时钟 */
/*    PLLCON = 1;
#if ((Fcclk / 4) / Fpclk) == 1
    VPBDIV = 0;
#endif

#if ((Fcclk / 4) / Fpclk) == 2
    VPBDIV = 2;
#endif

#if ((Fcclk / 4) / Fpclk) == 4
    VPBDIV = 1;
#endif

#if (Fcco / Fcclk) == 2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0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4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1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8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2 << 5);
#endif
#if (Fcco / Fcclk) == 16
    PLLCFG = ((Fcclk / Fosc) - 1) | (3 << 5);
#endif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while((PLLSTAT & (1 << 10)) == 0);
    PLLCON = 3;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

    /* 设置存储器加速模块 */
    MAMCR = 2;                //MAMCR 8u2 00-MAM 功能被禁止、01-MAM功能部分使能、10-MAM功能完全使能
    /* MAMTIM 8u3
    000=0-保留
    001=1-一段时间内只有 1 个处理器时钟(cclk)用于 MAM 取指。
    010=2-一段时间内只有2个处理器时钟(cclk)用于MAM取指。
    011=3-一段时间内只有 3 个处理器时钟(cclk)用于 MAM 取指。
    100=4-一段时间内只有4个处理器时钟(cclk)用于 MAM 取指。
    101=5-一段时间内只有5 个处理器时钟(cclk)用于 MAM 取指。
    110=6-一段时间内只有 6 个处理器时钟(cclk)用于 MAM 取指。
    111=7-一段时间内只有7个处理器时钟(cclk)用于 MAM 取指。
     */
#if Fcclk < 20000000
    MAMTIM = 1;
#else
#if Fcclk < 40000000
    MAMTIM = 2;
#else
    MAMTIM = 3;
#endif
#endif

    /* 初始化VIC */
    VICIntEnClr = 0xffffffff;//清所有中断使能,即关中断
    VICVectAddr = 0;//默认向量地址寄存器
    VICIntSelect = 0;//1:对应的中断请求分配为FIQ。0:对应的中断请求分配为IRQ。

    /* 添加自己的代码 */

}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