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zigbee开发例程下载

楼主(2018-10-10):
CC2530基础实验与TI BasicRF  简单无线点对点通

列表:1.GPIO输出控制实验-控制Led亮灭
10.串口通讯--收发字符串
11.串口通讯--串口控制LED
12.AD采集cc2530温度串口显示
2.Led闪烁_流水灯
3.按键控制LED亮灭
4.按键控制LED跑马灯
5.外部中断
6.外部中断控制LED倒流水灯
7.定时器T1-查询方式
8.定时器T3-中断方式
9.串口通讯-发送字符串

/****************************************************************************
* 文 件 名: main.c
* 作    者: Andy
* 版    本: 1.0
* 描    述: ADC把芯片温度通过串口发给电脑,部分芯片误差较大需校准
*           手摸芯片温度有明显变化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artTimer.h"

/****************************************************************************
* 名    称: InitSensor()
* 功    能: 温度传感器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InitSensor(void)
{
   DISABLE_ALL_INTERRUPTS();     //关闭所有中断
   InitClock();                  //设置系统主时钟为 32M
   TR0=0x01;                     //设置为1来连接温度传感器到SOC_ADC
   ATEST=0x01;                   //使能温度传感
}

/****************************************************************************
* 名    称: GetTemperature()
* 功    能: 获取温度传感器 AD 值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通过计算返回实际的温度值
****************************************************************************/
float GetTemperature(void)
{
   uint  value;

   ADCCON3  = (0x3E);            //选择1.25V为参考电压;14位分辨率;对片内温度传感器采样
   ADCCON1 |= 0x30;              //选择ADC的启动模式为手动
   ADCCON1 |= 0x40;              //启动AD转化
   while(!(ADCCON1 & 0x80));     //等待 AD 转换完成
   value =  ADCL >> 4;           //ADCL 寄存器低 2 位无效,由于他只有12位有效,ADCL寄存器低4位无效。网络上很多代码这里都是右移两位,那是不对的
   value |= (((uint)ADCH) << 4);

   return (value-1367.5)/4.5-5;  //根据 AD 值,计算出实际的温度,芯片手册有错,温度系数应该是4.5 /℃
                                 //进行温度校正,这里减去5℃(不同芯片根据具体情况校正)
}

/****************************************************************************
* 程序入口函数
****************************************************************************/
void main(void)
{
    char i;
    float fSum, AvgTemp;
    char strTemp[6];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InitSensor();                         //初始化 ADC

    while(1)
    {
        fSum = 0;
        for (i=0; i<64; i++)
        {
            fSum += GetTemperature();     //取64次温度总和
        }
        AvgTemp = fSum/64;                //取64次温度平均数

        memset(strTemp, 0, 6);
        sprintf(strTemp,"%.02f", AvgTemp);//将浮点数转成字符串,保留2位小数位
        UartSendString(strTemp, 5);       //通过串口发给电脑显示芯片温度
        DelayMS(1000);                    //延时
    }
}

第3章

网友A(2020-10-29):
里边有透传例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