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开源51单片机通过FAT32读取硬盘模拟DOS命令 Proteus程序

楼主(2018-10-10):
可通过UISO查看镜像文件,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完善程序,添加一些有趣的命令。

#include "../config.h"
INT8U xdata BufDat[512];
FATInfo xdata BPBInfo;
FILE xdata *FileInfo;
INT8U OpenFileFlag;
void Read_Sector(INT32U offset)
{
        read_IDE_DAT_sector(offset,&BufDat[0]);
}
INT32U B2S(INT32U Data,INT8U DataLen) //小端转为大端
{
        INT32U temp=0;
        INT32U fact=1;
        INT8U i;
        Data <<= ((4 - DataLen) * 8);
        for(i=0;i<DataLen;i++)
        {
                temp += ((INT8U*)&(Data))[i] * fact;
                fact *= 256;
        }
        return temp;
}

Get_FatInfo(INT32U offset)
{
        DBR *Bpb            = (DBR*)BufDat;
        Read_Sector(offset);
        BPBInfo.FATSectors      = B2S(Bpb -> BPB_FATSz32,4);                                                //一个FAT表所占的扇区数
        BPBInfo.BytePerSector   = B2S(Bpb -> BPB_BytesPerSec,2);                                                    //每扇区字节数
        BPBInfo.SectorsPerClust =     Bpb -> BPB_SecPerClus;                                                            //第簇扇区数
        BPBInfo.FirstDirClust   = B2S(Bpb -> BPB_RootClus,4);                                                                    //根目录在第几簇
        BPBInfo.FirstFATSector  = B2S(Bpb -> BPB_RsvdSecCnt,2);                                                            //第一个FAT表的位置
        BPBInfo.RootDirSector   = BPBInfo.FirstFATSector + (BPBInfo.FATSectors * Bpb -> BPB_NumFATs);            //根目录在哪个扇区
}

Get_File(INT32U offset)
{
        FILE xdata *FileInfo;
        Read_Sector(BPBInfo.RootDirSector);
        FileInfo = (FILE*)&BufDat[offset];
        if((FileInfo -> FileAttributes == (ATTR_READ_ONLY|ATTR_HIDDEN|ATTR_SYSTEM|ATTR_VOLUME_ID))||(FileInfo -> FileName[0] == NOPDIR)||(FileInfo -> FileName[0] == NOPDIRF))return;
        Prints(FileInfo -> FileName,8);
        if(FileInfo -> FileAttributes != ATTR_DIRECTORY)
        {
                Prints(".",513);
                Prints(FileInfo -> FileExtension,3);
                Prints("  is ",513);
                Prints(FileInfo -> FileExtension,3);
                Prints("  File",513);
        }else{Prints("      is Direct",513);}
        Prints("\x0d\x0a",2);
}
INT32U FindNextClust(INT32U Clust)
{
        INT32U *NextClust;
        Read_Sector(BPBInfo.FirstFATSector+(INT32U)((Clust*4)/512));
        NextClust = &BufDat[Clust*4];
        return B2S(NextClust[0],4);
}

INT32U Sector2Clust(INT32U NowSector)
{
        return NowSector/BPBInfo.SectorsPerClust;
}

INT32U Clust2Sector(INT32U Clust)
{
        return Clust*BPBInfo.SectorsPerClust;
}
void OpenTxtFile()
{
        INT16U i;
        INT32U FileRootSector;
        INT32U FileRootClust;
        INT32U NextClust;
        Read_Sector(BPBInfo.RootDirSector);
//        Prints("Start Open ",513);
//        Prints(FileInfo -> FileName,8);
//        Prints(".",1);
//        Prints(FileInfo -> FileExtension,3);
//        Prints(" File\x0d\x0a",513);
        FileRootClust = (INT32U)(B2S(FileInfo -> FileHighClust,2))<<16|(INT32U)(B2S(FileInfo -> FileLowClust,2));
        FileRootSector = Clust2Sector(FileRootClust-BPBInfo.FirstDirClust)+BPBInfo.RootDirSector;
        while(NextClust != FileOverClust)
        {
                for(i=0;i<BPBInfo.SectorsPerClust;i++)
                {
                        Read_Sector(Clust2Sector(FileRootClust-BPBInfo.FirstDirClust)+BPBInfo.RootDirSector+i);
                        Prints(BufDat,512);
                }
                NextClust = FindNextClust(FileRootClust);
                FileRootClust = NextClust;
        }
}
void Disp_FileCreateDate()
{
        INT8U xdata TimeBuf[11];
        INT8U month,day;
        INT16U year;
        year = (B2S(FileInfo -> FileMDate,2)&0xf800)>>9;
        year+=1980;
        month = (B2S(FileInfo -> FileMDate,2)&0x1e0)>>5;
        day = (B2S(FileInfo -> FileMDate,2)&0x001f);
    TimeBuf[0] = year/1000+'0';
        TimeBuf[1] = year%1000/100+'0';
        TimeBuf[2] = year%1000%100/10+'0';
        TimeBuf[3] = year%10+'0';
        TimeBuf[4] = '-';
        TimeBuf[5] = month/10+'0';
        TimeBuf[6] = month%10+'0';
        TimeBuf[7] = '-';
        TimeBuf[8] = day/10+'0';
        TimeBuf[9] = day%10+'0';

        Prints("\r\n",513);
        Prints(TimeBuf,11);
}
void Disp_FileCreateTime()
{
        INT8U xdata TimeBuf[5];
        INT8U hour,mine;
        hour = (B2S(FileInfo -> FileMTime,2)&0xf800)>>11;
        mine = (B2S(FileInfo -> FileMTime,2)&0x07e0)>>5;
        TimeBuf[0] = hour/10+'0';
        TimeBuf[1] = hour%10+'0';
        TimeBuf[2] = ':';
        TimeBuf[3] = mine/10+'0';
        TimeBuf[4] = mine%10+'0';
        Prints("  ",513);
        Prints(TimeBuf,5);
        Prints("     ",513);
}

void int2string(INT32U dat,INT8U *buf)
{
        INT8U temp;
        if(dat<1024);
        {
                temp = 0;
        }
        if((dat>=1024)&&(dat<1048576))
        {
                dat/=1024;
                temp = 1;
        }
        if(dat>=(1048576)&&dat<1073741824)
        {
                dat/=1048576;
                temp = 2;
        }
        if(dat>=1073741824)
        {
                dat/=1073741824;
                temp = 3;
        }

        buf[2] =dat%10 + '0';
        buf[1] = dat%100/10 + '0';
        buf[0] = dat%1000/100 +'0';
        Prints(buf,3);
        switch(temp)
        {
                case 0:
                        Prints("B ",513);
                break;
                case 1:
                        Prints("KB",513);
                break;
                case 2:
                        Prints("MB",513);
                break;
                case 3:
                        Prints("GB",513);
                break;
        }
}

INT8U FindFile(INT8U *FileName,INT8U *FileExtension)
{
        INT32U NowClust,NextClust,Sector,offset;
        INT32U xdata FileSize;
        INT8U xdata FILESIZEBUF[4];
        INT8U FileNum,DirNum;
        NowClust=BPBInfo.FirstDirClust;
        while(NowClust!=FileOverClust)
        {
                for(Sector=0;Sector<BPBInfo.SectorsPerClust;Sector++)
                {
                        Read_Sector(BPBInfo.RootDirSector+Clust2Sector(NextClust) + Sector);
                        for(offset=0;offset<16;offset++)
                        {
                                FileInfo = (FILE*)&BufDat[offset*32];
                                if((FileInfo -> FileAttributes == (ATTR_READ_ONLY|ATTR_HIDDEN|ATTR_SYSTEM|ATTR_VOLUME_ID))||(FileInfo -> FileName[0] == NOPDIR)||(FileInfo -> FileName[0] == NOPDIRF))continue;
                                {
                                        if((strncmp(FileName,FileInfo -> FileName,8) == 0)||(FileName[0] == '*'))
                                        if((strncmp(FileExtension,FileInfo -> FileExtension,3) == 0)||(FileExtension[0] == '*'))
                                        {
                                                if(OpenFileFlag == 0)
                                                {
                                                        FileSize = B2S(FileInfo -> FileSize,4);
                                                        Disp_FileCreateDate();
                                                        Disp_FileCreateTime();
                                                        if(FileInfo -> FileAttributes == ATTR_DIRECTORY)Prints("<DIR>    ",513);
                                                        else
                                                        {
                                                                int2string(FileSize,&FILESIZEBUF[0]);
                                                                Prints("    ",513);
                                                        }
                                                        Prints(FileInfo -> FileName,8);
                                                        if(FileInfo -> FileAttributes != ATTR_DIRECTORY)
                                                        {
                                                                Prints(".",513);
                                                                Prints(FileInfo -> FileExtension,3);
                                                                FileNum++;
                                                        }else DirNum++;
                                                }
                                                else return 1;
                                                if((FileName[0] != '*')&&(FileExtension[0] != '*'))return 1;
                                        }
                                }
                        }
                }
                NextClust=FindNextClust(NowClust);
                NowClust=NextClust;
        }
        if(OpenFileFlag != 1)
        {
                Prints("\r\n             ",513);
                FILESIZEBUF[0] = FileNum/100+'0';
                FILESIZEBUF[1] = FileNum%100/10+'0';
                FILESIZEBUF[2] = FileNum%10+'0';
                Prints(FILESIZEBUF,3);
                Prints(" File(s)",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