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开源火车上16*32LED条屏单片机程序(有时间和温度显示)

楼主(2018-10-10):
模拟火车车厢32*16 led条屏程序

LED在我们的日长生活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每天我经过有LED显示屏的时候我都会停下开观察一下,
如果把LED加到我们的单片机作品中那个以说是锦上添花,以前我在看到别的人设计的LED点阵时总是羡慕不以可以自己又做不出来也没有什么教程,不过经过我的认真学习研究还是把这个点阵做出来了因为我有这个经历所以我想好多人会像我刚开使的时候因为没有教程而苦恼所以写了这个教程,有什么不足还请高手多多指教。
现在我把我的LED显示的方案讲述一下,我们选用的是16X16点阵LED屏首先选通第1行然后把点阵数据发送到行数据然后以此类推到第16行循环。大家看流程图细心的读者可能要问为什么是i+j而不是i自己其实这个j是做移位用的每隔一段时间j就加一下这样会使一幅图像发生位移具体是怎么位移的我在下面的代码分析中讲到。

#include "config.h"
sbit WR_LED = P3^4;
unsigned char brk;
unsigned long tmp;
sbit RTC_RST     =                P2^0;
sbit RTC_SCLK         =                 P2^1;
sbit RTC_IO                 =                P2^2;
uint8 xdata LCD_COMMAND  _at_  0xff00;
uint8 xdata LCD_DATA         _at_  0xff01;
uint8 xdata LCD_READ_COMMAND _at_ 0xff02;
#define CHECK_LCD_BUSY()   while(LCD_READ_COMMAND&0x80)
void LCD_WRITE_COMMAND(dat){CHECK_LCD_BUSY();LCD_COMMAND=dat;}
void LCD_WRITE_DATA(dat)                 {CHECK_LCD_BUSY();LCD_DATA=dat;}
void print(uint8 addr,uint8 *dat)
{
        LCD_WRITE_COMMAND(addr|0x80);
        while(*dat!='\0')LCD_WRITE_DATA(*(dat++));
}
unsigned char bdata AA;
bit flag;

sbit AA7 = AA^7;
#define READ_SECOND     0x81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
#define READ_MINE       0x83
#define WRITE_MINE      0x82
#define READ_HOUR       0x85
#define WRITE_HOUR                 0x84
#define READ_DAY                0x87
#define WRITE_DAY                0x86
#define READ_MONTH                0x89
#define WRITE_MONTH                0x88
#define READ_WEEK                0x8b
#define WRITE_WEEK                0x8a
#define READ_YEAR       0x8d
#define WRITE_YEAR                0x8c
uint8 brk;
unsigned char const code dat_bi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xdata HZ[][3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

{0x02,0x41,0x82,0x40,0x42,0x20,0xBA,0x10,0x16,0x09,0x12,0x06,0x92,0x01,0x7A,0x00,0x12,0x00,0x00,0x00,0xF8,0x07,0x00,0x20,0x00,0x40,0xFF,0x3F,0x00,0x00,0x00,0x00},/*"列",0*/

{0x00,0x04,0x04,0x04,0x84,0x04,0xC4,0x04,0xA4,0x04,0x9C,0x04,0x87,0x04,0x84,0x04,0xF4,0xFF,0x84,0x04,0x84,0x04,0x84,0x04,0x84,0x04,0x84,0x04,0x00,0x04,0x00,0x00},/*"车",1*/

{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FF,0xFF,0xA0,0x40,0xA0,0x21,0x90,0x12,0x90,0x04,0x88,0x08,0x84,0x10,0x82,0x30,0x80,0x60,0x80,0x20,0x80,0x00,0x00,0x00},/*"长",2*/

{0x10,0x00,0x4C,0x20,0x44,0x10,0x44,0x08,0x44,0x04,0x44,0x03,0xC5,0x00,0xFE,0x7F,0xC4,0x01,0x44,0x02,0x44,0x04,0x44,0x08,0x54,0x10,0x4C,0x30,0x04,0x10,0x00,0x00},/*"宋",3*/

{0x08,0x04,0x30,0x04,0x01,0xFF,0xE6,0x00,0x18,0x82,0x00,0x42,0x10,0x32,0xFE,0x0F,0x10,0x02,0x10,0x02,0x10,0x06,0xFE,0x0B,0x10,0x32,0x10,0xE2,0x00,0x02,0x00,0x00},/*"洪",4*/

{0x00,0x20,0x10,0x20,0x60,0x20,0x80,0x23,0x00,0x21,0xFF,0x3F,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FF,0x3F,0x00,0x22,0x80,0x21,0x60,0x20,0x38,0x30,0x10,0x20,0x00,0x00},/*"业",5*/

{0x08,0x02,0x08,0x41,0x88,0x80,0xFF,0x7F,0x48,0x40,0x88,0x30,0x80,0x1E,0xBE,0x20,0xAA,0x20,0xAA,0x7F,0xAA,0x44,0xAA,0x44,0xBE,0x44,0x80,0x44,0x00,0x40,0x00,0x00},/*"提",6*/

{0xF2,0x7F,0x12,0x26,0xFE,0x25,0x12,0x24,0xFE,0x25,0x12,0x25,0xF2,0x3F,0x00,0x42,0xBE,0x49,0x2A,0x49,0xEA,0x7F,0x2A,0x49,0x2A,0x49,0x3E,0x49,0x00,0x40,0x00,0x00},/*"醒",7*/

{0x20,0x00,0x20,0x80,0x20,0x40,0x20,0x20,0x20,0x10,0x20,0x0C,0xA0,0x03,0x7F,0x00,0xA0,0x01,0x20,0x06,0x20,0x08,0x20,0x30,0x20,0x60,0x20,0xC0,0x20,0x40,0x00,0x00},/*"大",8*/

{0x00,0x00,0x18,0x29,0x04,0x29,0x14,0x15,0x94,0x14,0x94,0x4A,0xD5,0x89,0xB6,0x44,0x14,0x3F,0x14,0x06,0x94,0x09,0x04,0x09,0x14,0x10,0x0C,0x30,0x04,0x10,0x00,0x00},/*"家",9*/

{0x00,0x00,0x00,0x00,0x00,0x58,0x00,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0*/

{0x02,0x08,0x42,0x08,0x42,0x08,0xFE,0x07,0x42,0x84,0x42,0x44,0xFE,0x23,0x02,0x18,0x02,0x06,0xFA,0x01,0x02,0x3E,0x02,0x40,0xFE,0x43,0x00,0x40,0x00,0x78,0x00,0x00},/*"现",0*/

{0x00,0x04,0x04,0x02,0x04,0x01,0xC4,0x7F,0x64,0x00,0x9C,0x20,0x87,0x20,0x84,0x20,0x84,0x20,0xE4,0x3F,0x84,0x20,0x84,0x20,0x84,0x20,0x84,0x20,0x04,0x20,0x00,0x00},/*"在",1*/

{0x00,0x00,0xFC,0x07,0x44,0x04,0x44,0x04,0x44,0x04,0xFC,0x07,0x10,0x00,0x90,0x00,0x10,0x03,0x10,0x40,0x10,0x80,0xFF,0x7F,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00,0x00},/*"时",2*/

{0x00,0x00,0xF8,0xFF,0x01,0x00,0x06,0x00,0x00,0x00,0xF0,0x07,0x92,0x04,0x92,0x04,0x92,0x04,0x92,0x04,0xF2,0x07,0x02,0x40,0x02,0x80,0xFE,0x7F,0x00,0x00,0x00,0x00},/*"间",3*/

{0x80,0x00,0x80,0x40,0x80,0x20,0x80,0x10,0xBE,0x0E,0xAA,0x10,0xAA,0x20,0xAA,0x3F,0xAA,0x44,0xAA,0x44,0xAA,0x44,0xBE,0x44,0x80,0x44,0x80,0x40,0x80,0x40,0x00,0x00},/*"是",4*/

{0x00,0x00,0x00,0x01,0x80,0x20,0x40,0x70,0x30,0x28,0x0E,0x24,0x84,0x23,0x00,0x31,0x00,0x10,0x0E,0x10,0x10,0x14,0x60,0x78,0xC0,0x30,0x80,0x01,0x80,0x00,0x00,0x00},/*"公",5*/

{0x00,0x00,0x20,0x40,0x20,0x20,0x22,0x10,0x22,0x0C,0xE2,0x03,0x22,0x00,0x22,0x00,0x22,0x00,0xE2,0x3F,0x22,0x40,0x22,0x40,0x22,0x40,0x20,0x40,0x20,0x70,0x00,0x00},/*"元",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1*/

{0x40,0x04,0x20,0x04,0x10,0x04,0x0C,0x04,0xE3,0x07,0x22,0x04,0x22,0x04,0x22,0x04,0xFE,0xFF,0x22,0x04,0x22,0x04,0x22,0x04,0x22,0x04,0x02,0x04,0x00,0x04,0x00,0x00},/*"年",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3*/

{0x00,0x00,0x00,0x40,0x00,0x20,0x00,0x10,0x00,0x0C,0xFF,0x03,0x11,0x01,0x11,0x01,0x11,0x01,0x11,0x21,0x11,0x41,0xFF,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月",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3F,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FE,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日",9*/

{0x00,0x00,0x00,0x48,0x00,0x46,0xBE,0x41,0x2A,0x49,0x2A,0x49,0x2A,0x49,0xEA,0x7F,0x2A,0x49,0x2A,0x49,0x2A,0x49,0x2A,0x49,0x3E,0x49,0x00,0x41,0x00,0x40,0x00,0x00},/*"星",0*/

{0x00,0x42,0x04,0x22,0xFF,0x1B,0x54,0x02,0x54,0x02,0x54,0x0A,0xFF,0x33,0x04,0x62,0x00,0x18,0xFE,0x07,0x22,0x02,0x22,0x22,0x22,0x42,0xFE,0x3F,0x00,0x00,0x00,0x00},/*"期",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9*/

{0x00,0x00,0x00,0x40,0x00,0x30,0xE0,0x07,0x20,0x12,0x20,0x62,0x20,0x02,0x3F,0x0A,0x24,0x12,0x24,0x62,0x24,0x02,0xF4,0x0F,0x24,0x10,0x00,0x60,0x00,0x00,0x00,0x00},/*"点",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31*/

{0x80,0x00,0x40,0x80,0x20,0x40,0x98,0x20,0x87,0x10,0x82,0x0F,0x80,0x00,0x80,0x00,0x83,0x20,0x84,0x40,0x98,0x3F,0x30,0x00,0x60,0x00,0xC0,0x00,0x40,0x00,0x00,0x00},/*"分",1*/

{0x00,0x00,0x00,0x00,0x00,0x58,0x00,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0*/

{0x00,0x04,0x04,0x04,0x84,0x04,0xC4,0x04,0xA4,0x04,0x9C,0x04,0x87,0x04,0x84,0x04,0xF4,0xFF,0x84,0x04,0x84,0x04,0x84,0x04,0x84,0x04,0x84,0x04,0x00,0x04,0x00,0x00},/*"车",0*/

{0x00,0x00,0x00,0x00,0xF8,0xFF,0x08,0x08,0x08,0x04,0x08,0x02,0x88,0x01,0x7F,0x00,0x48,0x00,0x88,0x00,0x08,0x01,0x08,0x46,0x08,0x80,0xF8,0x7F,0x00,0x00,0x00,0x00},/*"内",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3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37*/

{0x00,0x80,0x00,0x60,0xFC,0x1F,0x04,0x80,0x24,0x80,0x24,0x42,0xFC,0x46,0xA5,0x2A,0xA6,0x12,0xA4,0x12,0xFC,0x2A,0x24,0x26,0x24,0x42,0x24,0xC0,0x04,0x40,0x00,0x00},/*"度",2*/

{0x00,0x00,0x00,0x18,0x00,0x24,0x00,0x24,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3*/

{0x00,0x00,0x00,0x00,0x00,0x81,0x7E,0x41,0x22,0x21,0x22,0x11,0x22,0x0D,0xE2,0x03,0x22,0x01,0x22,0x01,0x22,0x41,0x22,0x81,0x7E,0x41,0x00,0x3F,0x00,0x00,0x00,0x00},/*"另",4*/

{0x80,0x40,0x40,0x20,0x20,0x10,0x58,0x08,0x87,0x05,0x04,0x03,0xC4,0x00,0x3C,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20,0x00,0x40,0x00,0x80,0x00,0x00,0x03,0x00,0x00},/*"外",5*/

{0x00,0x02,0x04,0x01,0x84,0x00,0x44,0x00,0xE4,0xFF,0x34,0x09,0x2C,0x09,0x27,0x09,0x24,0x29,0x24,0x49,0x24,0xC9,0xE4,0x7F,0x04,0x00,0x04,0x00,0x04,0x00,0x00,0x00},/*"有",6*/

{0x0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C0,0x00,0x80,0x00,0x00,0x00},/*"一",7*/

{0x00,0x00,0x80,0x00,0x80,0x00,0x40,0x00,0x20,0x00,0x10,0x00,0x0C,0x00,0xE3,0x7F,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20,0x00,0x60,0x00,0xC0,0x00,0x40,0x00,0x00,0x00},/*"个",8*/

{0x10,0x80,0x10,0x43,0xF0,0x22,0x1F,0x14,0x10,0x0C,0xF0,0x73,0x80,0x20,0x82,0x00,0x82,0x40,0x82,0x80,0xF2,0x7F,0x8A,0x00,0x86,0x00,0x82,0x00,0x80,0x00,0x00,0x00},/*"好",9*/

{0x08,0x04,0x30,0x04,0x01,0xFF,0xC6,0x00,0x30,0x00,0x00,0x00,0xE4,0xFF,0x38,0x09,0x20,0x09,0x3F,0x09,0x20,0x09,0x30,0x49,0x28,0x89,0xE4,0x7F,0x00,0x00,0x00,0x00},/*"消",10*/

{0x00,0x00,0x00,0x20,0x00,0x38,0xFC,0x01,0x54,0x3D,0x54,0x41,0x56,0x41,0x55,0x45,0x54,0x59,0x54,0x41,0x54,0x41,0xFC,0x71,0x00,0x00,0x00,0x08,0x00,0x30,0x00,0x00},/*"息",11*/

{0x80,0x00,0x80,0x00,0x40,0x00,0x20,0x02,0x10,0x02,0x08,0x02,0x24,0x02,0x43,0x82,0xC4,0x42,0x08,0x32,0x10,0x0E,0x20,0x02,0x60,0x00,0xC0,0x00,0x40,0x00,0x00,0x00},/*"今",12*/

{0x00,0x00,0x40,0x80,0x42,0x40,0x42,0x20,0x42,0x10,0x42,0x08,0x42,0x06,0xFE,0x01,0x42,0x02,0x42,0x04,0x42,0x08,0x42,0x10,0x42,0x30,0x42,0x60,0x40,0x20,0x00,0x00},/*"天",13*/

{0x80,0x00,0x80,0x40,0x80,0x20,0x80,0x10,0xBE,0x0E,0xAA,0x10,0xAA,0x20,0xAA,0x3F,0xAA,0x44,0xAA,0x44,0xAA,0x44,0xBE,0x44,0x80,0x44,0x80,0x40,0x80,0x40,0x00,0x00},/*"是",14*/

{0x00,0x00,0x00,0x00,0xFC,0x7F,0x84,0x10,0x84,0x10,0x84,0x10,0x84,0x10,0xFC,0x1F,0x84,0x10,0x84,0x10,0x84,0x10,0x84,0x10,0xFC,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田",15*/

{0x40,0x00,0x42,0x40,0x42,0x20,0x42,0x10,0x42,0x0C,0xFE,0x03,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FE,0x7F,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00,0x00},/*"开",16*/

{0x10,0x08,0x10,0x08,0x10,0x04,0xFE,0x07,0x10,0x02,0x10,0x02,0xF8,0x0F,0x48,0x02,0x48,0x02,0x48,0x02,0xFF,0xFF,0x48,0x02,0x48,0x02,0x48,0x02,0xF8,0x07,0x00,0x00},/*"坤",17*/

{0x40,0x08,0x44,0x08,0x44,0x04,0x44,0x04,0x44,0x02,0x44,0x3E,0x7F,0x49,0xC4,0x48,0xC4,0x44,0x44,0x44,0x64,0x42,0x54,0x42,0x4E,0x40,0x44,0x70,0x40,0x00,0x00,0x00},/*"老",0*/

{0x00,0x40,0xFC,0x27,0x00,0x10,0x00,0x0E,0xFF,0x01,0x00,0x00,0xF2,0x0F,0x12,0x00,0x12,0x00,0x12,0x00,0xFE,0xFF,0x12,0x00,0x12,0x04,0x12,0x08,0xF2,0x07,0x00,0x00},/*"师",1*/

{0x00,0x00,0xF8,0x7F,0x8C,0x10,0x8B,0x10,0x88,0x10,0xF8,0x3F,0x40,0x00,0x30,0x00,0x8F,0x00,0x08,0x03,0x08,0x26,0x08,0x40,0x08,0x20,0xF8,0x1F,0x00,0x00,0x00,0x00},/*"的",2*/

{0x00,0x01,0x80,0x40,0x60,0x40,0x1E,0x41,0x10,0x41,0x10,0x41,0x10,0x41,0x10,0x41,0xFF,0x7F,0x12,0x41,0x10,0x41,0x10,0x41,0x98,0x41,0x10,0x61,0x00,0x40,0x00,0x00},/*"生",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3F,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FE,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日",4*/

{0x00,0x00,0x00,0x18,0x00,0x24,0x00,0x24,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5*/

{0x40,0x00,0x20,0x00,0xF0,0x7F,0x2F,0x00,0x42,0x00,0x40,0x00,0xFC,0x7F,0x40,0x40,0x20,0x40,0xFF,0x5F,0x20,0x40,0x10,0x42,0x10,0x44,0xF8,0x43,0x10,0x78,0x00,0x00},/*"他",6*/

{0x20,0x02,0x1C,0x02,0x10,0x01,0xFF,0xFF,0x90,0x00,0xB0,0x00,0x24,0x01,0x24,0x05,0x24,0x19,0x3F,0x41,0x24,0x81,0xE4,0x7F,0x24,0x01,0x24,0x01,0x20,0x01,0x00,0x00},/*"特",7*/

{0x10,0x20,0x10,0x20,0x10,0x10,0xFE,0x1F,0x10,0x08,0x50,0x08,0x40,0x00,0xFE,0x3F,0x20,0x40,0x20,0x40,0xFF,0x4F,0x10,0x42,0x10,0x44,0xF8,0x43,0x10,0x70,0x00,0x00},/*"地",8*/

{0x00,0x00,0x00,0x01,0x08,0x21,0x08,0x71,0x08,0x29,0x08,0x25,0x08,0x27,0xFF,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29,0x08,0x71,0x08,0x21,0x08,0x01,0x00,0x01,0x00,0x00},/*"去",9*/

{0x00,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40,0x02,0x80,0xF2,0x7F,0x12,0x00,0x0A,0x00,0x0A,0x00,0x06,0x00,0x06,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了",10*/

{0x00,0x00,0xFE,0x7F,0x02,0x28,0x02,0x24,0x02,0x23,0xFE,0x20,0x02,0x20,0x02,0x20,0xFE,0x21,0x02,0x22,0x02,0x22,0x02,0x22,0x02,0x22,0xFE,0x7F,0x00,0x00,0x00,0x00},/*"四",11*/

{0x00,0x00,0x00,0x80,0x00,0x60,0xFF,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7F,0x00,0x00,0x00,0x00},/*"川",12*/

{0x00,0x00,0x00,0x40,0x02,0x42,0x22,0x22,0xC2,0x22,0x0A,0x12,0x32,0x1A,0x02,0x0E,0xFA,0x03,0x12,0x06,0x02,0x0A,0x02,0x1A,0x0A,0x32,0x06,0x63,0x02,0x02,0x00,0x00},/*"买",13*/

{0x00,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40,0x02,0x80,0xF2,0x7F,0x12,0x00,0x0A,0x00,0x0A,0x00,0x06,0x00,0x06,0x00,0x02,0x00,0x00,0x00,0x00,0x00},/*"了",14*/

{0x02,0x00,0xF2,0x7F,0x12,0x08,0x12,0x04,0x12,0x03,0xFE,0x00,0x92,0x10,0x12,0x09,0x12,0x06,0xFE,0x01,0x12,0x01,0x12,0x26,0x12,0x40,0xFB,0x3F,0x12,0x00,0x00,0x00},/*"两",15*/

{0x02,0x01,0x82,0x00,0xF2,0x7F,0x4E,0x10,0xC2,0xBF,0x12,0x41,0x8C,0x20,0x74,0x19,0x44,0x06,0xC5,0x01,0xC6,0x7F,0x44,0x84,0x44,0x88,0xD4,0x87,0x0C,0xE0,0x00,0x00},/*"碗",16*/

{0x00,0x20,0x00,0x18,0xFC,0x0F,0x24,0x04,0x24,0x03,0xFC,0x7F,0x24,0x01,0x25,0x12,0x06,0x08,0x24,0x06,0x24,0x01,0xFC,0x7F,0x24,0x06,0x24,0x18,0x24,0x08,0x00,0x00},/*"麻",17*/

{0x44,0x82,0x54,0x42,0x65,0x32,0xC6,0x0F,0x64,0x02,0x54,0x42,0x04,0x20,0xE4,0x11,0x24,0x0D,0x24,0x03,0xFF,0xFF,0x24,0x05,0x24,0x19,0xE4,0x31,0x04,0x10,0x00,0x00},/*"辣",18*/

{0x04,0x80,0x58,0x80,0xC1,0x51,0x32,0x4C,0x0C,0x20,0x00,0x11,0x49,0x09,0xA9,0x07,0x9D,0x08,0x4D,0x14,0x2B,0x22,0x9B,0x62,0x09,0x41,0xF8,0xC0,0x08,0x40,0x00,0x00},/*"烫",19*/
{0x00,0x04,0x04,0x02,0x04,0x01,0xC4,0x7F,0x64,0x00,0x9C,0x20,0x87,0x20,0x84,0x20,0x84,0x20,0xE4,0x3F,0x84,0x20,0x84,0x20,0x84,0x20,0x84,0x20,0x04,0x20,0x00,0x00},/*"在",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75*/

{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5F,0x02,0xD1,0x07,0x51,0x02,0x51,0x02,0x51,0x22,0x51,0x42,0x51,0x82,0x51,0x42,0x5F,0x3E,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00,0x00},/*"号",1*/

{0x00,0x02,0x50,0x02,0x4C,0x01,0x58,0x01,0xAF,0xFF,0x9A,0x49,0x4A,0x2B,0xA2,0x0D,0x40,0x19,0x66,0x29,0x9A,0x6F,0x8A,0xD0,0x16,0x09,0x22,0x01,0x00,0x01,0x00,0x00},/*"餐",2*/

{0x00,0x04,0x04,0x04,0x84,0x04,0xC4,0x04,0xA4,0x04,0x9C,0x04,0x87,0x04,0x84,0x04,0xF4,0xFF,0x84,0x04,0x84,0x04,0x84,0x04,0x84,0x04,0x84,0x04,0x00,0x04,0x00,0x00},/*"车",3*/

{0x40,0x00,0x41,0x00,0xCE,0x7F,0x04,0x20,0x00,0x90,0x80,0x80,0x40,0x40,0xBE,0x43,0x82,0x2C,0x82,0x10,0x82,0x10,0xBE,0x2C,0xC0,0x43,0x40,0xC0,0x40,0x40,0x00,0x00},/*"设",4*/

{0x10,0x00,0x0C,0x84,0x04,0x84,0x04,0x84,0xF4,0x4D,0x54,0x57,0x55,0x25,0x56,0x25,0x54,0x25,0x54,0x55,0xF4,0x4D,0x04,0x84,0x14,0x84,0x0C,0x84,0x04,0x00,0x00,0x00},/*"宴",5*/

{0x14,0x20,0x24,0x10,0x44,0x4C,0x84,0x43,0x64,0x43,0x1C,0x2C,0x20,0x20,0x18,0x10,0x0F,0x0C,0xE8,0x03,0x08,0x06,0x08,0x18,0x28,0x30,0x18,0x60,0x08,0x20,0x00,0x00},/*"欢",6*/

{0x40,0x40,0x41,0x20,0xCE,0x1F,0x04,0x20,0x00,0x40,0xFC,0x47,0x04,0x42,0x02,0x41,0x02,0x40,0xFC,0x5F,0x04,0x40,0x04,0x42,0x04,0x44,0xFC,0x43,0x00,0x40,0x00,0x00},/*"迎",7*/

{0x20,0x00,0x20,0x80,0x20,0x40,0x20,0x20,0x20,0x10,0x20,0x0C,0xA0,0x03,0x7F,0x00,0xA0,0x01,0x20,0x06,0x20,0x08,0x20,0x30,0x20,0x60,0x20,0xC0,0x20,0x40,0x00,0x00},/*"大",8*/

{0x00,0x00,0x18,0x29,0x04,0x29,0x14,0x15,0x94,0x14,0x94,0x4A,0xD5,0x89,0xB6,0x44,0x14,0x3F,0x14,0x06,0x94,0x09,0x04,0x09,0x14,0x10,0x0C,0x30,0x04,0x10,0x00,0x00},/*"家",9*/

{0x00,0x00,0x00,0x7F,0x00,0x21,0x00,0x21,0x7E,0x21,0x22,0x21,0x22,0x7F,0x22,0x00,0x22,0x7F,0x22,0x21,0x22,0x21,0x7E,0x21,0x00,0x21,0x00,0x7F,0x00,0x00,0x00,0x00},/*"品",10*/

{0x40,0x00,0x30,0x02,0x10,0x42,0x92,0xE2,0x9C,0x52,0x90,0x4A,0x90,0x66,0x9F,0x22,0x90,0x22,0x98,0x2A,0x96,0x32,0x94,0xE2,0x10,0x42,0x38,0x02,0x10,0x02,0x00,0x00},/*"尝",11*/

{0x00,0x00,0x00,0x18,0x00,0x24,0x00,0x24,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2*/

{0x08,0x00,0x08,0x00,0xE8,0x7F,0xA8,0x04,0xA9,0x24,0xAE,0x44,0xEA,0x3F,0x08,0x00,0x08,0x00,0xC8,0x1F,0x0C,0x40,0x0B,0x80,0xEA,0x7F,0x08,0x00,0x08,0x00,0x00,0x00},/*"前",13*/

{0x08,0x40,0x08,0x40,0x08,0x20,0x08,0x10,0x08,0x0C,0x08,0x03,0xF9,0x00,0x4A,0x00,0x4C,0x20,0x48,0x40,0x48,0x40,0xC8,0x3F,0x08,0x00,0x08,0x00,0x08,0x00,0x00,0x00},/*"方",14*/

{0x00,0x00,0x22,0x42,0x72,0xC2,0x2A,0x42,0x26,0x22,0xE2,0x3F,0x2A,0x22,0x72,0x12,0x22,0x12,0x00,0x00,0xF8,0x0F,0x00,0x40,0x00,0x80,0xFF,0x7F,0x00,0x00,0x00,0x00},/*"到",15*/

{0x10,0x10,0x50,0x10,0x92,0x0B,0x1C,0x0C,0x10,0x0B,0xF0,0x08,0x10,0x00,0x00,0x7F,0x00,0x21,0x00,0x21,0xFF,0x21,0x10,0x21,0x10,0x21,0x10,0x7F,0x10,0x00,0x00,0x00},/*"站",16*/

{0x80,0x00,0x80,0x40,0x80,0x20,0x80,0x10,0xBE,0x0E,0xAA,0x10,0xAA,0x20,0xAA,0x3F,0xAA,0x44,0xAA,0x44,0xAA,0x44,0xBE,0x44,0x80,0x44,0x80,0x40,0x80,0x40,0x00,0x00},/*"是",17*/

{0x08,0x04,0x30,0x04,0x01,0x7F,0xE6,0x40,0x10,0x40,0x38,0x20,0x08,0x10,0x08,0x0C,0xC8,0x03,0xFF,0x3F,0x08,0x40,0x08,0x40,0x28,0x40,0x18,0x40,0x08,0x78,0x00,0x00},/*"沈",18*/

{0x00,0x00,0xFE,0xFF,0x02,0x04,0x22,0x08,0x5A,0x04,0x86,0x03,0x00,0x00,0xFE,0x3F,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FE,0x3F,0x00,0x00,0x00,0x00},/*"阳",0*/

{0x00,0x10,0x20,0x30,0x20,0x18,0x20,0x08,0x20,0x04,0xFF,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3F,0x40,0x40,0x20,0x40,0x30,0x40,0x18,0x40,0x10,0x78,0x00,0x00},/*"北",1*/

{0x10,0x10,0x50,0x10,0x92,0x0B,0x1C,0x0C,0x10,0x0B,0xF0,0x08,0x10,0x00,0x00,0x7F,0x00,0x21,0x00,0x21,0xFF,0x21,0x10,0x21,0x10,0x21,0x10,0x7F,0x10,0x00,0x00,0x00},/*"站",2*/

{0x00,0x00,0x22,0x42,0x72,0xC2,0x2A,0x42,0x26,0x22,0xE2,0x3F,0x2A,0x22,0x72,0x12,0x22,0x12,0x00,0x00,0xF8,0x0F,0x00,0x40,0x00,0x80,0xFF,0x7F,0x00,0x00,0x00,0x00},/*"到",3*/

{0x10,0x10,0x50,0x10,0x92,0x0B,0x1C,0x0C,0x10,0x0B,0xF0,0x08,0x10,0x00,0x00,0x7F,0x00,0x21,0x00,0x21,0xFF,0x21,0x10,0x21,0x10,0x21,0x10,0x7F,0x10,0x00,0x00,0x00},/*"站",4*/

{0x00,0x00,0xFC,0x07,0x44,0x04,0x44,0x04,0x44,0x04,0xFC,0x07,0x10,0x00,0x90,0x00,0x10,0x03,0x10,0x40,0x10,0x80,0xFF,0x7F,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00,0x00},/*"时",5*/

{0x00,0x00,0xF8,0xFF,0x01,0x00,0x06,0x00,0x00,0x00,0xF0,0x07,0x92,0x04,0x92,0x04,0x92,0x04,0x92,0x04,0xF2,0x07,0x02,0x40,0x02,0x80,0xFE,0x7F,0x00,0x00,0x00,0x00},/*"间",6*/

{0x80,0x00,0x80,0x40,0x80,0x20,0x80,0x10,0xBE,0x0E,0xAA,0x10,0xAA,0x20,0xAA,0x3F,0xAA,0x44,0xAA,0x44,0xAA,0x44,0xBE,0x44,0x80,0x44,0x80,0x40,0x80,0x40,0x00,0x00},/*"是",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02*/

{0x00,0x00,0x00,0x40,0x00,0x30,0xE0,0x07,0x20,0x12,0x20,0x62,0x20,0x02,0x3F,0x0A,0x24,0x12,0x24,0x62,0x24,0x02,0xF4,0x0F,0x24,0x10,0x00,0x60,0x00,0x00,0x00,0x00},/*"点",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04*/

{0x80,0x00,0x40,0x80,0x20,0x40,0x98,0x20,0x87,0x10,0x82,0x0F,0x80,0x00,0x80,0x00,0x83,0x20,0x84,0x40,0x98,0x3F,0x30,0x00,0x60,0x00,0xC0,0x00,0x40,0x00,0x00,0x00},/*"分",1*/

{0x80,0x00,0x40,0x00,0x20,0x00,0xF8,0xFF,0x07,0x00,0x02,0x03,0x04,0x01,0x74,0x05,0x54,0x45,0x55,0x85,0x56,0x7D,0x54,0x05,0x74,0x05,0x04,0x05,0x04,0x03,0x00,0x00},/*"停",8*/

{0x00,0x04,0x04,0x04,0x84,0x04,0xC4,0x04,0xA4,0x04,0x9C,0x04,0x87,0x04,0x84,0x04,0xF4,0xFF,0x84,0x04,0x84,0x04,0x84,0x04,0x84,0x04,0x84,0x04,0x00,0x04,0x00,0x00},/*"车",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08*/

{0x80,0x00,0x40,0x80,0x20,0x40,0x98,0x20,0x87,0x10,0x82,0x0F,0x80,0x00,0x80,0x00,0x83,0x20,0x84,0x40,0x98,0x3F,0x30,0x00,0x60,0x00,0xC0,0x00,0x40,0x00,0x00,0x00},/*"分",10*/

{0x40,0x01,0x30,0x01,0x2C,0x01,0xEB,0xFF,0x28,0x41,0x28,0x21,0x00,0x00,0xF8,0x01,0x08,0x01,0x08,0x01,0xFF,0xFF,0x08,0x01,0x08,0x01,0xF8,0x01,0x00,0x00,0x00,0x00},/*"钟",11*/

{0x40,0x00,0x42,0x00,0x4C,0x00,0xC4,0x7F,0x00,0x20,0x22,0x10,0xAA,0xFF,0xAA,0x0A,0xAA,0x0A,0xBF,0x0A,0xAA,0x4A,0xAA,0x8A,0xAA,0x7F,0x22,0x00,0x20,0x00,0x00,0x00},/*"请",12*/

{0x00,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FE,0x7F,0x22,0x00,0x62,0x00,0xC2,0x01,0x82,0x00,0x02,0x00,0x03,0x00,0x02,0x00,0x00,0x00},/*"下",13*/

{0x00,0x04,0x04,0x04,0x84,0x04,0xC4,0x04,0xA4,0x04,0x9C,0x04,0x87,0x04,0x84,0x04,0xF4,0xFF,0x84,0x04,0x84,0x04,0x84,0x04,0x84,0x04,0x84,0x04,0x00,0x04,0x00,0x00},/*"车",14*/

{0x00,0x00,0xF8,0x7F,0x8C,0x10,0x8B,0x10,0x88,0x10,0xF8,0x3F,0x40,0x00,0x30,0x00,0x8F,0x00,0x08,0x03,0x08,0x26,0x08,0x40,0x08,0x20,0xF8,0x1F,0x00,0x00,0x00,0x00},/*"的",15*/

{0x08,0x22,0x28,0x22,0x2A,0x11,0x2A,0x11,0xFA,0x0B,0x0A,0x0C,0x0A,0x06,0xFE,0x7F,0x0A,0x02,0x09,0x04,0xF9,0x0D,0x49,0x19,0x29,0x31,0x2C,0x11,0x88,0x01,0x00,0x00},/*"乘",16*/

{0x00,0x08,0x18,0x08,0x04,0x05,0x84,0x04,0x44,0xFC,0x7C,0x46,0xA5,0x46,0x26,0x45,0x24,0x45,0xA4,0x46,0x64,0x46,0x24,0xFE,0x14,0x04,0x0C,0x0C,0x04,0x04,0x00,0x00},/*"客",17*/

{0x40,0x00,0x20,0x00,0xF8,0x7F,0x07,0x00,0x8A,0x3F,0x88,0x08,0xFF,0x08,0x88,0x48,0xC8,0x5F,0x30,0x20,0xFF,0x13,0x12,0x0C,0xF0,0x13,0x10,0x70,0x10,0x20,0x00,0x00},/*"做",18*/

{0x10,0x80,0x10,0x43,0xF0,0x22,0x1F,0x14,0x10,0x0C,0xF0,0x73,0x80,0x20,0x82,0x00,0x82,0x40,0x82,0x80,0xF2,0x7F,0x8A,0x00,0x86,0x00,0x82,0x00,0x80,0x00,0x00,0x00},/*"好",19*/

{0x00,0x02,0x02,0x02,0x1C,0x7E,0xC8,0x01,0x20,0x00,0x10,0x00,0xFF,0x7F,0x4A,0x22,0x48,0x22,0x49,0x22,0xFE,0x3F,0x48,0x22,0x68,0x23,0x4C,0x32,0x08,0x20,0x00,0x00},/*"准",20*/

{0x00,0x02,0x20,0x02,0x10,0x01,0x08,0xFF,0x87,0x4A,0x8A,0x4A,0x52,0x4A,0x22,0x7E,0x22,0x4A,0x52,0x4A,0x8E,0x4A,0x82,0xFF,0x00,0x01,0x00,0x03,0x00,0x01,0x00,0x00},/*"备",21*/

{0x00,0x00,0x00,0x00,0x00,0x58,0x00,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2*/

{0x08,0x00,0x64,0x00,0x23,0x00,0xA6,0xFF,0xAA,0x4A,0xA2,0x4A,0xAA,0x4A,0xB4,0x4A,0xA3,0x4A,0xA2,0x4A,0xA6,0x4B,0x2A,0xF8,0x22,0x00,0x62,0x00,0x20,0x00,0x00,0x00},/*"管",23*/

{0x44,0x10,0x44,0x10,0xFC,0x0F,0x44,0x08,0x44,0x48,0x00,0x40,0xFE,0x45,0x92,0x44,0x92,0x44,0xFE,0x7F,0x92,0x44,0x92,0x44,0x92,0x44,0xFE,0x45,0x00,0x40,0x00,0x00},/*"理",24*/

{0x10,0x80,0x10,0x43,0xF0,0x22,0x1F,0x14,0x10,0x0C,0xF0,0x73,0x80,0x20,0x82,0x00,0x82,0x40,0x82,0x80,0xF2,0x7F,0x8A,0x00,0x86,0x00,0x82,0x00,0x80,0x00,0x00,0x00},/*"好",25*/

{0x00,0x00,0x80,0x00,0x80,0x00,0x40,0x00,0x20,0x00,0x10,0x00,0x0C,0x00,0xE3,0x7F,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20,0x00,0x60,0x00,0xC0,0x00,0x40,0x00,0x00,0x00},/*"个",26*/

{0x00,0x00,0x00,0x40,0x00,0x20,0x00,0x10,0x00,0x0C,0x00,0x03,0xC0,0x00,0x3F,0x00,0xC2,0x01,0x00,0x06,0x00,0x0C,0x00,0x18,0x00,0x30,0x00,0x60,0x00,0x20,0x00,0x00},/*"人",27*/

{0x10,0x02,0x08,0x01,0x84,0x00,0xC6,0xFF,0x73,0x00,0x22,0x00,0x40,0x00,0x44,0x00,0x44,0x40,0x44,0x80,0xC4,0x7F,0x44,0x00,0x44,0x00,0x44,0x00,0x40,0x00,0x00,0x00},/*"行",28*/

{0x80,0x00,0x84,0x04,0x44,0x04,0xC4,0x04,0xA4,0x04,0x94,0x44,0x8C,0x84,0xFF,0x7E,0x8C,0x05,0x94,0x04,0xA4,0x04,0x24,0x04,0x44,0x04,0xC4,0x04,0x40,0x04,0x00,0x00},/*"李",29*/

{0x40,0x04,0x3C,0x04,0x10,0x02,0xFF,0x7F,0x10,0x01,0xD0,0x44,0x20,0x22,0x18,0x11,0xCF,0x08,0x38,0x04,0x08,0x43,0xF8,0x80,0x08,0x40,0xF8,0x3F,0x00,0x00,0x00,0x00},/*"物",30*/

{0x00,0x00,0x00,0x7F,0x00,0x21,0x00,0x21,0x7E,0x21,0x22,0x21,0x22,0x7F,0x22,0x00,0x22,0x7F,0x22,0x21,0x22,0x21,0x7E,0x21,0x00,0x21,0x00,0x7F,0x00,0x00,0x00,0x00},/*"品",31*/

{0x00,0x00,0x00,0x18,0x00,0x24,0x00,0x24,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3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133*/

0xbb

};

uint8 const code CHAR[][16]=
{

{0x00,0x00,0xE0,0x0F,0x10,0x10,0x08,0x20,0x08,0x20,0x10,0x10,0xE0,0x0F,0x00,0x00},/*"0",0*/

{0x00,0x00,0x10,0x20,0x10,0x20,0xF8,0x3F,0x00,0x20,0x00,0x20,0x00,0x00,0x00,0x00},/*"1",1*/

{0x00,0x00,0x70,0x30,0x08,0x28,0x08,0x24,0x08,0x22,0x88,0x21,0x70,0x30,0x00,0x00},/*"2",2*/

{0x00,0x00,0x30,0x18,0x08,0x20,0x88,0x20,0x88,0x20,0x48,0x11,0x30,0x0E,0x00,0x00},/*"3",3*/

{0x00,0x00,0x00,0x07,0xC0,0x04,0x20,0x24,0x10,0x24,0xF8,0x3F,0x00,0x24,0x00,0x00},/*"4",4*/

{0x00,0x00,0xF8,0x19,0x08,0x21,0x88,0x20,0x88,0x20,0x08,0x11,0x08,0x0E,0x00,0x00},/*"5",5*/

{0x00,0x00,0xE0,0x0F,0x10,0x11,0x88,0x20,0x88,0x20,0x18,0x11,0x00,0x0E,0x00,0x00},/*"6",6*/

{0x00,0x00,0x38,0x00,0x08,0x00,0x08,0x3F,0xC8,0x00,0x38,0x00,0x08,0x00,0x00,0x00},/*"7",7*/

{0x00,0x00,0x70,0x1C,0x88,0x22,0x08,0x21,0x08,0x21,0x88,0x22,0x70,0x1C,0x00,0x00},/*"8",8*/

{0x00,0x00,0xE0,0x00,0x10,0x31,0x08,0x22,0x08,0x22,0x10,0x11,0xE0,0x0F,0x00,0x00},/*"9",9*/
};

uint8 const code WEEK[][32]=
{

{0x0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C0,0x00,0x80,0x00,0x00,0x00},/*"一",0*/

{0x00,0x00,0x00,0x10,0x04,0x10,0x04,0x10,0x04,0x10,0x04,0x10,0x04,0x10,0x04,0x10,0x04,0x10,0x04,0x10,0x04,0x10,0x06,0x10,0x04,0x10,0x00,0x18,0x00,0x10,0x00,0x00},/*"二",1*/

{0x00,0x00,0x04,0x20,0x84,0x20,0x84,0x20,0x84,0x20,0x84,0x20,0x84,0x20,0x84,0x20,0x84,0x20,0x84,0x20,0x84,0x20,0x84,0x20,0x84,0x20,0x04,0x20,0x00,0x20,0x00,0x00},/*"三",2*/

{0x00,0x00,0xFE,0x7F,0x02,0x28,0x02,0x24,0x02,0x23,0xFE,0x20,0x02,0x20,0x02,0x20,0xFE,0x21,0x02,0x22,0x02,0x22,0x02,0x22,0x02,0x22,0xFE,0x7F,0x00,0x00,0x00,0x00},/*"四",3*/

{0x00,0x20,0x02,0x20,0x82,0x20,0x82,0x20,0x82,0x20,0x82,0x3F,0xFE,0x20,0x82,0x20,0x82,0x20,0x82,0x20,0xC2,0x3F,0x82,0x20,0x02,0x20,0x00,0x30,0x00,0x20,0x00,0x00},/*"五",4*/

{0x10,0x00,0x10,0x40,0x10,0x20,0x10,0x10,0x10,0x0C,0x91,0x03,0x12,0x01,0x1E,0x00,0x94,0x00,0x10,0x01,0x10,0x02,0x10,0x0C,0x10,0x78,0x10,0x30,0x10,0x00,0x00,0x00},/*"六",5*/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3F,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42,0x10,0xFE,0x3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日",6*/

};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_COMMAND(0x0c);
        LCD_WRITE_COMMAND(0x38);
        LCD_WRITE_COMMAND(0x06);
        LCD_WRITE_COMMAND(0x01);
}

void RTC_Write(uint8 dat)
{
        uint8 i;
        for(i=0;i<8;i++)
        {
                RTC_IO=(bit)(dat&0x01);
                RTC_SCLK=1;
                RTC_SCLK=0;
                dat>>=1;
        }
}

uint8 RTC_Read()
{
    uint8 i;
    for(i=0; i<8; i++)
    {
        AA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AA7 = RTC_IO;
        RTC_SCLK = 1;
        RTC_SCLK = 0;
    }
    return AA;
}

void RTC_Write_Byte(uint8 addr,uint8 dat)
{
        RTC_RST=0;
        RTC_SCLK=0;
        RTC_RST=1;
        RTC_Write(addr);
        RTC_Write(dat);
        RTC_SCLK=1;
        RTC_RST=0;
}

uint8 RTC_Read_Byte(uint8 addr)
{
        uint8 dat;
        RTC_RST=0;
        RTC_SCLK=0;
        RTC_RST=1;
        RTC_Write(addr|0x01);
        dat=RTC_Read();
        RTC_SCLK=1;
        RTC_RST=0;
        return dat;
}

typedef struct __SYSTEMTIME__
{
        uint8 Second;
        uint8 Mine;
        uint8 Hour;
        uint8 Day;
        uint8 Month;
        uint8 Week;
        uint8 Year;
}SYSTEMTIME;

SYSTEMTIME TIMETYPE;
void CurrentTime(SYSTEMTIME *dat)
{
        uint8 TimeValue;
        TimeValue=RTC_Read_Byte(READ_SECOND);
        dat->Second=(((TimeValue&0x70)>>4)*10)+(TimeValue&0x0f);
        TimeValue=RTC_Read_Byte(READ_MINE);
        dat->Mine=  (((TimeValue&0x70)>>4)*10)+(TimeValue&0x0f);
        TimeValue=RTC_Read_Byte(READ_HOUR);
        dat->Hour=  (((TimeValue&0x70)>>4)*10)+(TimeValue&0x0f);
        TimeValue=RTC_Read_Byte(READ_DAY);
        dat->Day=        (((TimeValue&0x70)>>4)*10)+(TimeValue&0x0f);
        TimeValue=RTC_Read_Byte(READ_MONTH);
        dat->Month= (((TimeValue&0x70)>>4)*10)+(TimeValue&0x0f);
        TimeValue=RTC_Read_Byte(READ_WEEK);
        dat->Week=        (TimeValue&0x0f);
        TimeValue=RTC_Read_Byte(READ_YEAR);
        dat->Year=        (((TimeValue&0x70)>>4)*10)+(TimeValue&0x0f);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j;
        for(i=0;i<10;i++)
        for(j=0;j<11;j++);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0x0a;
        TL0=0x01 ;
    brk++;
}
void LED_WRITE(uint8 dat)
{
        WR_LED=1;
        P1=dat;
        WR_LED=0;
        WR_LED=1;
}

void Disp_HZ(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c;
        i=0;
    if(brk>=1){tmp+=2;brk=0;}
        while(i!=32)
        {
                if(i<8)
                {
                        P3=0xf9;
                        LED_WRITE(0xff);
                        P3=0xfa;
                        LED_WRITE(0xff);
                        P3=0xfb;
                        LED_WRITE(0xff);
                        P3=0xf8;
                        LED_WRITE(dat_bit[i]);
                  }
                if((i>=8)&&(i<16))
                {
                        P3=0xf8;
                        LED_WRITE(0xff);
                        P3=0xfa;
                        LED_WRITE(0xff);
                        P3=0xfb;
                        LED_WRITE(0xff);
                        P3=0xf9;
                        c=i-8;
                        LED_WRITE(dat_bit[c]);

                }
                if((i>=16)&&(i<24))
                {
                        P3=0xf8;
                        LED_WRITE(0xff);
                        P3=0xf9;
                        LED_WRITE(0xff);
                        P3=0xfb;
                        LED_WRITE(0xff);
                        P3=0xfa;
                        c=i-16;
                        LED_WRITE(dat_bit[c]);

                }
                if((i>=24)&&(i<32))
                {
                        P3=0xf8;
                        LED_WRITE(0xff);
                        P3=0xf9;
                        LED_WRITE(0xff);
                        P3=0xfa;
                        LED_WRITE(0xff);
                        P3=0xfb;
                        c=i-24;
                        LED_WRITE(dat_bit[c]);

                }

                i++;
                P3=0xfC;
                LED_WRITE(*(dat+tmp));
                if(*(dat+tmp)==0xbb){tmp=0;}
                dat++;
                P3=0xfD;
                LED_WRITE(*(dat+tmp));
                if(*(dat+tmp)==0xbb){tmp=0;}
                dat++;
                delay();
                P3=0xfC;
                LED_WRITE(0);
                P3=0xfD;
                LED_WRITE(0);

        }
}
void SET_DATA(uint8 year,month,day,week,hour,mine,cont)
{
        uint8 i;
        for(i=0;i<16;i++)
        {
                HZ[cont][i]=CHAR[2][i];
        }
        for(i=0;i<16;i++)
        {
                HZ[cont][i+16]=CHAR[0][i];
        }
        for(i=0;i<16;i++)
        {
                HZ[cont+1][i]=CHAR[year/10][i];
        }
        for(i=0;i<16;i++)
        {
                HZ[cont+1][i+16]=CHAR[year%10][i];
        }
        for(i=0;i<16;i++)
        {
                HZ[cont+3][i]=CHAR[month/10][i];
        }
        for(i=0;i<16;i++)
        {
                HZ[cont+3][i+16]=CHAR[month%10][i];
        }
        for(i=0;i<16;i++)
        {
                HZ[cont+5][i]=CHAR[day/10][i];
        }
        for(i=0;i<16;i++)
        {
                HZ[cont+5][i+16]=CHAR[day%10][i];
        }
        for(i=0;i<32;i++)
        {
                HZ[cont+9][i]=WEEK[week-1][i];
        }
        for(i=0;i<16;i++)
        {
                HZ[cont+10][i]=CHAR[hour/10][i];
        }
        for(i=0;i<16;i++)
        {
                HZ[cont+10][i+16]=CHAR[hour%10][i];
        }
        for(i=0;i<16;i++)
        {
                HZ[cont+12][i]=CHAR[mine/10][i];
        }
        for(i=0;i<16;i++)
        {
                HZ[cont+12][i+16]=CHAR[mine%10][i];
        }
}

void SET_TEMP()
{
        uint8 i;
        for(i=0;i<16;i++)
        {
                HZ[37][i]=CHAR[1][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