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开源带开机动画的大屏幕双热电偶仿真与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10-10):
单片机大屏幕双热电偶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CONN-DIL36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bit flag;

sbit MAX_SO=P1^0;
sbit MAX_SCK=P1^1;
sbit MAX_CS1=P1^2;
sbit MAX_CS2=P1^3;
int dat1;
#define  LCD_CUR_POS                0x21        /* 光标位置设置(只有设置到有效显示地址并打开显示时才看到) */
#define  LCD_CGR_POS                0x22        /* CGRAM偏置地址设置(可以增加自已的符号) */
#define  LCD_ADR_POS                0x24        /* 地址指针位置(设置读写操作指针) */

#define  LCD_TXT_STP                0x40        /* 文本区首址(从此地址开始向屏幕左上角显示字符) */
#define  LCD_TXT_WID                0x41        /* 文本区宽度(设置显示宽度,N/6或N/8,其中N为x轴的点数) */
#define  LCD_GRH_STP                0x42        /* 图形区首址(从此地址开始向屏幕左上角显示点) */
#define  LCD_GRH_WID                0x43        /* 图形区宽度(设置显示宽度,N/6或N/8,其中N为x轴的点数) */

#define  LCD_MOD_OR                        0x80        /* 显示方式:逻辑或 */
#define  LCD_MOD_XOR                0x81        /* 显示方式:逻辑异或 */
#define  LCD_MOD_AND                0x82        /* 显示方式:逻辑与 */
#define  LCD_MOD_TCH                0x83        /* 显示方式:文本特征 */

#define  LCD_DIS_SW                        0x90        /* 显示开关:D0=1/0,光标闪烁启用/禁用 */
                                                                        /*                          D1=1/0,光标显示启用/禁用 */
                                                                        /*                         D2=1/0,文本显示启用/禁用(打开后再使用) */
                                                                        /*                         D3=1/0,图形显示启用/禁用(打开后再使用) */

#define  LCD_CUR_SHP                0xA0        /* 光标形状选择:0xA0-0xA7表示光标占的行数 */

#define  LCD_AUT_WR                        0xB0        /* 自动写设置 */
#define  LCD_AUT_RD                        0xB1        /* 自动读设置 */
#define  LCD_AUT_OVR                0xB2        /* 自动读/写结束 */

#define  LCD_INC_WR                        0xC0        /* 数据一次写,地址加1 */
#define  LCD_INC_RD                        0xC1        /* 数据一次读,地址加1 */
#define  LCD_DEC_WR                        0xC2        /* 数据一次写,地址减1 */
#define  LCD_DEC_RD                        0xC3        /* 数据一次读,地址减1 */
#define  LCD_NOC_WR                        0xC4        /* 数据一次写,地址不变 */
#define  LCD_NOC_RD                        0xC5        /* 数据一次读,地址不变 */

#define  LCD_SCN_RD                        0xE0        /* 屏读 */

#define  LCD_SCN_CP                        0xE8        /* 屏拷贝 */

#define  LCD_BIT_OP                        0xF0        /* 位操作:D0-D2--定义D0-D7位,D3--1为置位,0为清除 */
uint8 const code BMP[]=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00,0x31,0x80,0x61,0x80,0x60,0xC0,0x60,0xC0,0x60,0xC0,0x31,0xC0,0x1F,0xC0,0x00,0xC0,0x01,0x80,0x61,0x80,0x63,0x00,0x3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9",9*/

};
uint8 xdata                 LCD_Command _at_ 0xfdff;
uint8 xdata                        LCD_Data        _at_ 0xfcff;

void  LCD_Write_Command(uint8 dat)
{
        while(!(0xfe|LCD_Command));
        LCD_Command=dat;
}
void LCD_Write_Data(uint8 dat)
{
        while(!(0xfd|LCD_Command));
        LCD_Data=dat;
}
#define LCD_Read_Command()                                                                          LCD_Command
#define LCD_Read_Data()                                                                                    LCD_Data

void LCD_Write_Command3(uint8 command,uint8 dat1,uint8 dat2)
{
        LCD_Write_Data(dat1);
        LCD_Write_Data(dat2);
        LCD_Write_Command(command);
}

void LCD_Write_Command1(uint8 command,uint8 dat1)
{
        LCD_Write_Data(dat1);
        LCD_Write_Command(command);
}

void LCD_Initialize()
{
        LCD_Write_Command3(LCD_TXT_STP,0x00,0x00);
        LCD_Write_Command3(LCD_TXT_WID,32,0x00);
        LCD_Write_Command3(LCD_GRH_STP,0x00,0x00);
        LCD_Write_Command3(LCD_GRH_WID,32,0x00);
        LCD_Write_Command(LCD_MOD_OR);
        LCD_Write_Command(LCD_DIS_SW|0x08);
}

void  LCD_FillAll(uint8 dat)
{  uint32  i;

   LCD_Write_Command3(LCD_ADR_POS, 0x00, 0x00);                        // 置地址指针
   LCD_Write_Command(LCD_AUT_WR);                                                // 自动写
   for(i=0;i<240*128;i++)
   {
   LCD_Write_Data(dat);
   }
   LCD_Write_Command(LCD_AUT_OVR);                                                // 自动写结束
   LCD_Write_Command3(LCD_ADR_POS,0x00,0x00);                        // 重置地址指针
}

void  LCD_UpdatePoint(uint32 x, uint32 y,uint8 dat)
{  uint32  addr;

   /* 找出目标地址 */
   addr = y*(256>>3) + (x>>3);
   LCD_Write_Command3(LCD_ADR_POS, addr&0xFF, addr>>8);        // 置地址指针

   /* 输出数据 */
   LCD_Write_Command1(LCD_INC_WR, dat);
}
void Disp_LCD_HZ(uint16 x,uint16 y,uint16 xsize,uint16 ysize,uint8 *dat)
{
        uint32 i,j;
        for(j=0;j<ysize;j++)
        {
                for(i=0;i<xsize;)
                {
                        LCD_UpdatePoint(i+x,j+y,*dat);
                        dat++;
                        i+=8;
                }
        }
}
void Disp_LCD(uint8 *dat)
{
        uint32 i,j;
        for(j=0;j<255;j++)
        {
                for(i=0;i<255;)
                {
                        LCD_UpdatePoint(i,j,*dat);
                        dat++;
                        i+=8;
                }
        }
}
void Delay()
{
        uint32 i,j;
        for(i=0;i<512;i++)
        for(j=0;j<22;j++);
}

void MAX_Init()
{
        MAX_SCK=0;
        MAX_SCK=0;
        MAX_CS1=0;
        MAX_CS2=0;
        MAX_CS1=1;
        MAX_CS2=1;
        MAX_SO=1;
}

int MAX_Read_Temp()
{
        static char i;
        static int temp=0;
        for(i=0;i<16;i++)
        {
                temp|=MAX_SO;
                temp<<=1;
                MAX_SCK=1;
                _nop_();
                MAX_SCK=0;
        }
        if(temp&0x04)flag=1;
        else flag=0;
        MAX_CS1=1;
        MAX_CS2=1;
        return temp>>3;
}

void Disp_Temp(uint8 type)
{
        int dat;
        if(type==2){MAX_CS1=0;MAX_CS2=1;}
        else
        {MAX_CS1=1;MAX_CS2=0;}
        dat=MAX_Read_Temp();
        dat*=10;
        dat/=4;
        dat1=dat;
//        if(flag){
//        print(0,"     ERROR TEMP");
//        print(0x40,"            ");
//        }
//        else
//        {
//        print(5,"            ");
//        print(0,temp_value);
//        print(0x40,"TEMP OUT ");
//        }
}

void main()
{
        uint8 i;
        LCD_Initialize();
        MAX_CS1=0;MAX_CS2=0;
        MAX_Init();
        Disp_LCD(BMP);
        for(i=0;i<9*15;i++)
        {
                Disp_LCD_HZ(64+i,204,14,12,INIT);
                 Delay();
                i+=15;
        }
        Disp_LCD(BMP1);

        Disp_LCD_HZ(0,0,20,20,HZK[0]);
        Disp_LCD_HZ(22,0,20,20,HZK[1]);
        Disp_LCD_HZ(2*22,0,20,20,HZK[2]);
        Disp_LCD_HZ(3*22,0,20,20,HZK[3]);
        Disp_LCD_HZ(4*22,0,20,20,HZK[4]);
        Disp_LCD_HZ(5*22,0,20,20,HZK[5]);

        Disp_LCD_HZ(0,22,20,20,HZK[7]);
        Disp_LCD_HZ(22,22,20,20,HZK[1]);
        Disp_LCD_HZ(2*22,22,20,20,HZK[2]);
        Disp_LCD_HZ(3*22,22,20,20,HZK[3]);
        Disp_LCD_HZ(4*22,22,20,20,HZK[4]);
        Disp_LCD_HZ(5*22,22,20,20,HZK[5]);

        while(1)
        {

        Disp_Temp(1);
        if(flag)
        {
            Disp_LCD_HZ(6*22,0,20,20,HZK[8]);
            Disp_LCD_HZ(7*22,0,20,20,HZK[9]);
        }
        else
        {
                Disp_LCD_HZ(7*22+22,0,20,20,HZK[6]);
                Disp_LCD_HZ(6*22+20,0,10,20,NUM[((dat1/10)%10)]);
                Disp_LCD_HZ(6*22+10,0,10,20,NUM[((dat1/100)%10)]);
                Disp_LCD_HZ(6*20,0,10,20,NUM[((dat1/1000)%10)]);
        }
        Disp_Temp(2);
        if(flag)
        {
            Disp_LCD_HZ(6*22,22,20,20,HZK[8]);
            Disp_LCD_HZ(7*22,22,20,20,HZK[9]);
        }
        else
        {
                Disp_LCD_HZ(7*22+22,22,20,20,HZK[6]);
                Disp_LCD_HZ(6*22+20,20,10,20,NUM[((dat1/10)%10)]);
                Disp_LCD_HZ(6*22+10,20,10,20,NUM[((dat1/100)%10)]);
                Disp_LCD_HZ(6*20,20,10,20,NUM[((dat1/1000)%10)]);
        }

//                else
//                print(0,temp_value);
//                Disp_Temp(2);
//                if(flag)print(0x40,"NOP          ");
//                else
//                print(0x40,temp_valu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