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绝无仅有的数字逻辑电路16*16LED点阵显示汉字仿真(27C512存储)无单片机

楼主:
很多年前,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阵做成一个BIN文件然后写入到ROM中,用各种数字逻辑芯片配合实现16*16点阵屏的显示,于是有了这个例程,希望对大家有用。

74191+74160+74ls373+74154+27C512存储芯片实现

网友A(2018-10-19):
老宋    真牛啊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宋    真牛啊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

宏宏,好好学习,你老婆孩子等着你涨工资呢

网友C:
没想明白没有单片机怎么执行代码的呢

网友B(2018-12-05):
引用 网友C:
没想明白没有单片机怎么执行代码的呢

没有代码,实际上是把点阵数据放在ROM中,U9用来切换显示内容,即切换储存的基地址,U14用来产生以基地址扫描点阵数据的地址,然后把这些数据通过LED显示出来。
U3/U5:用于驱动行数据,数据从ROM中出
U7/U2:U7从U4处得到扫描时钟/2进行计数,因一行有2字节数据,故/2,然后给U2用来产生行选通(让哪行点亮)
U9/U10:产生切换节目计数,来切换ROM的基地址
U4/U8:产生行数据地址(逐行扫描)

网友D(2019-01-30):
看不懂,但是觉得很厉害,大佬

网友E(2019-03-08):
还不错。想方很有创造性

网友E:
就是要抓住一瞬即逝之间的灵感才能推陈出新

网友F(2019-04-23):
只有肢体,没有大脑,不能智能操控,

网友G(2019-11-06):
可不可以重发一下软件,我没法用

网友H(2022-04-24):
请问大佬,这个bin文件是如何生成的?
还有为什么我复制了这个工程粘贴到新工程里面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更改了27c512的bin,这个bin还是下载得到的),
麻烦大佬了,谢谢

网友I:
浪费资源

网友J(2022-09-25):
中学科技杂志有过类似设计,用EPROM储存莫尔斯码,cd4040提供地址。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请问大佬,这个bin文件是如何生成的?
还有为什么我复制了这个工程粘贴到新工程里面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更 ...

用winhex自己编,实际上是个码表。

网友K(2022-11-18):
目前来看,这个电路非常适合显示固定汉字的场合,甚至是左移右移型的,但是说实话现在国产单片机非常便宜,实现这个功能应该更简单,而且更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