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烙铁单片机程序求指点 烧录后数码管是全显

楼主(2018-10-10):
自学单片机有一段时间了,做了款数控烙铁程序,其中大部份程序我先屏蔽,先搞显示正常,发现烧录后数码管是全显,显示不正常不是读取AD的数值,用K型热电偶作探头经放大100倍送AD转换,DC5V/2A供电,请大神们指点下。程序如下:
#include"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μçÔ′¿ØÖÆÎ»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íê3é±êÖ¾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Æe꼿ØÖÆÎ»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öê±Öó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öê±Öó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öê±Öó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öê±Öó
//#define GPIO_LED  P3

sbit ba=P1^3;
sbit sh=P1^0;
sbit ge=P1^2;
sbit dn=P1^1;
//sbit dian=P3^4;
/*sfr P1M0=0x0f;
sfr P1M1=0x00;
sfr P3M0=0xff;
sfr P3M1=0x00; */
sbit up=P1^0;
sbit down=P1^1;
sbit heat=P1^7;
//sbit s2=P1^2;
//void Display(uchar dn,uchar ge,uchar sh,uchar ba);
//void Display(uchar kemp);
uchar makesure;//S3¼ü ¡°è·èϼü¡°
uchar tp=0;
uchar num=0;
uchar ad=0;
uchar s1,s2,s3,temp;

uchar code LED[]={0xCF,0x0C,0xEA,0xE3,0xAC,0x67,0xE7,0x0E,0xEF,0x6F}; //数码管0-9
uchar code wei[4]={0x08,0x04,0x02,0x01}; //位选
//uint ADC_result6,shan_sz,shan_dw,wendu,sheding,aa,tt01,tt_xm1,tt_xm2,tt_aj,js_xm;
//uchar sheding_bz,jiare_bz,bz1,bz2,qieh_w,tt00,jiareshu,bz_xs,tt1,ab1,ab2,fen,miao;//¶¨òå±äá¿

ulong  code  KT_1[14][101]=
{
        /*-100  0*/
        {        3568,3523,3492,3461,3430,3399,3368,3337,3305,3274,
                3242,3211,3179,3147,3115,3082,3050,3018,2985,2953,
                2920,2887,2854,2821,2788,2754,2721,2687,2654,2620,
                2586,2552,2518,2484,2450,2416,2381,2347,2312,2277,
                2243,2208,2173,2137,2102,2067,2032,1996,1961,1925,
                1889,1853,1817,1781,1745,1709,1673,1636,1600,1563,
                1527,1490,1453,1416,1379,1342,1305,1268,1231,1193,
                1156,1118,1081,1043,1005, 968, 930, 892, 854, 816,
                777 ,739 , 701, 662, 624, 585, 547, 508, 469, 431,
                392 ,353 , 314, 275, 236, 197, 157, 118,  79,  39,
                0
        },

          /*0   100*/
        {           0,  39,  79, 119, 158, 198, 238, 277, 317, 357,
                  397, 437, 477, 517, 557, 597, 637, 677, 718, 758,
                  798, 838, 879, 919, 960,1000,1041,1081,1122,1162,
                 1203,1244,1285,1325,1366,1407,1448,1489,1529,1570,
                 1611,1652,1693,1734,1776,1817,1858,1899,1940,1981,
                 2022,2064,2105,2146,2188,2229,2270,2312,2353,2394,
                 2436,2477,2519,2560,2601,2643,2684,2726,2767,2809,
                 2850,2892,2933,2975,3016,3058,3100,3141,3183,3224,
                 3266,3307,3349,3390,3432,3473,3515,3556,3598,3639,
                 3681,3722,3764,3805,3847,3888,3930,3971,4012,4054,
                 4095
         },
        /*100   200  */
        {
                4095,4137,4178,4219,4261,4302,4343,4384,4426,4467,
                4508,4549,4590,4632,4673,4714,4755,4796,4837,4878,
                4919,4960,5001,5042,5083,5124,5164,5205,5246,5287,
                5327,5368,5409,5450,5490,5531,5571,5612,5652,5693,
                5733,5774,5814,5855,5895,5936,5976,6016,6057,6097,
                6137,6177,6218,6258,6298,6338,6378,6419,6459,6499,
                6539,6579,6619,6659,6699,6739,6779,6819,6859,6899,
                6939,6979,7019,7059,7099,7139,7179,7219,7259,7299,
                7338,7378,7418,7458,7498,7538,7578,7618,7658,7697,
                7737,7777,7817,7857,7897,7937,7977,8017,8057,8097,
                8137
        },
        /*200  300  */
        {
                 8137, 8177, 8216, 8256, 8296, 8236, 8376, 8416, 8456, 8497,
                 8537, 8577, 8617, 8657, 8697, 8737, 8777, 8817, 8857, 8898,
                 8938, 8978, 9018, 9058, 9099, 9139, 9179, 9220, 9260, 9300,
                 9341, 9381, 9421, 9462, 9502, 9543, 9583, 9624, 9664, 9705,
                 9745, 9786, 9826, 9867, 9907, 9948, 9989,10029,10070,10111,
                10151,10192,10233,10274,10315,10355,10396,10437,10478,10519,
                10560,10600,10641,10682,10723,10764,10805,10846,10887,10928,
                10969,11010,11051,11093,11134,11175,11216,11257,11298,11239,
                11381,11422,11463,11504,11546,11587,11628,11669,11711,11752,
                11793,11835,11876,11918,11959,12000,12042,12083,12125,12166,
                12207
        },
        /*300   400  */
        {
                12207,12249,12290,12332,12373,12415,12456,12498,12539,12581,
                12623,12664,12706,12747,12789,12831,12872,12914,12955,12997,
                13039,13080,13122,13164,13205,13247,13289,13331,13372,13414,
                13456,13497,13539,13581,13623,13665,13706,13748,13790,13832,
                13874,13915,13957,13999,14041,14083,14125,14167,14208,14250,
                14292,14334,14376,14418,14460,14502,14544,14586,14628,14670,
                14712,14754,14796,14838,14880,14922,14964,15006,15048,15090,
                15132,15174,15216,15258,15300,15342,15384,15426,15468,15510,
                15552,15594,15626,15679,15721,15763,15805,15847,15889,15931,
                15974,16016,16058,16100,16142,16184,16227,16269,16311,16353,
                16395
        },
        /*400   500  */
        {
                16395,16438,16480,16522,16564,16607,16649,16691,16733,16776,
                16818,16860,16902,16945,16987,17029,17072,17114,17156,17199,
                17241,17283,17326,17368,17410,17453,17495,17537,17580,17622,
                17664,17707,17749,17792,17834,17876,17919,17961,18004,18046,
                18088,18131,18173,18216,18258,18301,18343,18385,18428,18470,
                18513,18555,18598,18640,18683,18725,18768,18810,18853,18895,
                18938,18980,19023,19065,19108,19150,19193,19235,19278,19320,
                19363,19405,19448,19490,19533,19576,19618,19661,19703,19746,
                19788,19831,19873,19916,19959,20001,20044,20086,20129,20172,
                20214,20257,20299,20342,20385,20427,20470,20512,20555,20598,
                20640
        },
        /*500   600  */
        {
                20640,20683,20725,20768,20811,20853,20896,20938,20981,21024,
                21066,21109,21152,21194,21237,21280,21322,21365,21407,21450,
                21493,21535,21578,21621,21663,21706,21749,21791,21834,21876,
                21919,21962,22004,22047,22099,22132,22175,22218,22260,22303,
                22346,22383,22431,22473,22516,22559,22601,22644,22687,22729,
                22772,22815,22857,22900,22942,22985,23028,23070,23113,23156,
                23198,23241,23284,23326,23369,23411,23454,23497,23539,23582,
                23624,23667,23710,23752,23795,23837,23880,23923,23965,24008,
                24050,24093,24136,24178,24221,24263,24306,24348,24391,24434,
                24476,24519,24561,24604,24646,24689,24731,24774,24817,24859,
                24902
        },
        /*600   700  */
        {
                24902,24944,24987,25029,25072,25114,25157,25199,25242,25284,
                25327,25369,25412,25454,25497,25539,25582,25624,25666,25709,
                25751,25794,25836,25879,25921,25964,26006,26048,26091,26133,
                26176,26218,26260,26303,26345,26387,26430,26472,26515,26557,
                26599,26642,26684,26726,26769,26811,26853,26896,26938,26980,
                27022,27065,27107,27149,27192,27234,27276,27318,27361,27403,
                27445,27487,27529,27572,27614,27656,27698,27740,27783,27825,
                27867,27909,27951,27993,28035,28078,28120,28162,28204,28246,
                28288,28330,28372,28414,28456,28498,28540,28583,28625,28677,
                28709,28751,28793,28835,28877,28919,28961,29002,29044,29086,
                29128
        },
        /*700  800  */
        {
                29128,29170,29212,29254,29296,29338,29380,29422,29464,29505,
                29547,29589,29631,29673,29715,29756,29798,29840,29882,29924,
                29965,30007,30049,30091,30132,30174,30216,30257,30299,30341,
                30383,30424,30466,30508,30549,30591,30632,30674,30716,30757,
                30799,30840,30882,30924,30965,31007,31048,31090,31131,31173,
                31214,31256,31297,31339,31380,31422,31463,31504,31546,31587,
                31629,31670,31712,31753,31794,31836,31877,31918,31960,32001,
                32042,32084,32125,32166,32207,32249,32290,32331,32372,32414,
                32455,32496,32537,32578,32619,32661,32702,32743,32784,32825,
                32866,32907,32948,32990,33031,33072,33113,33154,33195,33236,
                33277
        },
        /*800  900 */
        {
                33277,33318,33359,33400,33441,33482,33523,33564,33604,33645,
                33686,33727,33768,33809,33850,33891,33931,33972,34013,34054,
                34095,34136,34176,34217,34258,34299,34339,34380,34421,34461,
                34502,34543,34583,34624,34665,34705,34746,34787,34827,34868,
                34909,34949,34990,35030,35071,35111,35152,35192,35233,35273,
                35314,35354,35395,35435,35476,35516,35557,35597,35637,35678,
                35718,35758,35799,35839,35880,35920,35960,36000,36041,36081,
                36121,36162,36202,36242,36282,36323,36363,36403,36443,36483,
                36524,36564,36604,36644,36684,36724,36764,36804,36844,36885,
                36925,36965,37005,37045,37085,37125,37165,37205,37245,37285,
                37325
        },
        /*900  1000  */
        {
                37325,37365,37405,37445,37484,37524,37564,37604,37644,37684,
                37724,37764,37803,37843,37883,37923,37963,38002,38042,38082,
                38122,38162,38201,38241,38281,38320,38360,38400,38439,38479,
                38519,38558,38598,38638,38677,38717,38756,38796,38836,38875,
                38915,38954,38994,39033,39073,39112,39152,39191,39231,39270,
                39310,39349,39388,39428,39467,39507,39546,39585,39625,39664,
                39703,39743,39782,39821,39861,39900,39939,39979,40018,40057,
                40096,40136,40175,40214,40253,40292,40332,40371,40410,40449,
                40488,40527,40566,40605,40645,40684,40723,40762,40801,40840,
                40879,40918,40957,40996,41035,41074,41113,41152,41191,41230,
                41269
        },
        /*1000   1100  */
        {
                41269,41308,41347,41385,41424,41463,41502,41541,41580,41619,
                41657,41696,41735,41774,41813,41851,41890,41929,41968,42006,
                42045,42084,42132,42161,42200,42239,42277,42316,42355,42393,
                42432,42470,42509,42548,42586,42625,42663,42702,42740,42779,
                42817,42856,42894,42933,42971,43010,43048,43087,43125,43164,
                43202,43240,43279,43317,43356,43394,43482,43471,43509,43547,
                43585,43624,43662,43700,43739,43777,43815,43853,43891,43930,
                43968,44006,44044,44082,44121,44159,44197,44235,44273,44311,
                44349,44387,44425,44463,44501,44539,44577,44615,44653,44691,
                44729,44767,44805,44843,44881,44919,44957,44995,45033,45070,
                45108
        },
        /*1100   1200  */
        {
                45108,45146,45184,45222,45260,45297,45335,45373,45411,45448,
                45486,45524,45561,45599,45637,45675,45712,45750,45787,45825,
                45863,45900,45938,45975,46013,46051,46088,46126,46163,46201,
                46238,46275,46313,46350,46388,46425,46463,46500,46537,46575,
                46612,46649,46687,46724,46761,46799,46836,46873,46910,46948,
                46985,47022,47059,47097,47134,47171,47208,47245,47282,47319,
                47356,47393,47430,47468,47505,47542,47579,47616,47653,47689,
                47726,47763,47800,47837,47874,47911,47948,47985,48021,48058,
                48095,48132,48169,48205,48242,48279,48316,48352,48389,48426,
                48462,48499,48536,48572,48609,48645,48682,48718,48755,48792,
                48828
        },
        /*1200   1300  */
        {
                48828,48865,48901,48937,48974,49010,49047,49083,49120,49156,
                49192,49229,49265,49301,49338,49374,49410,49446,49483,49519,
                49555,49591,49627,49663,49700,49736,49772,49808,49844,49880,
                49916,49952,49988,50024,50060,50096,50132,50168,50204,50240,
                50276,50311,50347,50383,50419,50455,50491,50526,50562,50598,
                50633,50669,50705,50741,50776,50812,50847,50883,50919,50954,
                50990,51025,51061,51096,51132,51167,51203,51238,51274,51309,
                51344,51380,51415,51450,51486,51521,51556,51592,51627,51662,
                51697,51773,51768,51803,51838,51873,51908,51943,51979,52014,
                52049,52084,52119,52154,52189,52224,52259,52294,52329,52364,
                52398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s(uint xus)
{
   uint i,j;
   for(i=0;i<xus;i++)
   for(j=0;j<10;j++);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
     uchar j;
         while(i--)
         {

       for(j=0;j>115;j++);
           {;}
           }
   }
/*********端口初始化********/
/*void Init()
{
  P1M1&=~0X40;
  P1M0|=0Xf3;
  P3M1=0X00;
  P3M0=0XFF;
  P1M0&=~0X40;//P1^6¸高阻输入
  P1M1|=0X40;
  ADC_CONTR=0X80;//启动
  ADC_START=0X08;
  delay1ms(2);
  AUXR1&=~0X04;//ADC储存方式
  ADC_CONTR=0XE1;
  }        */

void Init()
  {
   P1M0|=0x80;
   P1M1&=~0x80;
  // P1M0= 0x0f;
  // P1M1= 0x00;
   P3M0=0xff;
   P3M1=0x00;
   P5=0xff;
   P5=0xff;
   P1ASF=0x40;               //设置第6通道作摸拟输入
   ADC_RES=0;                //清除
   ADC_RESL=0;               //清除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   //ADC开启电源,
   delay1ms(2);                      //延时1ms
    }

/***键盘检测*****/
/*void Keyboardset(void)
{

if((s1+s2+s3)!=0)
{
  if(s1==1)
  num=num-1;
  Display(num,tp);
  }
  if(s2==1)
  {
   num=num+1;
   Display(num,tp);
   if(num>=1000)num=1000;
   }
    if(s3==1)
        {
      if(num>tp)
          makesure=1;
          return;
    }
        } */

/********按键扫描*********/
/*void Keyask(void)
{
  uchar tepm;
s1=0;
s2=0;
s3=0;
P1=0x30;
P5=0xff;
tepm=P1&0X30;
if(temp!=0x30)
{
  delay1ms(10);
  if(temp!=0x30)
  switch(temp)
  {
   case(0x20):s1=1;
   while(!(P1&0X10));
   break;
   case(0x10):s2=1;
   while(!(P1&0x20));
   break;
   }
   }
   P1=0X70;
   if(temp!=0x30)
   {
     delay1ms(10);
         if(temp!=0x30)
        switch(temp)
        {
        case(0x20):s3=1;
   while(!(P1&0X10));
   }
   }
   }*/
/**********ADC初始化并采集**************/
/*uchar getAD(void)
{
uchar i;
uint sum=0;
for(i=0;i<8;i++)
{
  ADC_CONTR|=0X08;
  BIT3=0x08(ADC_STARTAD)
  delay(1);
  P1ASF=0x40;
  while((ADC_CONTR&0x10)==0x00);//等待转换结束
  ADC_CONTR&=~0x10;
  sum+=ADC_RES;
  }
  sum>>=3;
  return(uchar)sum;        //强制转换uchar形式
  }          */
uint getAD(uchar channel)
{
   uchar ad_finished=0;//储存AD转换标志
   uchar i;
   uint sum=0;
   for(i=0;i<8;i++)
   {
   ADC_RES=0;//¸高8清0
   ADC_RESL=0;//低2清0
   channel&=0x07;//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0x60;//转换速率
    _nop_();
    ADC_CONTR=channel;//选择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0x80;//启动AD电源
    _nop_();//延时
        _nop_();
    ADC_CONTR|=0x08;//0000,1000启动转换
    ad_finished=0;
    while(ad_finished==0)//等待转换结束
   {
     ad_finished=(ADC_CONTR&0x10); //测试转换结束?
      }
      ADC_CONTR&=0xE7;//1111,0111 清ADC_FLAG位,关闭转换
          sum+=ADC_RES;
          }
      sum>>=3;                 //求取平均值
      return(uchar)sum;        //强制转换uchar形式
      return(ADC_RES*256+ADC_RESL);//·返回AD结果
  }

/*************êyÂë1üÏÔê¾*****************/
void Display(uchar kemp)
/* void Display(uchar dn,uchar ge,uchar sh,uchar ba)*/
  {
   /* uchar i;
        uint k;
        for(i=0;i<4;i++);
        {
         switch(i)
         {
          case(0):
          b=0;s=0;g=0;d=0;
        break;
         case(1):
          b=1;s=0;g=0;d=0;
        break;
         case(2):
          b=0;s=1;g=0;d=0;
        break;
         case(3):
          b=0;s=0;g=1;d=0;
        break;
         case(4):
          b=0;s=0;g=0;d=1;
        break;
        }
         GPIO_LED=LED[i];
         k=10;
        while(k--);
        GPIO_LED=0x00;
        } */

    /*uchar b,sh,g;
        b=num/100;
        sh=(num/10)%10;
        g=num%10;*/
  //P3=0x00;
    ba=1;
        sh=0;
        ge=0;
        dn=0;
        P3=LED[kemp/100];        //百位
//        delay5ms();

        ba=0;
        sh=1;
        ge=0;
        dn=0;
        P3=LED[kemp/10%10];           //十位
//        delay5ms();

        ba=0;
        sh=0;
        ge=1;
        dn=0;
        P3=LED[kemp%10];         //个位
//        delay5ms();

        ba=0;
        sh=0;
        ge=0;
        dn=1;
        P3=0x5e;          //单位‘C'
//        delay5ms();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kemp;//dn,ge,sh,ba ;
   Init();
   P1ASF=0x40;//
   AUXR=0x04;//
   ADC_CONTR|=0x80;//

    //P1M0=0x0f;

    //P3M0=0xff;

        while(1)
        {
         Keyboardset();
         ad=getAD;
         tp=KT_1[ad/2];
         if(makesure==1)
         {
          if(num>=tp)
          {
          heat=1;
          }
          if(tp>num)
          {
           heat=0;
           }
                   }
                kemp=tp|num;
                //delay10ms();
        /*        ba=kemp/100;   //百
                sh=kemp/10%10; //十
                ge=kemp%10;        */   //¸个
                //dn=0x5e;
            Display(kemp);
           }
         }

网友A:
ad=getAD();//要加括号

楼主:
还有就是delay5ms()延时函数那里编译出警告,显示子程序好像没起作用。

楼主:
嗯,还有显示子程序好像不起作用,如延时函数那里,我把它屏蔽了,编译时少了几个警告,可能少了声明函数,但不知在那里声明。

网友B:
你的显示程序写得很混乱,从位码看是用的共阳数码管,从段码看是用的共阴数码管并且也没有按a~f顺序编码,不知道你的段码数组依据什么来的。
这是按共阴数码管写的显示程序
uchar code LED[]={//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void Display(uint k)
{
        static uchar i=0;
        P3=0x00;//消隐
        switch(i)
        {
                case 0:
                        ba=0;
                        sh=1;
                        ge=1;
                        dn=1;
                        P3=LED[k/100];        //百位
                        i++;
                break;
                case 1:
                        ba=1;
                        sh=0;
                        ge=1;
                        dn=1;
                        P3=LED[k/10%10];           //十位
                        i++;
                break;
                case 2:
                        ba=1;
                        sh=1;
                        ge=0;
                        dn=1;
                        P3=LED[k%10];         //个位
                        i++;
                break;
                case 3:
                        ba=1;
                        sh=1;
                        ge=1;
                        dn=0;
                        P3=0x39;          //单位‘C'
                        i=0;
                break;
        }
        delay1ms(1);
}

楼主:
还有就是STC15W408AS 没有定时器1,那定时器2和CCP如何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STC15W408AS 没有定时器1,那定时器2和CCP如何设置?

楼主:
另外AD采集电压没电压显示帮看看程序有没有错,谢谢。

楼主:
#include"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μçÔ′¿ØÖÆÎ»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íê3é±êÖ¾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Æe꼿ØÖÆÎ»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öê±Öó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öê±Öó
uint Get_ADC(uchar channel);
uchar ch=6;
sbit ba=P1^3;
sbit sh=P1^0;
sbit ge=P1^2;
sbit dn=P1^1;
//sbit up=P1^0;
//sbit down=P1^1;
//sbit heat=P1^7;
uchar c,b,s,g;
uchar code LED[]={0xCF,0x0C,0xEA,0xE3,0xAC,0x67,0xE7,0x0E,0xEF,0x6F}; //¶¨òåêyÂë1ü0-9êy×é

/*void Init()
  {*/
   /* TMOD=0x11; //é趨¶¨ê±Æ÷1¤×÷·½ê½
    EA=1; //¿a×üÖD¶Ï
    ET0=1; //¿a¶¨ê±Æ÷0
    TR0=1; //Æô¶ˉ¶¨ê±Æ÷0
    TH0=(65536-5000)/256; //¸ß8λװ3õÖμ 50ms
    TL0=(65536-5000)%256; //μí8λװ3õÖμ*/
   /*P1M0=0x0f;
   P1M1=0x00;
   P3M0=0xff;
   P3M1=0x00;
   P5M0=0xff;
   P5M1=0xff;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59;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初始化ADC**************/
void InitADC()
   {

   P1M0=0x40;                                //éèÖÃP1μÄμú6í¨μà¶Ë¿ú×÷ÎaÄ£Äa¸ß×èêäèë
   P1M1=0x00;
   P1ASF=0x40;
   ADC_CONTR=0xe3;
   ADC_RES=0;
   ADC_RESL=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ADC 开启电源并转换
   Delay1ms();                      //延时1ms
   }
/***********ADC2é¼ˉ***************/
    uint Get_ADC(uchar channel)
    {
   uchar ad_finished=0;//ad储存转换标志
   uint i;
   uint sum=0;
   for(i=0;i<8;i++)
   {
   ADC_RES=0;//清0
   ADC_RESL=0;
   channel&=0x07;//清零高5位
   ADC_CONTR=0x60;//转换速率
    _nop_();
    ADC_CONTR=channel;//选择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0x80;//启动AD电源,、
    Delay1ms();

    ADC_CONTR|=0x08;//0000,1000启动转换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_finished=0;
    while(ad_finished==0)//等待转换
   {
     ad_finished=(ADC_CONTR&0x10); //0001,0000 测试转换结束
      }
      ADC_CONTR&=~ADC_FLAG;//1111,0111 清标志位,并关闭
          sum+=ADC_RES;
          }
      sum>>=3;                 //Çóè¡Æ½¾ùÖμ
     return(uchar)sum;        //强制转换形式uchar
     //return(ADC_RES*256+ADC_RESL);//·μ»Ø A/D ¸ß8λ+μí2λ×a»»½á1û
  }

/*        void change()
  {
  uint disnum;
  uint temp=0;
  disnum=Get_ADC();
  disnum=disnum*(5.0)/256*10;
  temp=(int)disnum;
  c=temp/1000;
  b=temp/1000%100;
  s=temp/100%10;
  g=temp%10;
}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
  {

  //P3=0x00;
   ba=1;
        sh=0;
        ge=0;
        dn=0;
        P3=LED[c];        //千位
        Delay5ms();

        ba=0;
        sh=1;
        ge=0;
        dn=0;
        P3=LED[b];           //百
        Delay5ms();

        ba=0;
        sh=0;
        ge=1;
        dn=0;
        P3=LED[s];         //十
        Delay5ms();

        ba=0;
        sh=0;
        ge=0;
        dn=1;
        P3=LED[g];   //个
//        P3=0x5e;          //μ¥λ¡®C'
        Delay5ms();
        }
/************ ¶¨ê±Æ÷1·tÎñ3ìDò***************/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ê±Æ÷1·tÎñ3ìDò2ms
{
   TH0=0xf8;//(65536-2000)/256
   TL0=0x30;//(65536-2000)%256 */

/***********主程序***********/
   void main()
   {
     uint disnum;

   P1M0=0xff;
  P1M1=0x00;
// Disp_init();
InitADC();
  //Init();
   for(;;)
   {
                //change();
                 uint temp=0;
  disnum=Get_ADC();
  disnum=disnum*(5.0)/256*10;
  temp=(int)disnum;
  c=temp/1000;
  b=temp/1000%100;
  s=temp/100%10;
  g=temp%10;
          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