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错误 keil+proteus仿真AT89C51单片机实现蜂鸣器播放音乐

楼主:
AT89C51单片机实现蜂鸣器播放音乐

#include <reg51.h>

sbit SPK = P2^7;

void main(void)
{
/* NOTE: this program can not work correctly */
/*
#pragma asm
ORG                001BH                                        ;timer/counter 1 interrupt entry
                mov                th1, r1                        ;restore timer initial count
                mov                tl1, r0                        ;
;                setb        p3.7                        ;
                cpl                p2.7                        ;p1.0 output square wave
                reti                                        ;
ORG                100H                                        ;main function
ASM_ENTRY:
                mov                tmod, #01H                ;timer/counter 1 works in mode 1
                mov                ie, #88H                ;enable timer/counter 1 interrupt
                mov                dptr, #TAB                ;table start address
LOOP:
                clr                a                                ;
                movc        a, @a + dptr        ;read table item
                mov                r1, a                        ;high 8 bits of timer/counter 1 saves in r1
                inc                dptr                        ;
                clr                a                                ;
                movc        a, @a+dptr                ;read next table item
                mov                r0, a                        ;low 8 bits of timer/counter 1 saves in r0
                orl                a, r1                        ;
                jz                NEXT0                        ;all 0 indicating a silence music symbol
                mov                a, r0                        ;
                anl                a, r1                        ;
                cjne        a, #0FFH, NEXT        ;all 1 indicating a end music symbol
                sjmp        ASM_ENTRY                ;begin to play another music cycle
NEXT:
                mov                th1, r1                        ;store in timer/counter 1
                mov                tl1, r0                        ;
                setb        tr1                                ;run timer/counter 1
                sjmp        NEXT1                        ;
NEXT0:        clr                tr1                                ;
NEXT1:        clr                a                                ;
                inc                dptr                        ;
                movc        a, @a + dptr        ;read delay constant
                mov                r2, a                        ;
LOOP1:
                lcall        D200                        ;call delay 200ms subroutine
                djnz        r2, LOOP1                ;control delay count
                inc                dptr                        ;
                ajmp        LOOP                        ;process next music symbol
D200:        mov                r4, #81H                ;delay 20ms subroutine
D200B:        mov                a, #0FFH                ;
D200A:        dec                a                                ;
                jnz                D200A                        ;
                dec                r4                                ;
                cjne        r4, #00H, D200B        ;
                ret                                                ;
TAB:
                DB                0FEH, 25H, 02H, 0FEH, 98H, 08H;
;                DB                0FEH, 84H, 02H, 0FEH, 84H, 02H;
;                DB                0FEH, 84H, 04H, 0FEH, 25H, 04H;
;                DB                0FEH, 25H, 02H, 0FEH, 84H, 02H;
;                DB                0FEH, 0C0H, 04H, 0FEH, 0C0H, 04H;
;                DB                0FEH, 98H, 02H, 0FEH, 84H, 02H;
;                DB                0FEH, 57H, 08H, 00H, 00H, 04H;
;                DB                0FFH, 0FFH;
#pragma endasm
*/

/* play music using polling method */
/*
#pragma asm
ORG                0
                ljmp        ASM_ENTRY
ORG                0030H
ASM_ENTRY:
                mov                r3, #0                        ;used as a index, pointer to the begin of a music score
READ_NOTE:                                                ;read currect indexed music note.
                mov                dptr, #SCORE        ;load music score address
                mov                a, r3                        ;
                movc        a, @a + dptr        ;read note
                jz                ASM_ENTRY                ;0 is the end music symbol then loop
                mov                r7, a                        ;note saves in r7
                inc                r3                                ;ready for reading note time
                mov                a, r3                        ;
                movc        a, @a + dptr        ;read time
                mov                r2, a                        ;time saves in r2
                acall        PLAY_NOTE                ;
                inc                r3                                ;ready for reading next note
                sjmp        READ_NOTE                ;

                mov                a, r2                        ;get time
                jnz                PLAY_NOTE
                acall        DELAY                        ;stop a second for replay
PLAY_NOTE:
                acall        ONE_EIGHT                ;
                djnz        r2, PLAY_NOTE        ;
                ret
ONE_EIGHT:
                mov                a, r7                        ;get note
                mov                dptr, #TONE_FREQUENCY        ;
                movc        a, @a + dptr        ;
                mov                r4, a                        ;
                mov                a, r7                        ;
                mov                dptr, #TONE_LENGTH                ;
                movc        a, @a + dptr        ;
                mov                r5, a                        ;
DELAY:
                acall        SOUND                        ;
                djnz        r5, DELAY                ;
                ret                                                ;
SOUND:
                setb        SPK                                ;
                acall        SDELAY                        ;
                clr                SPK                                ;
                acall        SDELAY                        ;
;                cpl                SPK                                ;add begin
;                acall         SDELAY                        ;add end
                ret                                                ;
SDELAY:
                mov                a, r4                        ;
                mov                r0, a                        ;
D1:                mov                r1, #03H                ;

D2:                nop                                                ;
                djnz        r1, D2                        ;

                djnz        r0, D1                        ;
                ret                                                ;

_DELAY_US:                                                ;delay for 8us
                nop;nop;                                ;4 * nop + call + ret =
                nop;nop;                                ;4us + 2us + 2us = 8us
                ret                                                ;
DELAY_US:                                                ;granularity is 10us
LOOP:
                lcall        _DELAY_US                ;_DELAY + djnz = 8us + 2us = 10us
                djnz        r5, LOOP                        ;argument is saved in r5
                ret                                                ;real is n * 10us + call + ret = 10n + 4us
_DELAY_MS:
;                push        r5                                ;protect r5 previous value
                mov                r5, #98                        ;(980us + 4us) + 8us = 992us
                lcall        DELAY_US                ;
                nop;nop;nop;                        ;
                nop;nop;nop;                        ;
                ret                                                ;
;                pop                r5                                ;restore r5 previous value

DELAY_MS:
                mov                dptr, #DELAY_PARAMETER        ;which number = 250 * r7 + r6
                mov                a, #0                        ;
                movc        a, @a + dptr        ;0-250
                mov                r6, a                        ;
                inc                a                                ;
                movc        a, @a + dptr        ;0-3, in which domain[250n, 250n+250)
                mov                r7, a                        ;
;                push        r7                                ;
;                push        r6                                ;

LOOP1:        mov                a, r7                        ;
                jz                DONE1                        ;
                dec                r7                                ;
LOOP2:        mov                a, r6                        ;
                jz                DONE2                ;
                dec                r6                                ;
                acall        _DELAY_MS                ;loop2 one iterate time = 992us + 8us = 1000us
                sjmp        LOOP2                        ;
DONE2:
                mov                r6, #250                ;
                sjmp        LOOP1                        ;
DONE1:
;                pop                r6                                ;
;                pop                r7                                ;
                ret                                                ;

DELAY_PARAMETER:
DW 00H                                                        ;0 - 1000, low 8 bits represents 0-250, bit 8-9 represents a select.

TONE_LENGTH:
DS 1DH                                                         ;reserve 29 bytes
DB 15H,16H,00
DB 19H,00H,1CH,00H,1FH,21H,00H,25H
DB 00H,29H,2CH,00H,31H,34H,37H,00H
DB 3EH,41H,00H,49H,00H,52H,57H,00H
DB 62H

TONE_FREQUENCY:
DS 1DH                                                        ;reserve 29 bytes
DB 7EH,77H,00H
DB 6AH,00H,5EH,00H,54H,4FH,00H,46H
DB 00H,3FH,3BH,00H,35H,32H,2FH,00H
DB 2AH,27H,00H,23H,00H,1FH,1DH,0C0H
DB 1AH

SCORE:
DW 2202H,2902H,2902H,2902H,2906H,2702H ;
DW 2502H,2702H,2502H,2402H,2208H ;
DW 2E02H,2E02H,2E02H,2E02H,2E06H,2C02H ;
DW 2902H,2C02H,2D02H,2A02H,2908H ;
DW 2902H,2E02H,2E02H,2C02H,2906H,2702H ;
DW 2502H,2702H,2502H,2402H,2206H,1D02H ;
DW 1D02H,2502H,2502H,2402H,2206H,2902H ;
DW 2702H,2502H,2402H,2002H,2208H ;
DW 0000H
#pragma endasm
*/

/* play music using interrupt method */

/*
#pragma asm
;                spk eql p2.7
ORG                0
                ljmp        ASM_ENTRY
ORG                0030H
ASM_ENTRY:
                mov                r3, #00H                ;table index, clear to 0
NEXT:
                mov                a, r3
                mov                dptr, #TABLE        ;load table start address
                movc        a, @a + dptr        ;
                jz                ASM_ENTRY                ;0 is the end music symbol then loop
                mov                r7, a                        ;r7 is current searched code byte
                inc                r3                                ;read next code byte
                mov                a, r3                        ;
                movc        a, @a + dptr        ;
                mov                r2, a                        ;next byte stores in r2
                acall        SONG                        ;
                inc                r3                                ;
                sjmp        NEXT                        ;
SONG:
                mov                a, r2                        ;get rhythm
                rl                a                                ;
                jnz                KEEP                        ;
                mov                a, #01H                        ;
KEEP:
                mov                r2, a                        ;
REPEAT:
                acall        ONE_EIGHT                ;
                djnz        r2, REPEAT                ;
                ret                                                ;
ONE_EIGHT:                                                ;generate one eight        delay
                mov                a, r7                        ;
                mov                dptr, #DELAY_T        ;
                movc        a, @a + dptr        ;
                mov                r4, a                        ;
                mov                a, r7                        ;
                mov                dptr, #S_PARA        ;
                movc        a, @a + dptr        ;
                mov                r5, a
NEXT_CYC:
                acall        SOUND
                djnz        r5, NEXT_CYC        ;
                ret                                                ;
SOUND:
                setb        SPK                                ;
                acall        SDELAY                        ;
                clr                SPK                                ;
                acall        SDELAY                        ;
                ret                                                ;
SDELAY:
                mov                a, r4                        ;
                mov                r0, a                        ;
XL2:        mov                r1, #03H                ;
DL1:
                nop                                                ;
                djnz        r1, DL1                        ;
                djnz        r0, XL2                        ;
                ret                                                ;
S_PARA:
;DS 01H
DS 1DH
DB 15H,16H,00
DB 19H,00H,1CH,00H,1FH,21H,00H,25H
DB 00H,29H,2CH,00H,31H,34H,37H,00H
DB 3EH,41H,00H,49H,00H,52H,57H,00H
DB 62H

DELAY_T:
DS 1DH
DB 7EH,77H,00H
DB 6AH,00H,5EH,00H,54H,4FH,00H,46H
DB 00H,3FH,3BH,00H,35H,32H,2FH,00H
DB 2AH,27H,00H,23H,00H,1FH,1DH,0C0H
DB 1AH

TABLE:
DW 2202H,2902H,2902H,2902H,2906H,2702H ;
DW 2502H,2702H,2502H,2402H,2208H ;
DW 2E02H,2E02H,2E02H,2E02H,2E06H,2C02H ;
DW 2902H,2C02H,2D02H,2A02H,2908H ;
DW 2902H,2E02H,2E02H,2C02H,2906H,2702H ;
DW 2502H,2702H,2502H,2402H,2206H,1D02H ;
DW 1D02H,2502H,2502H,2402H,2206H,2902H ;
DW 2702H,2502H,2402H,2002H,2208H ;
DW 0000H
#pragma endasm
*/

}

网友A(2022-03-03):
嘛用都没有啊,只有嗡嗡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