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模块通电电机抖动得厉害

楼主(2018-10-10):
电机步进模块通电电机抖动得厉害
换了好几个电源了都不行
求教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查下驱动有无问题呀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源波形就明白了。

网友C:
同意看下波形,应该是干扰吧。以前用过电机,小插座不稳都会产生“电机乱转”的现象

网友D:
加滤波去耦电容过滤干扰

楼主:
怎么看波形怎么调整啊

网友E:
换一下驱动模块

网友F:
将细分数调大,降低转速看看抖动还大不大,如果抖动还大是驱动器有问题,如果抖动不大了很可能是细分数过小,步进过大造成的。

网友G:
看电压驱动和电流波形

网友H:
看下波形,应该是干扰吧。以前用过电机,小插座不稳都会产生“电机乱转”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