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轮驱动智能小车,转弯策略是什么 求帮助

楼主(2018-10-11):
前后轮驱动,转弯策略是什么,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一边转,一边不转,有转速差,才可以转弯!

网友B:
无论是前驱还是后驱或者双驱动,车子转向只有两边轮子的转速不同,车子才会不走直线,你可以通过CPU控制轮子的速度来控制转向,至于转多少就看你自己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