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 8*8点阵 显示东西 旁边的灯是淡亮的 怎么关闭~

楼主(2018-10-11):
51单片机开发板 8*8点阵 显示东西 旁边的灯是淡亮的 怎么关闭~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Dianzhen_PORT P0 //  点阵P0负端口
sbit SEK = P3^4; //传数值
sbit SRC = P3^6;  //锁数值
sbit RCK = P3^5;  //上升沿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Hc595MIstan(u8 dat)
{
u8 i = 0, j = 0;
SRC = 0;    // 将SCK置为初始状态
RCK = 0;    // RCK置为初始状态
for (i=0; i<8; i++)
{
  SEK = dat >> 7;
  dat <<= 1;
  SRC = 1;
  j++;      // 延时代码
  j++;    // 延时代码
  SRC = 0;
}
RCK = 1;
j++;
j++;

}
void YanShi();
void PDSALING1()
{
Hc595MIstan(0x01);
Dianzhen_PORT = ~0x66;

Hc595MIstan(0x02);
Dianzhen_PORT = ~0x99;

Hc595MIstan(0x04);
Dianzhen_PORT = ~0x81;

Hc595MIstan(0x08);
Dianzhen_PORT = ~0x42;

Hc595MIstan(0x10);
Dianzhen_PORT = ~0x24;

Hc595MIstan(0x20);

559 Bytes, 下载次数: 10

网友A:
感觉到是发亮的灯的余光照到上面去了

网友B:
这类器件都是采用动态扫描显示。有鬼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消隐。

网友C:
显示外面加一层深红色薄膜就会减弱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器件都是采用动态扫描显示。有鬼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消隐。

嗯嗯  谢谢大神  我也发现程序没消隐

网友D:
怎么连接电路?

网友E:
这类器件都是采用动态扫描显示。

网友F:
有些还是动态扫描好,,因为点亮下一组的时候,可以把当前的组先关闭,这样显示出来的效果非常好,一点影子都没有.

网友G:
应该是你的关断处理没做好

网友H(2020-02-06):
那请问加了消隐,反而点阵屏亮度不够了,是动态扫描不够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