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最小系统中晶振和电容PCB布局问题

楼主:
这两张PCB图,晶振和电容和stm32芯片摆放位置不一样,这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2018-10-11):
第一张图片芯片到晶振的两条线路距离差不多一样,但是第二张图片两条线路的距离明显有差距。而到晶振的两条线路的距离有差距时间,会影响震荡的稳定性

网友B:
比起电容,当然应该先保证比较敏感的晶振,也就是说应该采用第一张图的布置方法。

网友B:
比起电容,当然应该优先保证比较敏感的晶振,所以应该采用第一种布局方式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芯片到晶振的两条线路距离差不多一样,但是第二张图片两条线路的距离明显有差距。而到晶振的两条 ...

第二张图会不会导致晶振不能起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起电容,当然应该先保证比较敏感的晶振,也就是说应该采用第一张图的布置方法。

第二图会导致晶振不起振吗?

网友B:
那倒不至于,只是会稍微影响晶振振荡的稳定性。晶振的两条线最好能保证是对称的,长度一致。

网友D:
晶振距离主控过长,会导致频偏过大

网友A(2019-08-16):
引用 网友C:
第二张图会不会导致晶振不能起振?

线路倒不会影响晶振的起振,但线路太长或许距离长短不一,晶振震荡就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