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AC_DMA_1K正弦波DAC输出波形源码

楼主(2018-10-11):
通过dma传输输出1k正弦波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ma.h"
#include "dac.h"
#include "timer.h"

#define DAC_SIN_SIZE    100         //发送数据长度,最好等于sizeof(TEXT_TO_SEND)+2的整数倍.

u16 DAC_SIN_BUF[DAC_SIN_SIZE];  //发送数据缓冲区

#define PI 3.1415962

//产生正弦波函序列,根据DAC_SIN_SIZE生成。
void dac_creat_sin_buf(void)
{
    u8 i;
    float inc=2*PI/DAC_SIN_SIZE;        //计算增量(一个周期DAC_SIN_BUF个点)
    float outdata=0;
    for(i=0;i<DAC_SIN_SIZE;i++)
    {
        outdata=2047*(1+sin(inc*i));    //计算以dots个点为周期的每个点的值,放大2048倍,并偏移到正数区域。
        printf("%f\r\n",outdata);
        DAC_SIN_BUF[i]=outdata;
    }
}

int main(void)
{
    u8 i=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TIM3_Int_Init(9,71);
    dac_creat_sin_buf();
    Dac1_Init();
         DAC_DMA_Config(DMA1_Channel3,(u32)&DAC->DHR12R1,(u32)DAC_SIN_BUF,DAC_SIN_SIZE);//DMA1通道4,外设为串口1,存储器为SendBuff,长度SEND_BUF_SIZE.
         TIM3->DIER|=1<<8;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3);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DMA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15");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KEY0:Start");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while(1)
        {
                i++;
                delay_ms(10);
                if(i==20)
                {
                        LED0=!LED0;//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i=0;
                }
        }
}

实验22

网友A(2019-08-07):
实验22 DMA实验-1K正弦波DAC输出.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