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温度模块在STC12C5A60S2单片机上的测试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18-10-11):
有没有高手指教下,买了DHT11温度模块和STC12C5A60S2单片机,发现送的是STC89C52RC单片机上面的测试程序,怀疑延时等待等问题导致无法读出温度。

网友A:
STC12C5A60S2完全可以代替STC89C52RC,找找别的原因

网友B:
你的怀疑是对的,延时肯定要改的,还有单片机的头文件要改的

网友C:
[原创]自己编的DHT11驱动程序~
http://www.51hei.com/bbs/dpj-38067-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试试看……

网友D:
STC12C5A60S2是STC所谓的1T时钟单片机,大部分的指令速度都比STC89C52RC要快3倍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延时的,时间基本上是缩短了3倍以上了,如果DHT11读写要是像18B20那么长的话,肯定出问题的.但我没有用过这个东东,不好说
反正,延时肯定是不一样的了,而且,你用软件仿真是很难准确的

网友E:
89c52需要外部晶振不然就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