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无刷电机怎么使用吗,怎么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2018-10-11):
有人知道无刷电机怎么使用吗,怎么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A:
无刷电机想用单片机控制的话,中间加个电调,类似于直流电机中的电机驱动一般,无刷电机直接接到电调输出线上,电调上信号线连接单片机,单片机输出个PWM即可,电调输入连接电池即可;

网友B:
不同的BLDC控制不太一样

楼主:
我这无刷电机有五根线的,怎么连接电调,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C:
得知道具体线的定义才能决定怎么驱动

网友D:
不用电调?

楼主:
怎么使用?我正在研究无刷电机

网友E(2018-11-15):
我正在试做无刷电调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