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去记录数据?程序如何编

楼主(2018-10-11):
如何用单片机去记录数据?程序如何编

网友A:
首先,单片机记录数据是可以的。
然后,根据你要记录的数据类型选择存储器。
数据量小,不经常擦除的可以选择单片机内部Flash空间;
数据量小,经常擦除的可以放在外部EEPROM;
数据量中等,可以放在外部flash;
数据量大,可以放在TF卡。

确定上面这些之后,根据使用的何种型号单片机才能说“程序如何编”这个问题。

所以说,楼主这问题太水了。

网友B:
可以用EEROM啊,不过片内FALSH也可以,不过很小。若数据量大的话,建议用EEROM

网友C:
用STC单片机,FLASH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