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声模块该从哪方面开始系统学习?诚心求问

楼主:
关于超声波模块以前没有学习过,想请问大神们该从哪方面开始系统学习,谢谢了

网友A(2018-10-12):
你说的超声波模块是个什么模块啊,这些你不说清楚,怎么帮你?
我用过这种最简单的

要学习使用它,有以下学习过程
第一:先看模块器件手册。网上找的手册内容有多有少,最基本的内容是有的——与单片机的连接引脚标识、工作原理、控制时序、注意事项等等
第二:学习单片机定时器的知识——定时原理、定时器的设置、定时时间和初值计算等等
第三:试着编写程序——也要分两步:先写一个能正常显示四位数的数码管程序,然后在其基础上,加入超声波模块的内容,这样就可以看到现象进行调试。
我说的是软件方面的学习过程,如果要加入模块硬件的学习,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我没学过,模块的电路网上根本找不到,长家靠这个吃饭呢。

超声波测距模块_HC-SR04_ 用户手册.pdf

网友B:
超声波测距模块有好多种类型,目前比较常用的有URM37超声波传感器默认是232接口,可以调为TTL接口,URM05大功率超声波传感器测试距离能到10米,算是目前来说测试距离比较远的一款了,另外还有比较常用的国外的几款SRF系列的超声波模块,目前的超声波模块精度能到1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