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51编译ds1302问题,显示85-85-85

楼主(2018-10-12):
用c51v959编译一个ds1302 的程序,在Proteus下运行显示年月日85-85-85(应该显示18-10-12)
换成旧的c51v953重新编译  显示正常
1 提醒小伙伴做时钟仿真的时候注意。
2 请大神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问题?
编译器特性的改变?程序的写法?提供一下思路也行啊,谢谢

源码+仿真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void uart(void)                                        //串口通信初始化
{
        SCON=0x40;                                        //串口通信工作方式1
        REN=1;                                                //允许接收
        TMOD=0x20;                                        //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2
        TH1=0xfd,TL1=0xfd;
        TI=1;                       //这里一定要注意
        TR1=1;                                                //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_show(void)
{
        SYSTEMTIME CurrentTime;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DateToStr(&CurrentTime);
                TimeToStr(&CurrentTime);
          printf("\r\nCurrentTime.DateString %s\r\n",CurrentTime.DateString);
                Delay(10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RValue;
        unsigned char  RYear;
        uint up=0,down=0,high=0;
        uint result ;
        uart();
        Initial_DS1302();
        while(1)
                {
                        printf("**************usart test******************\r\n");
                        Time_show();
                        Delay(1000);
                }
}

楼主:
/**************************************************************************

                                   THE REAL TIMER DS1302 DRIVER LIB

                             COPYRIGHT (c)   2005 BY JJJ.
                                       --  ALL RIGHTS RESERVED  --

   File Name:       DS1302.h
   Author:          Jiang Jian Jun
   Created:         2003/7/21
   Modified:                NO
   Revision:                 1.0

***************************************************************************/
#ifndef _REAL_TIMER_DS1302_2003_7_21_
#define _REAL_TIMER_DS1302_2003_7_21_

sbit  DS1302_CLK = P2^0;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sbit  DS1302_IO  = P2^1;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sbit  DS1302_RST = P2^2;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7 = ACC^7;

typedef struct __SYSTEMTIME__
{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u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Week;
        unsigned char Day;
        unsigned char Month;
        unsigned char  Year;
        unsigned char DateString[9];
        unsigned char TimeString[9];
}SYSTEMTIME;        //定义的时间类型

#define AM(X)        X
#define PM(X)        (X+12)                      // 转成24小时制
#define DS1302_SECOND        0x80
#define DS1302_MINUTE        0x82
#define DS1302_HOUR                0x84
#define DS1302_WEEK                0x8A
#define DS1302_DAY                0x86
#define DS1302_MONTH        0x88
#define DS1302_YEAR                0x8C
#define DS1302_RAM(X)        (0xC0+(X)*2)           //用于计算 DS1302_RAM 地址的宏

void DS1302InputByte(unsigned char d)         //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ACC = d;
    for(i=8; i>0; i--)
    {
        DS1302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ACC = ACC >> 1;
    }
}

unsigned char DS1302OutputByte(void)         //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内部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ACC7 = DS1302_IO;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
    return(ACC);
}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        //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DS1302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

unsigned char Read1302(unsigned char ucAddr)        //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ucData;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0x01);        // 地址,命令
    ucData = DS1302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return(ucData);
}

void DS1302_SetProtect(bit flag)        //是否写保护
{
        if(flag)
                Write1302(0x8E,0x10);
        else
                Write1302(0x8E,0x00);
}

void DS1302_SetTime(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Value)        // 设置时间函数
{
        DS1302_SetProtect(0);
        Write1302(Address, ((Value/10)<<4 | (Value%10)));
}

void DS1302_GetTime(SYSTEMTIME *Time)
{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SECOND);
        Time->Second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INUTE);
        Time->Minute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HOUR);
        Time->Hou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DAY);
        Time->Day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WEEK);
        Time->Week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MONTH);
        Time->Month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1302(DS1302_YEAR);
        Time->Year = ((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

void DateToStr(SYSTEMTIME *Time)
{
        Time->DateString[0] = Time->Year/10 + '0';
        Time->DateString[1] = Time->Year%10 + '0';
        Time->DateString[2] = '-';
        Time->DateString[3] = Time->Month/10 + '0';
        Time->DateString[4] = Time->Month%10 + '0';
        Time->DateString[5] = '-';
        Time->DateString[6] = Time->Day/10 + '0';
        Time->DateString[7] = Time->Day%10 + '0';
        Time->DateString[8] = '\0';
}

void TimeToStr(SYSTEMTIME *Time)
{
        Time->TimeString[0] = Time->Hour/10 + '0';
        Time->TimeString[1] = Time->Hour%10 + '0';
        Time->TimeString[2] = ':';
        Time->TimeString[3] = Time->Minute/10 + '0';
        Time->TimeString[4] = Time->Minute%10 + '0';
        Time->TimeString[5] = ':';
        Time->TimeString[6] = Time->Second/10 + '0';
        Time->TimeString[7] = Time->Second%10 + '0';
        Time->DateString[8] = '\0';
}

void Initial_DS1302(void)
{
        unsigned char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if(Second&0x80)
                DS1302_SetTime(DS1302_SECOND,0);
}

/********************************************************************************
void BurstWrite1302(unsigned char *pWClock)        //往DS1302写入时钟数据(多字节方式)
{
    unsigned char i;
    Write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0xbe);                // 0xbe:时钟多字节写命令
    for (i = 8; i>0; i--)                     //8Byte = 7Byte 时钟数据 + 1Byte 控制
    {
        DS1302InputByte(*pWClock);         // 写1Byte数据
        pWClock++;
    }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

void BurstRead1302(unsigned char *pRClock)        //读取DS1302时钟数据(时钟多字节方式)
{
    unsigned char i;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0xbf);                     // 0xbf:时钟多字节读命令
    for (i=8; i>0; i--)
    {
       *pRClock = DS1302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pRClock++;
    }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

void DS1302_TimeStop(bit flag)           // 是否将时钟停止
{
        unsigned char Data;
        Data=Read1302(DS1302_SECOND);
        DS1302_SetProtect(0);
        if(flag)
                Write1302(DS1302_SECOND, Data|0x80);
        else
                Write1302(DS1302_SECOND, Data&0x7F);
}
********************************************************************************/
#endif

楼主:
问题已解决acc寄存器的问题

网友A(2020-02-19):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最近刚好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ACC寄存器啥问题?

网友C(2020-07-21):
//往DS1302写入1Byte数据 void  WriteB(uchar  ucDa){          uchar  i,dat;         dat = ucDa;         for(i=8; i>0; i--){                 T_IO = dat & 0x0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T_CLK = 1;                 T_CLK = 0;                 dat = dat >> 1;                  }  } //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 uchar  ReadB(void)                  {  uchar i,b=0;         for(i=8; i>0; i--)         {                 b >>= 1;                 if(T_IO){                         b |= 0x80;                         }                 else{                 b &= 0x7f;                 }                 T_CLK = 1;                 T_CLK = 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return(b);  }

网友C:
在c语言中使用ACC寄存器,用Keil4编译没有问题,但是keil5编译,就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