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升压电路,电压升不上去,并且升的电压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8-10-12):
      请教大家,我这个电路,用PWM升压,升不上去(只能到9.6V,换了 C4为104后,则能升到36V),并且电压一直在变化。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计算PWM的频率和占空比,来适合这个电路的参数呢?升压电压一直变化是什么导致呢?我目前的PWM是12kHz,占空比是75%。
      谢谢!

网友A:
你的这种升压方法是肯定不稳定的,我个人的理解这种升压就相当于一种假升压,使用PWM波来控制,就像市场上买的简易的升压模块,波动都是很大的,至少你需要一个稳压电路吧。具体如何计算PWM的占空比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把Q1改用肖特基二极管如SR1100,至少也要用快恢复二极管如FR102,再不济用两只4148串联也可以。楼主这个用法是错误的,因为MMBTA92的VEBO反向耐压只5V。此升压电路的电压值与负载电流密切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Q1改用肖特基二极管如SR1100,至少也要用快恢复二极管如FR102,再不济用两只4148串联也可以。楼主这个用 ...

我试过用二极管,因为会导致电压更升不上去(比如以前可以升到36V,换成二极管后只能升到17V),所以改回了如图设计。
你说的这个二极管,是导致电压升不上去的原因,还是导致升上去的电压不稳的原因呢?
谢谢回答

楼主:
把后面的负载断开就可以了!看来是先前判断问题的思路有误。

网友C:
这种升压应该不具备带负载能力,接上负载,就会有明显的压降.
如果需要要求不高,低成本的升压,楼主可以看下MOC34063的参考手册

网友D:
加一个TL431试一试

网友E(2018-12-22):
楼主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了

网友F:
首先,你这个电路如果参数都是你上面给的值,那个电感的感量是有问题的,一般在uH级。另外,不知输入电压是多少V输出要升到多少V? 这同电路选型有很大关系,如果你升压与输入输出电压相差很大,建议你改用三抽头式的升压电感(类似蜂鸣器升压电感),后面电路如果电流较大,一定要加输出电压反馈的

网友G(2019-01-28):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这个电路如果参数都是你上面给的值,那个电感的感量是有问题的,一般在uH级。另外,不知输入电压是 ...

一看就是很有经验!开关电源元器件选型参数,电路拓扑架构这么熟悉,感觉像是随手就有似的!

网友H(2023-10-10):
哪个是输出端呀

网友H:
可以讲解一下这个电路吗

网友I:
输入电源的电压不稳定,应该是输入功率不够,或输入电容小,或输入电源内阻大,或电感功率不够。 目测芯片的VCC缺少退耦电容 另外,升压不稳的话可能有占空比超限,导致的原因可能是电感过小或者电感饱和 加负载会导致问题出现的话,可能是设置的电流阈值过小,导致开关管过早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