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控制l298驱动直流电机,两个使能端插上后,两个电机都不转了拔掉一个使能后,....

楼主(2018-10-12):
#include<reg52.h>       //1.0???????
sbit IN1=P0^0;
sbit IN2=P0^1;
sbit IN3=P0^2;
sbit IN4=P0^3;
sbit ENA=P0^4;
sbit ENB=P0^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aa)//??????
{
while(aa--);
}
void main()
{
while(1)
{
  unsigned int i,cycle=0,T=2048;
  IN1=1; //???
  IN2=0;
  IN3=1;
  IN4=0;
  for(i=0;i<200;i++)
  {
   delay(10);  //pwm?????50%????????????pwm
   ENA=~ENA;
   ENB=~ENB;
  }
//  IN1=0; //???
//  IN2=1;
//  IN3=0;
//  IN4=1;
//  for(i=0;i<100;i++)
//  {
//   delay(20); //pwm?????50%????????????pwm
//   ENA=~ENA;
//   ENB=~ENB;
//  }
//  IN1=1;  //???????????
//  IN2=0;
//  IN3=1;
//  IN4=0;
//  while(cycle!=T)
//  {
//   ENA=1;
//   ENB=1;
//   delay_us(cycle++);
//   ENA=0;
//   ENB=0;
//   delay_us(T-cycle);
//  }
//  IN1=0;   //?????????
//  IN2=1;
//  IN3=0;
//  IN4=1;
//  while(cycle!=T)
//  {
//   ENA=1;
//   ENB=1;
//   delay_us(cycle++);
//   ENA=0;
//   ENB=0;
//   delay_us(T-cycle);
//  }
}
}

//#include<reg52.h>  //2.0???????
//sbit IN1=P0^0;
//sbit IN2=P0^1;
//sbit IN3=P0^2;
//sbit IN4=P0^3;
//sbit ENA=P0^4;
//sbit ENB=P0^5;
//
//unsigned int pwm_H;
//unsigned int pwm_L;
//
//void initspeed()
//
//{
// TMOD=0X01;
// TL0=0;
// TH0=0;
// TR0=1;
// ET0=1;
// EA=1;
//}
//
//void setspeed(unsigned int num)
//{
// if(num<1000)
// {
//  pwm_L=65535-num;
//  pwm_H=65536-(1001-num);
// }
// else return;
//}
//
//void turn_left()
//{
// IN1=0;
// IN2=1;
// IN3=0;
// IN4=1;
//
//}
//
//void turn_ringht()
//{
// IN1=1;
// IN2=0;
// IN3=1;
// IN4=0;
//
//}
//
//void motor_go()
//{
// ENA=0;
// ENB=0;
//}
//void  mian()
//{
//  initspeed();
//  turn_left();
//  turn_ringht();
//  motor_go();
//  setspeed(999);
//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 static char stepFlag;
// TR0=0;
// if(stepFlag==1)
// {
//  TL0=pwm_H;
//  TH0=pwm_H>>8;
//  ENA=0;
//  ENB=0;
//  stepFlag=0;
// }
// else
// {
//  TL0=pwm_L;
//  TH0=pwm_L>>8;
//  ENA=1;
//  ENB=1;
//  stepFlag=1;
// }
//    TR0=1;
//
////}

网友A:
最好能有接线图看看。

楼主:
接线图就是上面l298那几根线 全部都接上了 单片机io口也没问题   ,两个en全部接上,电机只想不转,拔掉一个en端之后,一个电机会转起来,还有滋滋的声音 电机转速没什么问题
我现在想知道 为啥两个en都接上电机会不转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线图就是上面l298那几根线 全部都接上了 单片机io口也没问题   ,两个en全部接上,电机只想不转,拔掉一 ...

电源的负荷能力够吗?

网友A:
如果可以分别使每个电动机都转起来,而不能同时转起来,首先考虑是不是电源的供电能力问题,其次是不是相互的谐波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分别使每个电动机都转起来,而不能同时转起来,首先考虑是不是电源的供电能力问题,其次是不是相互 ...

供电目前是学生电源 从9v到15v都试过了
我去找个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