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pcb放过孔花屏什么原因

楼主(2018-10-12):
protel 99se pcb放过孔花屏什么原因!!!win7 winxp中都有这现象!不知道高手们有遇见过么!

protel 99se pcb放过孔花屏什么原因

protel 99se pcb放过孔花屏什么原因

网友A:
好似电脑垃圾过多的缘故

网友B:
由于放置的过孔没有设置网络属性,所以出现警告,一当放置成功,系统会自动添加网络属性,警告也随之消失。如果还残留部分高亮显示,只要刷新一下即可。

网友A:
这个好似电脑垃圾占用过多或电脑配置低,再运行这种大软件空间不够用会出现卡顿花屏现象

网友C:
打开PCB,按  T , P   第一个选项的第一个,在线DRC 前面的钩去掉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PCB,按  T , P   第一个选项的第一个,在线DRC 前面的钩去掉就不会了

3Q!!!!!!!!!

楼主:
搞定!5楼办法有效!!关闭在线设计规则检查!!

楼主:
关闭在线设计规则检查---online DRC !!!!感谢5楼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