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 AT89C51 specified but not found in U1_#P proteus仿真错误

楼主(2018-10-12):
求助单片机c51在仿真时出错,报错如上图
原理图和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之前在其他电脑上是没报错误且能正常运行的

错误提示:Model AT89C51 specified but not found in U1_#P

3 实训报告03 .rar

源文件

网友A:
你的程序重新装载了吗

网友B:
这好似你更改过单片机属性,删掉目前这个重选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重新装载了吗

是的,我有重新装载过,试过好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好似你更改过单片机属性,删掉目前这个重选型号

根据你的建议我去试了试几个C51的其他型号的,还是报同样的错误了

网友B:
发文件上来帮你看看哪里出问题

网友C:
1,未定义单片机型号,重新选择单片机
2,单片机电源脚未定义
3,没有装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文件上来帮你看看哪里出问题

好的,我传了,谢谢你

网友B:
上传文件没上面那提示,就是用到的 LED 灯珠仿真时不会发光而已,也许是未熟悉如何操作软件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文件没上面那提示,就是用到的 LED 灯珠仿真时不会发光而已,也许是未熟悉如何操作软件缘故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老哥

网友D(2021-02-11):
我的也这样,具体情况是:第1次运行正常,但第2次运行就出现这样警告了,始终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