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一下这个单片机按键扫描过程的程序

楼主(2018-10-12):
这个程序看了两天了,还是看不是很明白,看的脑瓜疼。所以来求助大家。
现在最弄不明白的是这些按位与和或的做用到底是什么啊?   PORTC |= KEYSCAN_OUTH;   PORTC &= KeyOut_Table[pt];
顺便也解释一下红色字体的。

#include "Global.h"
/*********************************************************************************************************/
s_Key Key;
#define SC_LINE                2        //inpu
#define SC_ROW                2        //outpu
#define KEYPRESS_RELEASE        ((PORTC&0x06) ^ 0x06)        // PC2,1 as input      TURE:按键中    FALSE:按键释放
#define KEYSCAN_OUTH                _0000_1000                                //PC3  output high
const unsigned char KeyOut_Table[SC_ROW] = {0xFF,0xF7,};  //GND PC3
/*********************************************************************************************************/
void KeyScan_Process(void)//按键扫描过程
{
        unsigned char pt;//,keytemp;
        unsigned char ReadState;
        for(pt = 0;pt < SC_ROW;pt++)
        {
                PORTC |= KEYSCAN_OUTH;
                PORTC &= KeyOut_Table[pt];
                ReadState = KEYPRESS_RELEASE;
                if (ReadState)
                {
                        Key.value = NO_PRESS;
                        switch(ReadState)
                        {
                                case 0x02:
                                        Key.value = SC_LINE*pt + 1; break;
                                case 0x04:
                                        Key.value = SC_LINE*pt + 2; break;
                                default:break;
                        }
                        break;
                }
        }
        PORTC &= ~KEYSCAN_OUTH;//used P15(output "L")
        /****************************************************
        //for longkey press
        /***************************************************/
        ReadState = KEYPRESS_RELEASE;                                                // 不按   短按    长按
        Key.Trg = ReadState & (ReadState ^ Key.Cont);                        //  0        1          0
        Key.Cont = ReadState;                                                                //  0              1           1

        if (Key.Trg)
        {
                Key.Count = 0;
                Key.Trg_flag = 1;
                Key.state = SHORT_PRESS;
        }

}

网友A(2018-12-04):
PORTC |= KEYSCAN_OUTH;   从字面意思也很明白的说了PORTC=全输出高电平,原理图一看就明白了,全高电平就是没有按键按下,不管是独立按键还是矩阵按键,算作是一个预处理(有按键按下的统统释放)

PORTC &= KeyOut_Table[pt]不就是PORTC =PORTC & KeyOut_Table[pt],如果你现在的PORTC是0xff,你KeyOut_Table[pt]的取值是0x01,那结果就还是0X01,如果你PORTC是0x00,那结果就是0x00;说白了就是PORTC的值取决与你现在PORTC的值与KeyOut_Table[pt]中值相与的结果

((PORTC&0x06) ^ 0x06)  其实是一种简写方式,其实是这样子的:
PORTC = PORTC  & 0x06;
PORTC = PORTC  ^ 0x06;  你这还是简单的,还有这样子(((PORTC&0x06) ^ 0x06))|
~(PORTC(1<<6))

后面的就没什么好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