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19V要降到12V怎么办?

楼主(2018-10-12):
上学没好好学习,现在自己想做个小玩意,不会算麻烦学霸告诉一下19V电压降到12V得串联一个多少Ω的电阻
或者用哪个型号的

网友A:
首先要确认一下你的具体应用条件是什么,你要告知你的这个电路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只是把标准的19V的电压变成12V的电压基准,那么可以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来实现,19v正极通过两个电阻串起来到19V的负极,通过调整电阻的阻值来实现你要的电压值,公式是19*R2/(R1+R2),R2是接负极的电阻,R2两端的电压就是你要的电压,不过这个不能供大电流,你要是供大电流,建议选用降压芯片做成降压电路,具体参考LC2632的规格书,不懂可以继续咨询我

网友B:
哪有这样的,最好用直流电源芯片进行转化

网友C:
这个不是随便用电阻就可以降压的。如果你是固定的负荷,可以根据负荷的电流计算降压电阻,否则不行。例如你接一个电机,电机的负荷的变化也会影响到电极两端的电压的。

网友C:
你是哪种19伏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可以打开找到取样电阻调整其阻值,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不过这对你来说可能有点困难了。

网友D:
串电阻无法降低电压,除非你用电阻分压,最好的是用DC-DC或者LDO

网友E:
LM7812搞定,价格实惠,简单方便!

网友F:
首要条件就是你要知道这需9V电源的负荷电阻是多少 设负荷电阻为R 串接一个1/3R的定值电阻 如R=9欧 串接一个3欧的定值电阻

网友G:
直接用电源转换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H:
使用LM7812吧,峰值电流可达2.2A,普通情况下够用了。

网友H:
简图给你一下,作参考。

7812简单电路图

7812简单电路图

网友I:
还要考虑一下电源内部本身就有电阻

网友J:
这个问题有点太笼统
1、19V降低到12V ,工作电流是多大。
2、如果只是微安,毫安级建议用电阻降压就可以。
3、如果工作电流比较大,建议用BUCK电路(LM2596S),

网友K:
将±19V的两端各接一个二极管的阳极,,两个阴极连在一起作为输出直流电压的正极,那个抽头为直流的负极,就是全波整流电路。在它的后边接入电容滤波和三端稳压集成电路7812(带散热器),其输出电压将是+12V而输出电流应在1.5A以内(按集成电路)。

网友L:
用7812就可以,简单好用,电路简单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简图给你一下,作参考。

输入和输出电容是不能省的。

网友N:
如果你是固定的负荷,可以根据负荷的电流计算降压电阻。如果你接一个电机,电机的负荷的变化也会影响到电极两端的电压的。

网友O:
直接用LM7812三端稳压器稳就行了

网友P:
根据负载电流大小和输入19V电压的纹波特性,大致有3种方法。1.若输入19V电压的纹波小,稳压特性好,负载电流小且稳定,那就可串一个电阻,电阻值R=7/I,性价比最高。2.若负载电流小但不够稳定,其余情况同上述第1种。则可用6.8~7V稳压管代替电阻。3.不满足上述条件,最简单可靠的方法是用7812,11楼已给出电路。

网友Q:
其实也不一定要用电阻啊,可以适当的采用一个降压模块改变电压

网友R:
根据电路工作电流,选一个阻值和功率合适的电阻。
或者用LDO芯片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其实也不一定要用电阻啊,可以适当的采用一个降压模块改变电压

考虑到成本问题,降压模块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图给你一下,作参考。

谢谢,学习学习

网友S:
如果是单一的固定负载要根据电流计算电阻和功率;如果负载不太固定根据用电流选用集成稳压器更好,如1.5A以下可选LM7812. 2A R=19-12/2=3.5(欧) W=5*2=10(瓦) ; 10A R=19-12/10=0.5(欧) W=5*10=50(瓦) . 电阻功率要大于计算值.当电流变化时电阻不变输出电压也会变.

网友T:
可以在某宝上买一个降压稳压模块 接入19v,调电位器用电压表测输出端直到12v。

网友U:
如果你只是把标准的19V的电压变成12V的电压基准,那么可以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来实现,19v正极通过两个电阻串起来到19V的负极,通过调整电阻的阻值来实现你要的电压值,公式是19*R2/(R1+R2),R2是接负极的电阻,R2两端的电压就是你要的电压,不过这个不能供大电流,你要是供大电流,建议选用降压芯片做成降压电路,具体参考LC2632的规格书,不懂可以继续咨询我

网友V:
太笼统了 请详细一下

网友W:
可以通过分压计算,19V电压可以分成12V和6V   ,串联电阻,如何你负荷有电阻的话 ,要把负荷电阻加进去,这个具体看你要驱动什么东西

网友X:
100K和240K电阻串联分压,能提供的电流是50mA。

网友Y:
7812最大1安电流用2596做吧

网友Z:
用19V转12vDC-DC或者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