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24C04密码锁(C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8-10-12):
由于放假没有准备,现在做了发现IIC总线不会用,对1602液晶和同类的手册可以看懂也会使用。不用24存储,所以就没有密码更改的功能。还有,看其他的资料,在使用IIC总线14芯片时,有的使用  .BIN文件,不理解。

24C04密码锁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根据设定好的密码, 采用六个按键实现密码的输入功能
当密码输入完后,按确认键验证,正确之后,锁就打开
如果输入的三次的密码不正确, 就锁定按键 3 秒钟
同时发出报警声,直到没有按键按下 3 秒后
才打开按键锁定功能否则在 3 秒钟内仍有按键按下,就重新锁

初值密码2 0 1 6 5 7
重置密码在输入正确的原始密码后
提示输入新密码后按重置保存按键保存密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P4()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lcdrs=P2^0;                         //1602液晶控制端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sbit Beep=P2^3;
sbit Red=P2^4;
sbit Green=P2^5;
sbit Lamp=P2^6;

sbit SCL=P3^0;
sbit SDA=P3^1;

uchar num=0;                                //按键次数
uchar Wrong=0;                         //错误次数
uchar Count=0;                          //开锁次数
uchar Timer=0;                           //中断计数器
uchar k=0;                                         //数组累加
uchar Sure_temp,Cancel_temp;//保存按下确认键和取消键P1的值

/**************************各数组定义*******************************/
//按键次数码表
uchar code Count_Table[]="123456789";
//键盘特征码
uchar code Key_Table[]={0xee,0xde,0xbe,0x7e,
                                                  0xed,0xdd,0xbd,0x7d,
                                                  0xeb,0xdb,0xbb,0x7b,
                                                  0xe7,0xd7,0xb7,0x77};
uchar Buffer[]={0,0,0,0,0,0};         //按键数值缓存数组
uchar Buffer_Reset[]={0,0,0,0,0,0};        //重置密码缓存
uchar Passedword[]={0,0,0,0,0,0};//密码数组                         (这里开始出厂密码为比赛日期201657)
/*************************************************/

//声光报警
void Alarm()
{
        uchar i;
        Red=0;
        for(i=0;i<120;i++)
        {
                Beep=~Beep;
                Delay(2);
        }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1602液晶显示器初始化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发送指令RS置低电平
        lcdrw=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lcdrs=1;                  //发送数据RS置高电平
        lcdrw=0;
        P0=dat;
        Delay(5);
        lcden=1;                  //EN向下脉冲
        Delay(5);
        lcden=0;
}
void lcd_initial()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为显示
        Delay(1);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Delay(1);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Delay(1);
        write_com(0x01);        //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Delay(1);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str)
{
        uchar i;
        write_com(0x80);                                 //第一行显示,主要用于密码重置时的提示
        for(i=0;i<strlen(str);i++)
        {
                 write_data(str[i]);
        }
}
/****************IIC24C04A初始化函数****************************/

void Start()
{
         SDA=1;SCL=1;NOP4();SDA=0;NOP4();SCL=0;
}

void Stop()
{
         SDA=0;SCL=0;NOP4();SCL=1;NOP4();SDA=1;NOP4();
}

void RACK()
{
         SDA=1;NOP4();SCL=1;NOP4();SCL=0;
}

void NO_ACK()
{
         SDA=1;SCL=1;NOP4();SCL=0;SDA=0;
}

void Write_A_Byte(uchar b)
{
         uchar i;
        for(i=0;i<8;i++)
        {
                 b<<=1;SDA=CY;_nop_();SCL=1;NOP4();SCL=0;
        }
        RACK();
}

uchar Receive_A_Byte()
{
         uchar i,d;
        for(i=0;i<8;i++)
        {
                 SCL=1;d<<=1;d|=SDA;SCL=0;
        }
        return d;
}

void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uchar add,uchar dat)
{
         Start();
        Write_A_Byte(0xa0);
        Write_A_Byte(add);
        Write_A_Byte(dat);
        Stop();
        Delay(10);
}

uchar Read_Current_Address_Data()
{
         uchar d;
        Start();
        Write_A_Byte(0xa1);
        d=Receive_A_Byte();
        NO_ACK();
        Stop();
        return d;
}

uchar Random_Read(uchar addr)
{
         Start();
        Write_A_Byte(0xa0);
        Write_A_Byte(addr);
        Stop();
        return Read_Current_Address_Data();
}
/********************按键处理函数***********************/
//确认键处理 按键检测
void Sure_Key()
{
        uchar flag;
        uchar i;
        write_com(0x80);                                                 //第一行0x80+0x00
        write_data(Count_Table[Count++]);                                           //显示输入次数
        Delay(200);
        if(Count>=10){P0=0XC0;Count=0;}
        for(i=0;i<6;i++)
        {
                if(Buffer[i]==Passedword[i]){flag=1;continue;}
                else {flag=0;break;}
        }
        //结果处理
        if(flag==1){k=0;Green=0;Lamp=0;Red=1;write_com(0x80+0x40);for(i=0;i<16;i++)write_data('\0');Delay(200);}                 //正确绿灯亮,锁打开
        else {k=0;Alarm();Wrong++;Green=1;Lamp=1;write_com(0x80+0x40);for(i=0;i<16;i++)write_data('\0');Delay(200);}         //错误则声光报警
        if(Wrong==3) {Sure_temp=P1;TR0=1;Wrong=0;}                        //错误三次则锁定键盘3秒钟
}
//取消键处理
void Cancel_Key()
{
        uchar i;
        k=0;
        for(i=0;i<6;i++)Buffer[i]=0;Delay(100);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6;i++)write_data('\0');
}
//锁定键
void Lock()
{
        uchar i;
        k=0;Alarm();Green=1;Lamp=1;Delay(200);
        Cancel_Key();
}
//清屏键
void Clear_Lcd()
{
        k=0;Cancel_Key();
        write_com(0x01);
}
//重置键
void Reset_Key()
{
        uchar i;
        k=0;
        write_com(0x10);
        write_string("Input Passedword:");
}
//重置确认键
void Reset_Sure_Key()
{
        uchar i,flag;
        for(i=0;i<6;i++){if(Buffer[i]==Passedword[i]){flag=1;continue;}        else {flag=0;break;}}//输入老密码并判断
                                        if(flag==1)        {write_com(0x01);write_string("Input Newword:");Cancel_Key();}
                                        else {Reset_Key();}
        /*                 最初的想法是用一个按键来进行重置键处理
        uchar state=1;          //重置按键第一次为判断是否与老密码一样,第二次进行新密码的保存
        state=~state;          //初始为state=1;
        k=0;
        switch(state)
        {
                case 0:                for(i=0;i<6;i++)                                                                                  //输入老密码并判断
                                        {if(Buffer[i]==Passedword[i]){flag=1;continue;}
                                        else {flag=0;break;}}
                                        if(flag==1)        {write_com(0x01);write_string("Input Newword:");}
                                        else {state=~state;Reset_Key();}break;
                case 1:     if(flag==1)        {for(i=0;i<6;i++)                                                          //老密码正确再保存新密码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i,Buffer[i]);}
        }
        */
}
//重置保存
void Reset_Save()
{
        uchar i;
        k=0;
        for(i=0;i<6;i++) Write_Random_Address_Byte(i,Buffer[i]); //老密码正确再保存新密码
        for(i=0;i<6;i++)Passedword[i]=Random_Read(i);
        write_com(0x01);write_string("Succeed!");Delay(1000);write_com(0x01);

}
/**************************按键扫描函数***********************************/
//按键扫描
void Key_Play()
{
        uchar i=0;
        uchar num;
        uchar temp;
        uchar Key,c;
        P1=0xf0;
        if(P1!=0xf0)
        {
                Delay(5);
                if(P1!=0xf0)
                {
                        temp=P1;
                        P1=0x0f;
                        Key=temp|P1;
                        for(i=0;i<16;i++)
                        if(Key==Key_Table[i]) {num=i;break;}
                        Buffer[k++]=num;
                        switch(num)
                        {
                                case 10:Sure_Key();break;         //确认
                                case 11:Cancel_Key();break;         //取消
                                case 12:Reset_Key();break;         //重置
                                case 13:Reset_Sure_Key();break;//重置确认
                                case 14:Reset_Save();break;           //上锁
                                case 15:Lock();;           //清屏
                        }
                        write_com(0x80+0x40);        //第二行0x80+0x40
                        for(i=0;i<k;i++)
                        write_data('*');
                }
                do{                                           //等待按键抬起
                          temp=P1;
                         temp=temp&0x0f;
                 }
                  while(temp!=0x0f);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lcd_initial();
        P0=0x3f;//次数默认为0
        P2=0XFF;//初始全关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密码错误定时器中断0
        for(i=0;i<6;i++)Passedword[i]=Random_Read(i);
        while(1)
        {
                Key_Play();
                Delay(2);
        }
}

//定时器0中断 键盘锁定3秒
void Inter_Timer0() interrupt 1
{
                uchar temp;
                Timer++;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Beep=~Beep;Delay(20);
                P1=0xf0;
                if(P1!=0xf0)
                {
                        Delay(5);
                        Timer=0;
                }
                 //如果3秒内无按键则回复正常
                if(Timer==60){Timer=0;Beep=0;Red=1;TR0=0;}
}

网友A(2020-03-31):
这也太黑了吧?不但源程序与设计图不能用,连芯片手册的PDF文档都是坏的?

楼主(2018-10-12):
稍后把题目要求和具体的文档补充

网友A(2020-03-31):
下载了一个,但是文件被破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黑了吧?不但源程序与设计图不能用,连芯片手册的PDF文档都是坏的?

推荐这个:http://www.51hei.com/bbs/dpj-178815-1.html
51hei搜索密码锁 至少有好几百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