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1865+PT100-STM32F103RCT6控制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18-10-12):
提供中文模块参考手册。主要采用SPI通讯,根据模块寄存器读写,验证工程通过后,选择最佳答案.

网友A:
这个是我测试成功的,可以使用的,有句话可以修改2-4线,3线的注意看文档这个链接7天失效

楼主:
已经过了10天,希望有人能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2018-11-17):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b8r8sENW-W-QtvZlj5LsQ
提取码:85qf

主函数?有吗?就是一个简单的通过SPI读取MAX31865寄存器数据。转换成温度,这方面是没有的,缺少工程文件以及主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函数?有吗?就是一个简单的通过SPI读取MAX31865寄存器数据。转换成温度,这方面是没有的,缺少工程文 ...

我还有一个等会分享给你试一下,我读出来了,不懂你能否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测试成功的,可以使用的,有句话可以修改2-4线,3线的注意看文档这个链接7天失效

0XD3,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2018-12-18):
看程序再讨论

网友C(2019-01-19):
求一份完整程序 感谢大佬

网友D(2019-05-12):
怎么修改3线?运行度读数一直是988

网友E(2019-07-27):
引用 网友D:
怎么修改3线?运行度读数一直是988

哥们怎么解决的,我也是这样

网友F(2019-09-04):
引用 楼主:
主函数?有吗?就是一个简单的通过SPI读取MAX31865寄存器数据。转换成温度,这方面是没有的,缺少工程文 ...

楼主,现在还有完整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怎么修改3线?运行度读数一直是988

我以为是这样,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9-10-30):
引用 网友F:
我以为是这样,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改变里面某个寄存器的数值

网友G(2020-04-25):
引用 楼主:
改变里面某个寄存器的数值

改变哪一个呀兄弟。我只一直988没头绪呀

网友H(2020-06-02):
引用 网友G:
改变哪一个呀兄弟。我只一直988没头绪呀

解决了吗?我这也是

网友H:
貌似它程序里面是A口,然后我换成了B口,居然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修改3线?运行度读数一直是988

里面改个参数为0XD3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貌似它程序里面是A口,然后我换成了B口,居然正常了!!!

里面改个参数为0XD3

网友I(2020-08-02):
我读出来也是988,在哪里改0xd3?

网友J(2020-09-16):
最近也是在做这个,拿IO模拟SPI没有问题,可是用stm32自身的spi就一直出错,不清楚哪里问题,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K(2020-11-19):
谢谢  前辈们 在这里的讨论  我的程序也调不通  我下载  大哥那个文件工程测试下

网友K:
已调通了  正确的数据

网友L:
老哥。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M(2021-01-31):
0XD3还是988,楼主还需要改其他的吗

网友N(2021-06-22):
引用 网友H:
貌似它程序里面是A口,然后我换成了B口,居然正常了!!!

怎么调的呀兄弟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已调通了  正确的数据

oxD3修改的哪呢兄弟

网友N:
引用 网友M:
0XD3还是988,楼主还需要改其他的吗

调通了吗,我也是改了之后还是988

网友O(2021-11-17):
引用 网友N:
调通了吗,我也是改了之后还是988

兄弟调通了吗?我也是改成了0XD3还是988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兄弟调通了吗?我也是改成了0XD3还是988

兄弟在哪改啊,怎么改成三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