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52单片机的程序容易给人破解嘛?

楼主(2018-10-12):
如题,商业中很多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的产品,一夜之前就给人破解了。
如果不是用来直接保护你自己的利益,那么就是为他们谋福利了。
51/52单片机的程序容易给人读取,破解嘛?

网友A:
这种在电视中就见得多了,但实际中是比较少的,程序这种东西是没有什么是能上升到科学这个高度的,大多就是一些工业上的应用,会写程序的人,看你产品的动作波型,就知道怎么写了.一般各种加密就是不想让同行不付出多少的汗水就能山寨你的产品.但也不是绝对保密的.
在单片机的加密各种各样的方法:把引脚排乱,把型号的丝印刷去,要么用STC的单片机刻上AVR的型号,使用邦定工艺,在程序的EEPROM中加入检测位,序列号加密.............这也就对付一般人的方法说没有也有点用,说有用也没啥用,只要你给得起钱,带上10万到华强北,呵呵.........超声波,激光......几下就搞定了

网友B:
不那么容易被破解,可以到他们官网上看一下

网友C:
不太容易破解,除非代码较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那么容易被破解,可以到他们官网上看一下

官网看的没用,只要百度一下XX芯片破解,就会跳出很多家破解商家,然后电话咨询破解费用,这个才是比较真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在电视中就见得多了,但实际中是比较少的,程序这种东西是没有什么是能上升到科学这个高度的,大多就是一 ...

难怪说中国是山寨大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网看的没用,只要百度一下XX芯片破解,就会跳出很多家破解商家,然后电话咨询破解费用,这个才是比较真 ...

这个是有啊,而且是全部型号都列出来了。你们可以百度一下。有好几家。只要你给的起钱,日掉就不是问题。

网友E:
能破解,但现在搞开发的人多如牛毛,找人写个比破解便宜,而且能自由修改,一般没人搞这种事了

网友F:
51/52单片机的程序比较容易破解,比其他类型的单片机破解成本低,要运用一些其他加密手段

网友E:
能破解,但费用不低,现在搞开发的人多如牛毛,找人写个比破解便宜,还能修改

网友G:
无所谓是不是51 只要是人做出来的 任何东西都能被破解 只有值得不值得破解的区别

楼主:
这样说来,做为开发者只能尽自己能力把加密做的难一点,难度加高了,山寨就没有么容易了。也就是山寨成本高了。

网友H:
不太容易吧

网友I:
不容易,但是能破解的

网友J:
这得看你的芯片是不是防破解,带加密功能。普通芯片当然容易破解,但是商业用的芯片都是经过加密或者特殊工艺烧录而成,不是普通方法就可以破解的。不然山寨产品就太多了。总之等你要批量生产时肯定会加密的。如果说会泄漏,除非了内部人员或者你委托的生产商